show一下我做的pic icd2

楼主(2008-07-30):
由于我今年换了一家刚刚向pic单片机转型的公司,老大让我做调试器,送我客户,现在已经完成了,来展示一下,我使用他去调试pic24hj64gp206很好用的

楼主: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363573.JPG(文件大小:2.38M,只有3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SSM12280.JPG)

网友:
看了一下,好乱的,图片也不清楚

网友:
做的很不错,不知道能不能支持家dsPIC30F系列的,我在网上买了两个都不能用,真郁闷。楼主还有多的吗?能不能拿东西与你交换?

网友:
3楼,应该不会哦,我的也是网上买的,可以支持dspic30f2010,2012,2020的啊。

网友:
【4楼】 zxq6 小马哈:还记得在哪一家买的吗?我买回来的两个都不支持dspic30f2010 dspic30f4011.他们每一家都是买出很多个了,结果买回来不能用。芯片是好的,我买前一个买家叫我改了一个电阻是能识别芯片dspic30f4011,但是烧写几次出错率80%以上。后面的一个卖家试了根本不能识别芯片。
搞的我都没信心学下去了。。。。。。。

网友:
你注意下你的mplab,版本低了是不支持的。我原来用的7.51,有时候就是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后来换8.10,就好了。
我明天找找看,找到了跟在下面。

网友:
谢谢。我用的就是MPLAB 8.10试的。也试过MPLAB 8.0 和 MPLAB 7.51.全部找不到芯片。

楼主:
yhyf_heart .请你注意你编程脚配置,如果这个不对,烧写是可以的,但是不可以仿真的

楼主:
yhyf_heart .你可以把你哪个芯片型号告诉我吗?我帮你看看吧

网友:
芯片ID读不出,根本无法下载和仿真呢。我试用的是dsPIC30F2010 和 dsPIC30F4011.如果你试可以的话,卖一套给我吧,或者我拿东西与你交换。见我的淘宝,下方签名有地址。谢谢了。
以下是ICD2找不到芯片的截图。

楼主:
你把你的电路图传上来吧,要不我没有帮你分析是那个问题引起的

楼主:
我看了,一下手册,pic icd2是支持这个芯片的,如果你买icd2的电源没有处理好话,会有连不上的问题,我以前买别人东西就有这样问题

网友:
谢谢了,我是用的是DIP28封装的,直接在多孔板上做的,只连了电源和地 RST PGD PGC,其它引脚全部没有连接,外部独立给2010供电。见下图:
连线我确认了,没有什么错误啊,就是找不到芯片ID,搞了我近一个星期,还没搞定,现在手头没有ICD2,没办法再去试了。
如果需要芯片测试的话,我可以邮一个dsPIC30F2010给你,楼主怎么联系?QQ号多少?

楼主:
你在vpp和5v+之间要连一个4.2k-10k都可以的

楼主:
要不我把qq给你吧,如果你问题可以问我

楼主:
45074810一般晚上在线

网友:
要不要帮忙?
我可以提供一些芯片给楼主

楼主:
谢谢,如果有需要一定联系你

网友:
VPP接上拉电阻只是在在线调试的时候有需要,PIC的16位机在供电电源建议用外接电源。具体原因不是很清楚,估计是由于ICD2提供电流不够大,会影响目标板的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