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MSP430读DS18B20段式液晶显示的系统平均工作电流在2mA是不是正常的,还可不可以使

楼主(2008-07-30):
我初次接触低功耗,如题,大家有经验的是怎么样使功耗更低.

单片机MCLK = XT2 = 8M.

LPM3模式下,ACLK = 32K .中断唤醒读DS18B20扫描段式液晶!

网友:
不知道硬件还有什么.很难说...

网友:
楼主为什么把时钟调得这么高?你的系统对速度要求很高,是DS18B20的需求?能不能不用它?你采多少路温度,精度是多少,不说个明白,别人就很难帮你忙了。

楼主:
回:huayan 无色旋律
硬件:msp430148 +DS18B20+6*8段式液晶,利用3v钮扣电池供电

ddcour 小打小闹
好的,我试将mclk调低点.采集的温度只有1路.精确到0.1度.在上面的硬件环境中,理论上消耗的最小电流应该是多少?

楼主:
万能的坛啊,主时钟用到32K低频的,电流还是降不下来啊!

网友(2010-11-09):
兄弟解决没有?

网友(2011-08-21):
我表示我滴做到静态电流5~7uA,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