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个效率高的升压方案(DC24V升到DC36V,电流5A)

楼主(2008-07-30):
用于蓄电池升压用的,所以效率一定要高
输入电压:DC24V
输出电压:DC36V
输出电流:5A
输出保护电源:15A
我想用开关电源的形式来做,但不知道目前现成的电路效率如何,整机效率要求80%以上.各位有没有好的电路方案推荐,成本在50-60块钱的.谢谢

网友:
觉得你直接用36V的电池组好些,不过还是建议你用48V的,甚至可用-48V降成36V,当然肯定得用开关电源,-48V是通信机房的标准电压。你想36V,5A的规格相当于180安时

楼主:
没有办法,最终可能是12V转36V,因为是蓄电池供电,所以最好是12V

网友:
输出电流:5A?是不是要求提得太高了,实际工作电流多少?考虑过5A时12V电池需要供出至少15A以上的电流。确认一下36的工作电流多大?总之你提的要求与方案是不合理的。

网友:
可以用BOOST  top来做,这个电压升的不高,没有什么难度,用典型的UC3843/2来做,或者SG3525好点,外置驱动MOSFET,多大的电流都可以,算一下,Dmax=1-Uo/Ui 还没有超过40%,用SG3525比较好点,限制最大占空比,对MOSFET好点。

楼主:
本方案是用来驱动电动机的,就是电动自行车上的电机差不多,所以工作电流在5A左右。楼上高手能不能给我说详细点,功率能不能达到要求?

网友:
支持4楼,使用SG3525驱动2路IRF3205到高频变压器.要多大电流可以调整场管对数和变压器大小.初级用铜皮,效率能达到90%以上

网友:
给楼主点参考资料.你可以去电源网看看.那里高手很多.

电源网上简易正弦波 (原文件名:700751194147767.jpg)

网友:
只要把上面的图的2脚通过一个电阻到VCC.降底次级圈数.输出直接全桥整流滤波,然后搞个闭环控制电压就OK了

网友:
牛!
这个不懂,淆习下!

网友:
用TL494做一個開關電源就行了.

网友:
zcllsn 毛驴兄:

兄画的是推挽得TOP,居然后极用的同步整流,算了一下输出36V/5A的电流输出功率在180W,考虑到效率至少需要200W的输入功率。
如果用BOOST方式,一个电感代替这个难搞得高频变压器,用SG3525单端输出就可以了,自动限制了最大占空比不会超过50%。

楼主:
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我基本决定用SG3525来做,但不知道输出电压值是通过哪里来设定的,是变压器的变压比吗?输出电流又是通过哪个来决定?我要求有5A电流

网友:
zcllsn 毛驴 介绍的电路太复杂,输出又不稳压。用不到1元钱的34063+两个2/3元的大功率管(8A)+电感(15V10A) 直接升压,效率高,又有稳压输出。关键是简单可靠。

网友:
用3525 或3846 比较合适,而其一定用推挽的方式,这样功率才能做上来。用3843做的boost方式的升压,你算算光电感就要多大的体积。不适合的。

网友:
关于成本,全用假货的话,50-60元有戏。

网友(2009-04-01):
效率很难达到80以上,达到70就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我做过3.6V升压电路,效率估算在90%以上.证据:

电池端电流:82mA,电压3.6V,输出8.2V,35mA.

很郁闷的是空载输出有26V(电流0.17mA),接下负载被拉到8.2V(35mA),原因不详,可能是因为振荡频率太高,电感没有利用充份.

网友:
24V升36V/5A效率至少80% 用boost方式做是可以的

网友:
效率应该不会很高

网友:
用MOSFIT ,boost电路,同步蒸馏方式,效率达到95%以上不成问题。

网友:
要求太高了,不太好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