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创VS1003+M64+SD卡+IDE硬盘MP3播放器(汇编源程序)

楼主(2008-07-31):
本程序经过一个多月的编写和多次修改,已成功写成了我心目中的MP3播放器了。
S1----暂停/播放
S2----停止
S3----上一曲(长按可连续减)
S4----下一曲(长按可连续加)
S5----音量减(长按可连续减)
S6----音量加(长按可连续加)
S7----随机/顺序播放
S8----BASS音量设置(加上S2到S7可以样细设定BASS)

修改后的源理图,把M64用3.3V供电,和VS1003和TFT屏直连,这样比较稳定,与IDE口联接最好是能串联一个33欧的电阻(不用也可以).

程序版权属本人所有,只可用作学习交流,

不得未经本人同意用于商业用途!

网友:
强悍啊,汇编的吧.

网友:
汇编写这么多,不简单

网友:
果然都是汇编的, 佩服。

网友:
汇编啊
以前毕业设计的时候 也写过2千行的 汇编 现在早就不记得了

楼主:
armok 阿莫!可以置酷了吧!顶一下!

网友:
堪称牛魔王!!!

楼主:
这个PCB有些缺点,现正在筹备做第二版.

加上USB TO IDE芯片,这样对硬盘管理就不用装装卸卸的了.
加上CH375 可以用U盘播放.
把EDO改回SRAM(之前是为了成本不用SRAM的,现在想用256K*16的两片,有了这个硬盘播放时省电些).

为了这个,明天特意到深圳去采购一些元件,主要看看有没有合用的外壳.

网友:
楼主确实厉害,AVR+汇编读盘的效率那是相当的高啊!

网友:
???楼主怎么想用16位的SRAM,难道自己模拟外部总线不成?建议读磁盘和SRAM还是直接使用总线操作简单,速度超快。

楼主:
回【15楼】:我是模拟外部总线,吏用总线操作能读写IDE口的高8位吗?我没有用过还得请教!

楼主:
我这个模拟外部总线的程序,在用2M晶振时可以轻松播放320K的MP3.

网友:
汇编啊?
这个不懂哦!!
楼主强啊
手头有个项目忙的很
我的板子至今还没时间弄呢~~

楼主:
昨天晚上动手飞线接了两个16K*8的SRAM,播放MP3时,硬盘的温度降低好多了.128K MP3约0.8秒读一次硬盘.
开始时是考虑SRAM的价格高,手上正好有EDO内存,所以做了这个板.不知是我的程序有问题还是我这几个EDO内存都是坏了,又买不到新的芯片来试.

网友:
顶一个,等第二板出来,订购一个,好吗?虽然买了你的这块板,就不再继续了(我也肯不动汇编_

楼主:
加上个红外摇控,正在飞线测试中!

楼主:
红外摇控接收飞线测试成功了!这个会在第二版中用上.

楼主(2009-02-19):
现在第二版已出来了!大家可以到以下贴中预定!
明丽美的第二版MP3学习板开始报名预定了!

网友:
怎能一个牛字来形容啊

网友(2009-06-18):
简直是超牛。

网友(2009-09-24):
向前辈学习一下吧

网友:
第二版本即将出来,先发一个图片

网友(2009-11-17):
高手啊 佩服!

网友(2010-05-06):
这个要强烈支持了。俺也只用汇编,参考意义太大了

网友:
楼主,vs1003,或1053,能不能做到放音的同时进行录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