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掉电模式下,看门狗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2008-07-31):
掉电模式下,是不是还要喂狗呢?如果不喂,是否会产生复位中断,从而唤醒MCU?
那不就出现错误了吗?

网友A:
需要在进入掉电模式前禁止看门狗定时器。

网友:
看门狗可以唤醒掉电模式.

网友(2012-09-02):
引用 网友A:
需要在进入掉电模式前禁止看门狗定时器。

但这样的话有时会出现死机的情况

网友:
关看门狗感觉得不偿失,最好不要关

网友:
用看门狗唤醒的MCU只能处于一般睡眠方式,需要很省电就要把狗关掉。用外部复位唤醒。如果不在乎电的话可以处于浅睡眠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