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8的twi(i2c)总线通信距离到底能有多远,实验过的兄弟给个说法。

楼主(2008-07-31):
要搞个一主多从机的系统,搞那个摄像机老化设备。采用i2c总线来通信。距离不超过10米。请问能行不。手头没东西,只能先设计好总线,然后再电路图到pcb最后调试了。请测试过i2c通信距离的兄弟出来指导一下。理论家就不用了。实践出真知。

网友:
应该只受限于驱动电流和负载电容,我曾经试验过,如果距离比较远,可以把上拉电阻改小。但是10米这么长的距离,就没有试验过,不清楚了。I2C可能不适合这么远吧?

楼主:
实验一下。我要准备重新开始设计公司的老化设备。

楼主:
期待高手的出现。

网友:
【1楼】 sdnr的兄弟说对了一部分,还有一点很重要的:距离通常与通讯速度成反比

我用m8做过200米左右,慢速TWI(IIC)通信,速率约为500bit/s,而且是多主网络,网络里挂接有38个采集器。
这种情况下实际用示波器测量SCL时钟脚,SDA数据脚信号都很好。
有一点要注意,地线上面的电压差不能太大,也就是说你构建的这个网络要是在负载比较小的时候通讯才比较可靠。

楼主:
那就不错,用485看来一下,软件上和232区别不大。就是协议问题。

网友(2009-06-24):
要长距离还是用CAN吧.TWI,I2C是Internal integrate circuit的通信协议.只适合板间芯片间通信.不适合做外部总线.

网友:
10m小case了,我以前直接用了一卷剩余的网线,大概有150m左右,只不过速率降得非常低。要用高速率也可以,物理层加一级485,就是在485上跑I2C,485要两路,一路是SDA,一路是SCL。

I2C不适合做外部总线,这是老黄历了,楼上的自己去查下philips的I2C应用方案。

网友(2009-10-31):
个人比较喜欢485。通信协议自己随便弄。很灵活!想怎么玩都可以

网友(2014-10-27):
工业现场,485通信和232通信比较多,200米问题不大,I2C只是板级通信

网友:
直接485,别给自己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