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最高能加到多少V电压

楼主(2008-07-31):
AVR单片机最高能加到多少V电压
今天,由于稳压管损坏了,单片机上加了8.35V的电压,还没有损坏。不知AVR能不能工作在10V的电压下。
我正需要这样一种单片机。
如果有公司能做出2-18V工作电压的单片机,那肯定火了。
我想从原理上应能实现这样的功能。

网友:
要是能做出不用电的单片机,一定会更火.

网友:
我加过12V 连仿真器都烧了

网友:
加那么高电压干嘛?需要的话,可以在电源部分降压

楼主:
设 电路的工作电压是15V.而单片机却要工作在5V.这电路设计起来是不是要复杂一点呢。

网友:
一点也不杂啦,加个7805和几个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试过最高12V,不过工作不稳定了,I/O口都是高电平,持续上电时间大于30秒,还好几次,以为程序没烧好,后来怀疑片子出问题了,再后来发现开关电源档位拨错了,晕死。M48V,档位回拨后,片子没坏,工作正常。

楼主:
回6楼。你加了7805 怎能说一点不复杂。在有些产品上成本或体积很重要。现设单片机的输出要驱动15V的负载时,那还要加上输出转换的电路。
就是说输出和输入都要转换。我认为是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