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什么是avr的操作系统啊?

楼主(2008-07-31):
什么是操作系统啊?
AVR上使用了操作系统跟原来没有操作系统有什么不同啊?
假设我们的AVR的任务是:

1测量传感器传来的电机转速,并判断当前转速是否正常
2将转速显示在1602液晶上
3等待用户使用4个按键输入控制命令

我认为通常的做法是:
前两个任务写成两个子函数,然后在主函数里用while(1)不断的循环调用
第三个任务写成中断处理函数

如果有了操作系统这三个任务要怎么样解决啊?有什么便利的地方吗?
或者说为了这么简单的三个任务而移植一个操作系统简直是杀鸡用牛刀?
请教一下大家,谢谢了!

楼主:
没有人,郁闷
我的问题真的很幼稚吗…………

网友:
相当的幼稚,呵呵,开个玩笑,别介意。
你还是先去看看书吧,明白什么是前后台,什么是OS,你的东西不用OS应该能更快的完成,(似乎你对OS还需要学习一些基础),你的while(1)就是一个前后台的程序,你的理解也基本是正确的,分为几个函数,按键用中断,

网友:
呵呵,是比较幼稚.你走五公里不用坐公车不代表你走50公里也不用坐公车.OS对系统整体效率的提升及代码的直观表现都比前后台大循环式多任务要强得多.任务简单时是看不出来这些好处的,但你一旦用过OS,只怕不会再怀念这种平台.

楼主:
呵呵,谢谢两位!
没有看过操作系统的理论,所以才想到发个帖问一下,好有一个整体的认识
现在看来被鄙视也是件不得已的事情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