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通过短信,遥控家里的东东,不知用何方式实现启动?

楼主(2008-07-31):
我能想到的启动方法如下:

1.改部分空调内部的启动线路,远程模式时,用单片机的继电器方式实现启动.

2.开发一个遥控器(不知厂家是否开发协议);

以上方法都感觉不是很好,不知还有何建议

网友:
模拟遥控器的红外指令就得了嘛,我用M48遥控投影机经常这么干的。

楼主:
红外指令能够轻易获得吗?
还是先做一个接收器,将要用的指令逐个读出来,再来写发射器.

网友:
做一个红外接收器,把你的原空调的遥控信号解码出来,在做个发射器

网友:
红外转发

网友:
空调的遥控信号解码出来?
空调的遥控器的编码好像是滚动码

楼主:
滚动码是个什么概念?同一个指令,每次的代码都不同吗?

网友:
应该不是滚动码吧?怀疑。。。

如果实在碰上了变态的跳码空调遥控器,把遥控器拆了,在开关按钮上接出2根线到外面来,地线和单片机共地,另一根接单片机IO口,这样控制空调开关就简单多了。

网友:
空调一般是红外遥控,不是滚动码 :)

网友:
以前在一家台资企业上班,空调遥控器被部门经理拿着,他设定的温度是坐在里面上班可让你出汗(夏天),因此想用单片机加红外发送管做一个模拟的遥控器放在自己的台面上用。
  后来用AT89C2051+MAX232+红外接收头+串口调试助手 分析过空调遥控器的编码和创维彩电用的红外遥控器编码,对比发现彩电遥控器的上的按键每次被按下时,发出的编码都相同(在串口调试助手中读得),而空调的遥控器呢,相同按键每次按下发出的编码都是变化的,最后我的空调遥控器没进行下去。

网友:
买一个同型号的二手遥控器好了

网友:
WindowsMobile的机器上用.NETCF做一个拦截短信的程序。Microsoft.WindowsMobile.PocketOutlook.MessageInterception有现成的类型用来拦截短信,不用MAPI,然后用蓝牙测虚拟串口连接到计算机机上,和计算机通信。然后通过USB等想得到的方式控制单片机就可以了。
这套方案基本上只能自家玩玩,用来做产品就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