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M遥控器输出对角速度传感器产生极大影响.

楼主(2008-08-01):
刚发现就贴上来了.

刚才试板子,以前很稳的角速度传感器电路输出不稳.角速度传感器出现大电压偏差(十倍!!).后来又测试以前做的一个板子, 发现也是这样.
当时手碰到的遥控器的天线,极小的碰.感到疼.于是怀疑是不是开着的遥控器影响,关掉遥控器,恢复正常.

不知其它用过这个芯片的朋友是不是也感到有这个问题.

楼主:
我测试时用的是两台ATX电源.
一台给遥控器供电,一台给芯片供电,

刚才又用电池试了下,也是如此...看来要加屏弊了.

...为什么这么多问题以前都没有人提出???为什么那么多人都飞上了天空?...
希望大家多交流.

网友:
手头刚好有7060的板子和发射机,测试了一下,天线和7260在20cm以内,没有任何问题。
你的系统的电源线等是怎么接的,连接的线束比较长,又没有绞合,很有可能成为接收天线。你可以在电源线上套个磁环,电源线(两股)在磁环上绕个3-5圈,在板子上电源的位置加个磁珠,另外电源滤波电容大小搭配(电解+陶瓷)看看。

楼主:
【2楼】 armboy
7060是什么板子?
角速度传感器用的是ENC-03MB吗?

我说的是角速度不是加速度传感器啊。。。。。。。。。。

电源我用的是电池。。。

现在MMA7250我己经稳定到一个MV了(原因为换了个芯片)。采样速率也很高。足够用了。问题己经解决,是以前那个芯片的问题。

网友:
7060是什么板子?
是MMA7260。
对于enc-03的输出到放大器同向输入端的连线你可能需要包地保护一下。

楼主:
【4楼】 armboy

ENC-03MB您也试了吗?没有影响吗?我用的是别一个板子试的。3.82V的电池直接加上(线只两CM左右。。)用万用表测的输出电压。开关发射机时输出差了十倍。距离五十CM。
现在我没在机器旁,不能测远一点的距离。
回去我试一下远一点是否也是有影响。

网友:
今天测试了。Microyao的发现很有意思!注意我说的是很有意思。
Yao,你可以把enc03的电源关掉测试一下,看看会发现什么。进而干脆示波器探头直接用底线短路,打开发射机看看。
你有没有单片机数据采集的板子,接上去看看。

楼主:
【7楼】 armboy
这个干扰是真实存在的.但在实际使用中影响是很小的.因为发射机不可能离飞行器很近.
远一点就没有什么干扰了.我以各种方式测试结果是这样的.不管是不是芯片的问题,这个芯片接上后,只要结果由于发射机的原因出现了偏差,都 会对后来的数据采集产生影响,效果上来讲是一样的.

网友:
“不管是不是芯片的问题,这个芯片接上后,只要结果由于发射机的原因出现了偏差”
你可以试试,把芯片焊掉,用示波器,万用表测,照样会受到发射机的影响。主要是因为示波器,万用表的输入阻抗很高,如果用单片机的板子,可以控制,减小放大器的输入阻抗,对于发射机就没有那么敏感了。

楼主:
现在不只那个芯片了.我的显示器(LCD)也出现了波纹.
手在天线边离的很近时还麻了几次(精确的说不是麻,是疼).

小看这发射机的功率了.量了下,十二伏,电流0.2A.
这玩意后面完全可以直接推C1971了.

网友:
你手麻那是因为你用的是电脑电源,里面有两接地电容,会把220VAC的电压分压一半成110VAC到机壳上,你手摸天线就是这个电压,因为电容很小,所以电流也很小,如果你刚洗过澡去摸的话更加爽!嘿嘿!

这种供电时候一般不要用手触摸元件管脚,不是怕你触电,而是怕把元件击穿!建议能换就换吧!

楼主:
【11楼】 wwwer 狼族蚂蚁

用电池时也疼,己不是麻...我在同学身上试了下,在用天线头慢慢接近时会使其痛不欲生,哈哈.尖端现像而己.不是电池的问题.

不过用电池时功率会小许多,供电根不上而己,所以干扰会小点.最一下后面电压也就十伏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