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我把这个电路各个部分详细讲讲,特别是LM324,3842,TL431等

楼主(2008-08-01):
请高手帮我把这个电路各个部分详细讲讲,特别是LM324,3842,TL431等,这是蓄电池三段式的充电器.
我想把他改成用S3C9454单片机来进行改造,谢谢大家!

网友:
上图中你用个“Digital Objects”的窗口挡着干啥?

网友:
太小了看的头痛,你直接上传PDF文档不好吗 ?

楼主:
原理图如何转成pdf?

楼主:
我在线等,谢谢大家,我把这个电路想进行改进,用单片机S3C9454进行改进,但是我对这个电路又有些不懂,欢迎讨论,最近会推出我的作品,对我帮助很大的人,我会给他源程序与电路样机,欢迎讨论,谢谢大家!

网友:
我个人认为比较简单.

现在给你一个大体的分析.
1:)左边的324运放是在电压充满后的一个恒压充电控制.
2:)中间的324运放是在电池充电过程中的一个恒流控制,他通过光藕调节站空比使输出的电流恒定.当然,这个跟3842这个功率开关电源IC配合使用.这里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恒流的控制还跟输出电源电压有关系,就是最右下角的DC+有关,他们互相作用与电源的恒流控制.具体的就需要你自己在仔细的分析一下431在这里的用途了.
3:)最右边的只是一个充电好否的判断.

附:这里你做这个控制器你需要先了解你做的电池是什么电池,需要不需要满足充电的三个步骤.这里我就不用多讲了,论坛里面过去有很多理电池充电的资料.你可以查阅查阅.

网友:
3842在这里的用法是标准的用法,你可以参考他的资料手册.

对了我忘记讲,如果我要是没有记错的话,这个好象是一个成熟的充电器电路.
非常希望能拿到你的样品啊.嘿嘿.贪心一个.如果你方便的话.
建议你这个东西用PIC的开发,因为里面的干扰比想象的要大.

楼主:
样品是可以的,大家继续讨论,今晚就开始着手做了
能和我详细讲讲吗,越详细越好!
问题:1.左边,中间两个324模块是放大还是比较啊,为什么,详细点,最好每个电阻为什么这么大,都和我说说,谢谢!

网友:
这个是48V/2.3A的电动车Lead-Acid电池充电器。
图中U?C是恒流控制,工作在比较状态,10脚分得0.23V的基准电压,当9脚电压(0.1ohm电流采样电阻)大于10脚时,8脚输出低电平,光耦导通量加大,使3842控制16N60输出减小,DC+电压降低。
U?B6脚分得0.1V电压,当5脚电压大于0.1V(充电电流大于1A)时,7脚输出高电平,经R43加到C1815的B极C1815导通,TP5/F-为低电平,风扇启动,否则风扇不启动。
图中变压器T的1、2脚接的有些异常,我觉得F+(风扇正极)应该是+12V经R54限流得到,而不接到T的1、2。

这种东西一定要注意开关变压器的参数,线圈的绕法等。

供参考。

网友:
图中交流输入部分没有EMC的电感,也没有X、Y电容,是不是减价版的啊?
还有50多V的输入2A多的电流,功率也有100多W了,47uF/400的滤波电容是不是小了点啊?
这个东西的EMC十有八九过不了。

楼主:
TL431周边的那个电解电容是什么作用啊,还有LM324最右边那个模块是什么作用啊

网友:
U?D的12脚分得电压0.051V,当有无电池接入或充电电流小于0.510A时,13脚电压低于0.051V,14脚为高电平,Full_G-LED亮,经R38到1815的B极,1815导通,Doing-Y-LED(工作)灭;当充电电流大于0.510A时,13脚电压高于0.051V,14脚为低电平,Full_G-LED灭,1815截止,Doing-Y-LED(工作)亮。

TL431的那个电解电容是补偿电容,请不要再问大伙补偿电容是干啥用的。

楼主:
如果用单片机,LM324可以省掉吗,为什么?

网友:
用单片机可不可以就不好说了,如果程序写的好,能检测到相应的信号并能合理的控制,那就好,否则难讲。
一般情况下,一片单片机+程序的成本>LM324的价格。

楼主:
LM324的三组都是比较吗,324中间一组,C15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2009-11-03):
mark~挖坟~最近可能要用到蓄电池电路~

网友(2010-05-15):
回复 网友A:

虚拟打印就可以了

网友:
慢慢研究这电路。

网友(2011-02-25):
10楼分析得很好,但是怎么才能知道那个是电压环那个是电流环呢,{当9脚电压(0.1ohm电流采样电阻)}9脚不是和R22连着和R50怎么有关系。谢谢了!!

网友(2011-04-06):
回复 网友B:

想知道最左边的运放是如何控制充电完成的,谁详细的分析一下么,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C:
无意中看到这篇挖坟贴,看LZ充电器图还是比较清楚,根据个人理解,随手卖弄一下,期望高手指教

3842电源是由光耦输入电流来控制输出电压的。当光耦输入电流增加,3842占空比减小,输出电压降低。

为看图方便,先算出三组运放基准端的电压:
B组-端PIN6:96mV
C组+端PIN10:230mV
D组-端PIN12:51mV

找出电流采样电阻:本图中是R50,0.1/5W,此电阻上每通过1A电流会产生100mV的压降。

下面分析不同状态下的工作情况

1.当输出悬空时---------------------------------------------------------------------------

通过R50的电流为0A,R50左边的电压为0V
运放B输出低(PIN7=0V),F-悬空,风扇不转
运放C输出高(PIN8=12V),D7截止,也就是说PIN8对光藕这边相当于断开。
运放D输出商(PIN14=12V),D14截止,对光藕8脚这边还是相当于断开。PIN14的高电平通过R37推动FULL_G发光管点亮;通过R38这只电阻使三极管导通,Doing_Y这只发光管被熄灭。

此时DC+-的输出电压由R18//R17+R19+R16这四只电阻确定。经过计算,输出电压理论值在59V左右。R48//R49是为了保障D14,D11充分导通或截止而设。

2.当DC+-上接上已经耗尽电量的电池后:------------------------------------------------------

由于电池电压只有42V左右,输出电流立刻增大。
当电流大于2.3A时,R50上得到230mV以上的压降。
这时运放B输入高,风扇转起来
这时运放C输出低,D7导通,光藕通过较大的电流,迫使输出电压降低。进而维持输出电流恒定在2.3A。
运放D同样输出低,D14导通D11截止。FULL_G灯灭,Dong_Y灯亮。

3.随着电池电压上升电池电流不能维持2.3A时--------------------------------------------------

运放C输出转为高,退出恒流态,转为恒压充电态。因为此时电流还是>0.5A的,所以充电灯Dong_Y还是亮。
当充电电流小于0.96A,风扇停止。
最终充电电流小于0.5A,运放D又转换为高电平状态。FULL_G灯亮,Dong_Y灯灭。电池进入浮充态。

也就算是充电基本完成了。

网友:
adcr 老稻
分析的很精辟 期待你的再次出现

网友:
mark 蓄电池充电

网友(2011-06-12):
这类电路特别适合大功率充电!

网友:
MARK,以后会有用。

网友(2011-07-14):
用单片机来进行改造,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2011-09-12):
好帖,感谢our_avr,老陈,老稻几位高手的精彩分析。

请教图中,R48,R49,D11,D14的作用是什么?谢谢!

网友:
中個分析的有才有德,好啊!!

网友(2011-11-03):
标个记号

网友(2011-12-20):
讲解的很详细

网友(2013-07-06):
学习了,,感谢大家

网友(2014-04-11):
从电源上看,这个电源浪涌不好过吧,没加EMI保护,压敏都没,副边肖特基并的电容阻容吸收也并没有串电阻,阻容吸收能量是靠电阻消耗的
,您想用单片机替换3842? 您的PWM能达到这个频率吗?还有我不建议单片机做电源管理,多危险,你能保证你的程序一点BUG都没有?或者运行一段时间死机,我擦 ,你的稳压环路不起作用了,不完蛋嘛
LM324比较器 前面有朋友分析过了
TL431的用法是电源输出电压环路常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意中看到这篇挖坟贴,看LZ充电器图还是比较清楚,根据个人理解,随手卖弄一下,期望高手指教

3842电源是 ...

我做电源时间不长,从工程上看,这个原理图问题还是有不少的,实际产品中,必定在EMI上会出现问题,您分析的工作原理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