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玩430,74HC595显示驱动成功

楼主(2008-08-01):
第一次玩430,74HC595显示驱动成功。MSP4302274

楼主:
呵呵,我也是菜鸟啊,其实最好的学习范例就是430系统板自带的程序,
可以到利尔达上面去下载。

网友:
能不能将这块板上的原理图发上来一下呀。SCH的,我想要一个封装图,本不用这个芯片,现在要帮人做一个方案,在AD6。3里面也没找到封装。

楼主:
没画原理图,控制板是利尔达的小系统板。
这个的封装也没有了。可以 自己画一个,只有48个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