桨夹固定桨大家有什么技巧吗?寻救超稳固定桨的解决方案。。。

楼主(2008-08-01):
上次飞脱后就换用桨夹了。还是怕射桨。

向大家寻救超稳固定桨的解决方案。。。

网友:
桨夹很牢固的
射浆 450级直电到有听说

楼主:
以前没有用过.没有经验,谢谢楼上两位指点.
老是怕桨夹再飞出.

网友:
二楼兄弟这样子装桨非常不好,如果桨本身有一点不平衡就会引起强烈震动,还是用桨夹吧;

网友:
to 【4楼】 redfoxen 狐狸
二楼可是microdrone啊

楼主:
现在我又在担心桨掉了...
恐怖.

不知在电机轴上攻丝是否可行.

即使不掉,如果桨的强度不行,转的时候烂了.射了出来...也吓人.
碳纤的也在论论上看过射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