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折磨我已经10天的SD卡程序

楼主(2008-08-01):
我是通过串口调试的,还没涉及到FAT,可以确认初始化是成功的,但是当我要读扇区0时,发现读出的数具都是0x78,可是扇区0应该是启动扇区的内容啊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cs     PORTB.0

uchar BUFFER[512]; //扇区缓冲区
uint i=0;
  ///////////////////////////////////////////////////////////////////////////
//
//
void spi_init(void)
{
DDRB = 0xf7;    //SI输入,SO,SCK,SS输出

SPCR = 0x51;  //setup SPI
SPSR = 0x00;  //setup SPI
}

///////////////////////////////////////////////////////////////////////////
//
//

void Write_Byte_SPI(unsigned char byte)
{
    SPDR = byte;
    while (!(SPSR & (1<<7)));
}

uchar reading=0,a=0,pointer=0;

void high_spi(void)
{SPCR = 0x50;                //提速
SPSR = 0x01;                //setup SPI
}

///////////////////////////////////////////////////////////////////////////
//
//
unsigned char Read_Byte_SPI(void)
{
    SPDR = 0xFF;
    while (!(SPSR &(1<<7)));
    return SPDR;
}

//****************************************************************************
//Send a Command to MMC/SD-Card
//Return: the second byte of response register of MMC/SD-Card
//****************************************************************************
uchar SD_Write_Command(uchar cmd,unsigned long arg)
{
   uchar tmp;
   uchar retry=0;
   cs=1; //关闭SD
   //send 8 Clock Impulse
   Write_Byte_SPI(0xFF);
    //set MMC_Chip_Select to low (MMC/SD-Card active)
   cs=0; //打开SD
   Write_Byte_SPI(cmd|0x40);   //送头命令
   Write_Byte_SPI(arg>>24);
   Write_Byte_SPI(arg>>16);     //send 6 Byte Command to MMC/SD-Card
   Write_Byte_SPI(arg>>8);
   Write_Byte_SPI(arg&0xff);
   Write_Byte_SPI(0x95);       //仅仅对RESET有效的CRC效验码

   //get 8 bit response
   //Read_Byte_MMC(); //read the first byte,ignore it.
   do
   {  //Only last 8 bit is used here.Read it out.
      tmp = Read_Byte_SPI();
      retry++;
   }while((tmp==0xff)&&(retry<100));  //当没有收到有效的命令的时候
   cs=1;       //SD卡关闭
   //if(reading==0)
  // MMC_PORT|=MMC_CS_PIN;            //MMC_CS_PIN=1;
   //else MMC_PORT&=~MMC_CS_PIN;      //MMC_CS_PIN=0;
   return(tmp);
}

//****************************************************************************
//SD卡初始化(SPI-MODE)
//****************************************************************************
uchar SD_Init(void)
{  unsigned long int retry,temp;
   uchar i;
   spi_init();
   delay_us(300);  //Wait MMC/SD ready...
   for (i=0;i<20;i++)
   {
      Write_Byte_SPI(0xff); //send 74 clock at least!!!
   }
   //Send Command CMD0 to MMC/SD Card
   retry=0;
   do
   { //retry 200 times to send CMD0 command
     temp=SD_Write_Command(0,0);
     retry++;
     if(retry>500)
     {
     return(4);//CMD0 Error!
     }
   }
   while(temp!=1);
    //Send Command CMD1 to MMC/SD-Card
   retry=0;
   do
   { //retry 100 times to send CMD1 command
     temp=SD_Write_Commnd(1,0);
     retry++;
     if(retry>500)
     {
      return(9);
     }
   }
   while(temp!=0);
   retry=0;
   SD_Write_Command(16,512);//设置一次读写BLOCK的长度为512个字节
  // SD_Write_Command(59,0);
  high_spi();
    cs=1;  //MMC_CS_PIN=1;  //关闭SD
   return(80); //初试化成功
}

//****************************************************************************
//从SD卡读一个扇区  Return 0 if no Error.
//****************************************************************************
uchar SD_Read_Block(unsigned long address)
{
   unsigned int retry,temp=0;uint i=0;
   address=(address<<9);
   //reading=1;
    cs=0;   //打开SD
   temp=SD_Write_Command(17,address);     //读出RESPONSE

   while (Read_Byte_SPI()!=0xfe)
   {retry++;if(retry>200) return 9;};//直到读取到了数据的开始头0XFE,才继续
   for(i=0; i<512; i++)
        {
        BUFFER=Read_Byte_SPI();
        //printf("%x",BUFFER);

        }
   Read_Byte_SPI();//CRC - Byte
   Read_Byte_SPI();//CRC - Byte
   reading=0;
   cs=1;      //关闭SD卡
   return(temp);
}

楼主:
我是这样读扇区0 的, SD_Read_Block(0),然后通过串口查看扇区0的内容,可是都是0x78,
下面是WINHEX查看的结果

楼主:
从SD_Read_Block(0)返回是0,数据的开始头0XFE也可以读出来,这应该没问题,可就是BUFFER的内容为什么与WINHEX查看的内容不同呢?

楼主:
baozai,还有其他几位大虾在吗

网友:
你读到的可能是MBR,不是DBR,你上面的图是DBR区域,他在SD卡里不是第1个sector。不过MBR也不可能全是0X78啊,至少最后两位应该是0x55,0xAA啊,

网友:
你要注意逻辑扇区和物理扇区,以物理扇区来读,你注意下

楼主:
好的,谢谢,可能是这个问题我根本没搞清楚

干开始是串口问题,现在不管读什么sector,读出来都是0,我的卡是3年前买的,但用读卡器没什么问题

楼主:
解决了,哈哈,感谢万能的坛,原来就是qkj1575 所说的逻辑扇区和物理扇区问题

楼主:
为了让象我一样的菜鸟少走弯路,我特意把图贴出来

显示的是逻辑扇区0,物理扇区97(红色部分),所以要读出启动扇区,应该读它的物理扇区(97)(不明白97前面还有几十个扇区留着干什么用)

下面是读出来的结果

网友:
怎么不把改好的共享以下啊?

网友:
LS的就不要这么直接了,这样不好,也没见你共享什么,呵呵

网友:
先读物理扇区0(即MBR),在物理扇区0中有一处叫DPT的部分(硬盘分区表),相对偏移量为1BE。DPT总共64字节,每16字节为一部分。如下图蓝线框出的部分就告诉了我们逻辑扇区0的相对位置,因为是小端格式存储,所以读出的数据应该为0x00000020,好,其实告诉我们逻辑扇区0就是在第32扇区。

好我们跳转到第32扇区看看,到底对不对。512*32=16384=0x4000。呵呵,看在0x4000的位置就是逻辑扇区0(即DBR)

楼主:
谢谢lanshuitianxia
我以前也学过FAT一段时间,只不过当时理解的不是很清楚,看了又回想起来了

这个东西等我把FAT加上去之后,肯定会贴出来,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现在这个东西我自己还搞的不是很懂,贴出来怕误人子弟

网友(2008-10-28):
好,非常好!!!!

网友(2009-03-31):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郁闷了一阵。谢谢了。

网友(2013-09-28):
真是感谢,又长知识了。

网友:
老帖 了 还要赞一个

网友:
顶一下,问题解决有报告,有始有终好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