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接收端干扰怎么解决?

楼主(2008-08-01):
如题,我用的是3010发射芯片,接收是HS0038,用的是中断接收,但是我不发射时候,日光灯照到它它也中断,还有灯亮的时候,也干扰,请问这样的问题该怎么解决!

网友:
日关灯 都影响那么大?
HS0038不是已经滤除 可见光了吗?
日光灯发的红外线好像不强啊

再加一片黑色的膜片吧
再衰减衰减,

网友:
HS0038的VCC ,GND加0.1u电容 看看

楼主:
那个膜片是什么啊。指点一下,有人说加什么滤光片

网友:
这个很正常,日光都有干扰的。这种干扰只是偶尔的,并不会持续很久,还是软件中处理比较好

楼主:
软件这么处理日光灯的干扰??

网友:
发送数据的时候加一个固定的数据头,比如0x55,如果接收方接收的数据头不等于0x55则判为干扰,正确则接收后续数据。

网友:
受到干扰接收解码灵敏度就会降低,没有干扰时非常灵敏,有干扰时按几次才会解码成功,特别是在节能灯的干扰下更为严重

网友:
日光灯带紫外线,能量较高,对接收应该有较强干扰,且电路工作在振荡状态,有一定电磁场干扰。
我就用厚点的硬纸遮挡一样,接收头漏在外面,日光灯照不到即可。这样接收灵敏度稍好些。
当然通信协议不能少。
有时就是不如控制白炽灯灵敏,需要控制两次才能成功

网友(2010-12-10):
这里有一个防止干扰的物理方法总汇。希望对你有用:
http://www.zhutoo.com/zhutoo2010/infrared-remote-control-interference-approach.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