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NTC热敏电阻温度的测量,是采用RC充放电频率捕获模式,还是ADC模式,哪个精度更高?

楼主(2008-08-01):
看过资料,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不停的充放电,利用捕获的频率来推算R

一种是将NTC串连一个固定电阻,用分压联接至ADC来测量.

以上两路方法各有何优劣?

网友A:
"一种是不停的充放电,利用捕获的频率来推算R",孤陋寡闻,没听说过

“一种是将NTC串连一个固定电阻,用分压联接至ADC来测量”,看你需要什么精度,以及你的测量范围,可以实际计算一下,一般应该都还可以。

网友:
不管用什么方法,分辨率是关键,如果RC充放电的分辨率超过10bit,才会比AD法好;
还有一点是:AD法串联的取样电阻,对测量范围有影响.RC法不明显。

网友:
分辨率高也没用啊,线性度、精度、干扰都会影响的。

网友:
个人感觉你这两种方法稳定性及温度特性都一般,因为电容和电阻值也会变的,而且第二种方法线性化太差,建议用运放来搭建温度检测,利用运放的高增益来消除器件的温漂等误差。

网友(2011-12-31):
我测量的时候一个检测温度一个检测频率,线长了,到达300米后 开始互相影响!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2012-02-10):
感觉第一种不太行,实际的没有用过

网友(2014-06-17):
你好.第一种方法你用过么? 啥情况?

网友:
有ADC当然用ADC啦,没有的话可以考虑第一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种是不停的充放电,利用捕获的频率来推算R",孤陋寡闻,没听说过

“一种是将NTC串连一个固定电阻,用分压 ...

第一种用过N年了,性能稳定,推荐。

网友:
NTC用的比较多。另外的听说过,没用过!

网友C:
要是RC充放电性能好过ADC,生产ADC的厂家就可以倒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RC充放电性能好过ADC,生产ADC的厂家就可以倒闭了。

不能这样说,RC充放电,可以通过计算直接消除一些干扰(比如:电源电压,外接电阻,温度等)。所以做出来不会比AD的精度低,当然要有足够的时钟频率和外部元件的精度。

网友D:
当然,RC会占用更多的资源,程序的复杂度也提高了!

网友(2015-05-12):
引用 网友D:
当然,RC会占用更多的资源,程序的复杂度也提高了!

LZ,是否能提供RC测量的思路?

网友:
要求高还是AD吧  用RC应该是权益之计 没ad的情况下用

网友:
刚看到RC测温度的帖子 就在隔壁
http://www.amobbs.com/thread-995926-1-1.html

网友:
在那个AD IC基本上很少或很贵的时代,连一颗电阻都在省的时代,这也就是为何现在很多MCU内部有上下拉的选项,更甚者连NTC都不用,而是用二级管来侦测温度,当时RC好处是便宜而且分辨率可大可小,因为是用RC,所以要分辨率高就加大RC,要速度快就减少RC,要快又要分辨率高那只能要求MCU的速度要够快.當時最流行的PIC16C5X甚至連中斷都沒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种用过N年了,性能稳定,推荐。

能否提供一下思路?

网友(2016-11-26):
如果用AD 方式, 对NTC供电的电压的要求是否很高? 如果线很长(5米), 要怎样做才不太影响精度? 要求分辨率0.1°C
正在考虑DS18B20那种, 但是引线可能太长了。。担心不能正常操作

网友E:
充放电的,可以参考MSP430的。

TI公司有文章专门讲这个方法的。

还需要比较器才能使用。

对于成本压力大的,没有ADC的情况下,可以使用。

据说充放电的分辨率可以做到很高很高。

但是对于NTC来说,意义不大。

网友F(2022-07-11):
引用 网友B:
第一种用过N年了,性能稳定,推荐。

能否 说说具体 过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充放电的,可以参考MSP430的。

TI公司有文章专门讲这个方法的。

能放个连接吗

网友:
有ADC肯定ADC啊,还计算RC充放电时间,累不累啊?又不是能提高多少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能否 说说具体 过程吗?

简单来讲就是需要一个比较器和一个定时器,一个GPIO控制NTC对电容充电,同时定时器开始计数,到电容充电到比较器阈值,触发定时器停止计数,根据电容容量和充电时间即可算出NTC阻值。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简单来讲就是需要一个比较器和一个定时器,一个GPIO控制NTC对电容充电,同时定时器开始计数,到电容充电 ...

同一品牌型号MCU的GPIO  认为高或者低电平的阈值是否固定, 会不会有几mv的浮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同一品牌型号MCU的GPIO  认为高或者低电平的阈值是否固定, 会不会有几mv的浮动? ...

你自己算算几mV的波动对采样结果有多少影响呗,较真的话电容的温度系数也要算进去哦。

本身这个就是低成本低精度的方案,想那么多干嘛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自己算算几mV的波动对采样结果有多少影响呗,较真的话电容的温度系数也要算进去哦。

本身 ...

也是 看买的数显温湿度计 都是这么干的,发现测量一致性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2023-01-29):
引用 网友B:
第一种用过N年了,性能稳定,推荐。

运放+比较器的方案使用过吗

网友:
请问运放+比较器的方案使用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