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8051F320开发板试了一下CC2430仿真器 的HEX文件!

楼主(2008-08-01):
先用Silicon Laboratories IDE通过EC5下载srf04dd_bootloader.hex,提示安装驱动,然后SmartRF?FlashProgramer就会认出来了。

按“Perform actions”更新完就完了。

楼主:
Setup_SmartRFProgr_1.5.0.exe
安装后里面就会有HEX文件了。

网友:
请问cc1020的bootloader有么!用SmartRF生成的HEX文件就可以完成对cc芯片的初始化了?

网友:
我的cc2430防真器做好啦,就是用的这hex

楼主(2008-12-12):
上存一个Protel99 PCB文件: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39557.rar(文件大小:133K) (原文件名:sch+pcb.rar)

可以用热转印做板了,只是跳线有点多!

楼主:
补充:

原理图是 wends 的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333944&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准备DIY一个CC2430仿真器&bbs_id=9999

网友:
这个我前年就试过了,可以连接IAR仿真调试CHIPCON的带处理器芯片,也可以连接SmartRF配置测试CC2500,CC1100等芯片

不过CHIPCON的带处理器芯片没怎么推广使用样的,CC2510,CC2511等都非贵的,我也就没怎么使用了

网友(2009-03-27):
lwy86你好,我照你说的下载好booter程序后怎么没提示安装驱动,也检测不到芯片,我是用并口下载线下载的程序,用的是C2口,一定要用JTAG下载booter程序吗?

楼主:
并口的也一样的,看看复位脚的电平!

网友:
不知道是我电脑的问题还是怎么着,下载好booter程序有时候能检测到芯片有时候就不行,但是检测到仿真器后还有个问题,就是必须连接着8051的并口下载器才能检测到仿真器,拔掉并口下载器后就检测不到仿真器了;检测到仿真器后还是能进行仿真的,但是必须连接着8051的并口下载器,没下载器就不能进行仿真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我booter程序没下载进去?也不应该是,你有碰到这种问题吗?

网友:
lwy86你好,我找着您的仿真器做了一个,并且用uec5下载了bootloader程序srf04dd_bootloader.hex,然后提示安装驱动,却装不上这是什么原因呢?刚开始连f320都没有找到,后来我在vcc和gnd之间加了一个336的电容才能把芯片认出来,把程序烧进去。

网友(2009-07-28):
http://shop57165217.taobao.com/

我们也制作成功了,电路更加简单。

网友(2010-04-14):
大家做好的能讲下经验吗,为什么我照楼主的资料做出来的,把HXE烧入了C8051F320,但把器件插入电脑并没有找到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