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个74HC595驱动8n个继电器。在avr复位期间怎么保证继电器不误动作

楼主(2008-08-01):
搜遍了论坛看了有这个在avr上电复位期间74hc595输出随机数据。这个比较麻烦。那位兄弟有实际的操作经验。交流一下。我的74HC595驱动一个三极管。三极管驱动继电器。小继电器。信号继电器12v动作,电流20ma不到。

网友:
以前是控制总的电源了!有过类似的经历!

楼主:
哦 没其他办法 有什么好办法 控制总电源

网友:
上电时锁住OE,延迟一段时间后放开。

网友:
试试这样行不行:三极管基极并联合适的电解电容到地,单片机上电初始化后先发送数据使595输出为零。

楼主:
估计一个试不出来效果吧 要不自己焊个万能板试试。手头有板的也可以试试

楼主:
上电时锁住OE,延迟一段时间后放开。 怎么锁????

楼主:
采用低电平导通的pnp的三极管驱动继电器是不是安全点。

网友:
595的“OE”脚为高电平时,输出呈高阻。
可用个单稳或简单的RC,复位时让OE为高,复位结束后延迟一段时间变低。

网友A:
借8楼图一用。

AVR的一个I/O接OE,OE接一个5K到VCC。AVR上电过程中I/O为输入高阻态,OE由5K电阻拉高,595的输出也是高阻三态。

595的每个输出接10K到地,上电期间,由于OE为高,595输出高阻三态,但被10K拉低,不能驱动后面的三极管。

上电初始化后,AVR串出8个0,然后控制OE为低电平。595输出全部为0,继电器不会动。

后面进入正常控制。

网友:
如果595的控制线距离有10米,控制继电器的个数有约100个,这样的工作能够稳定可靠吗?

网友:
595控制线为10米要加驱动的

网友:
可以先供595的电源,然后供继电器的电源

网友:
信号继电器的速度要快过单片机复位后的第一件事:初始化IO并给与确定电平?

楼主:
应该是的,这样才能保证可靠。为了控制1000多个继电器。

楼主:
machao老师这个办法可靠不。加上拉下拉电阻,在初始化的时间给一个确定的电平。

楼主:
为驱动这个1000个继电器。我会48个继电器用一个单片机控制,然后组网来控制。联网用485比较好点。每个分机总线控制595的都用245做驱动。

楼主:
还是加电阻最简单。

网友:
加一个上电时序控制芯片,

网友:
machao 的方法是最好的.我感觉.

楼主:
我是要做板子实验一下这个办法。控制1024个继电器玩玩。

网友:
TPIC6B595

楼主:
【23楼】 fugeone  你用过了 驱动继电器 上电不会乱跳继电器。

网友:
①.9楼machao老师的方法是很可靠的,由CPU控制等所有位清零之后再放开OE。
②.俺在8楼的图是考虑了处理器和被控的595离得较远,其间连线希望尽可能少的情况,于是在本地处理OE,但R、C简易做法不太适合于可靠性要求高的场合。

不过,上述两种做法都可能遇到一个问题,即假如收发分为两处,而且两处可能不同时上电时,OE处理无效。如是这种情况,推荐用另一种办法:再加一个D触发器芯片,如74、273等,4020也可以。
③.仍沿用收发间不加线,在本地处理OE的做法。但RC只是复位D触发器,然后把给595的锁存信号作为D触发器的时钟,使之至少收到2次锁存之后再打开OE。

网友:
我根本没有考虑长距离的控制应用。因为我决不会使用5V逻辑电平的传送方式应用在长距离的系统中,尤其是工业控制系统中!

参考一下RS232吧,与UART的通信逻辑相同,但采用+-15V的负逻辑,而且也就几十米,距离越远,还要bps越低。

再远就要使用差分方式传送的RS485了。

UART ==》 RS232 ===》RS485,为何?

楼主:
我这个控制继电器的板子和单片机的板子是分开的,但是距离不远,最远不超过10米。输出我要加245做驱动。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拉10米的线,应优先考虑光耦。

网友:
8楼的图是很实用的,虽然不能完全解决,偶尔还是有轻微的抖动,但是效果是最明显的。

网友:
不用那么复杂。74HC595不是有个异步清除引脚SRCLR吗?把这个引脚接到AVR的一个脚上,并用一个10k下拉电阻接地,OE可以直接接地。

AVR复位期间,引脚呈现高阻态,这时候,RCRCLR被下拉电阻强制拉低,74HC595内部寄存器被异步清除,Q0-Q7输出统统强制为0,它们所驱动的三极管基极电平为0,进入截止状态,自然继电器就不会动作了。

AVR复位完成后,初始化程序将引脚设定为输出,然后驱动RCRCLR为高电平"1" ,异步清除信号解除,74HC595就可以正常驱动了。这个方法电路简洁,省去了595每个输出脚上的下拉电阻。而且,三极管是被595强驱动导致截止的,比下拉电阻产生的弱下拉产生的截止更可靠;同时,595上电后的状态为确切的0,也省去了软件设置初始状态的工作

网友B:
楼上未考虑2个问题:
1、SRCLR引脚只对第1级触发器清零,却不能清除第2级(如图)。
2、看楼主的意思是想拉较远的距离(10m)呢,用什么信号连接尚不清楚,处理器和595之间与其加臃肿的连线,还不如多用个便宜的器件在本地解决。

楼主:
要用74HC594他两级的移位寄存器都带了清理端子。我的电路基本搞好了。请大家指点一下。

信号VIN是给继电器用的。IN是来自74HC595的。74HC595的OE端子加了上拉电阻。继电器控制板的电路如下:
上面的继电器板会级联起来。6个板子一组。会有一个单片机来驱动它们。单片机通过485接口和主机联系起来。

网友:
电源处理得不错。
基极串330Ω阻值似偏小了点,让595活得好累。
远距离传送俺仍旧认为用光耦或差动较合适些,你这可是没有校验的,只要错一位继电器就乱套了。

网友:
TPIC6B595这个芯片怎么样?我查了下大概3.5元一片,如果性能比74HC595好,那还不如用TPIC6B595省心

楼主:
TPIC6B595会比较好,我要用几百个。估计价钱不错。对哦 。我的通讯协议会加上crc16的。我那个原理图电源有问题的。给继电器供电的12v没经过二极管,我应该改了原理图。我的继电器一个时刻就一个导通,电流不大。我把所有的OE信号都处理了一下。从机出来的信号都加上上拉电阻。

网友(2009-04-15):
12楼兄弟正解!

网友(2009-11-13):
之前遇到过同样的问题,阅贴收获不少,mark,mark!

网友:
8楼的方法应该可行

网友(2010-03-19):
信号传输应该用光电隔离,继电器的驱动做在远端的继电器这边。

网友(2010-07-04):
换成 74HC594,加个上电复位电路,不就行了嘛

网友(2012-02-18):
不用什么延时电路,先确定avr的启动输出电平是高还是低,不要去尝试改变这个电平,你改变他,就意味着有电平变化,就会误动作。只需控制所有595的oe脚电平,这个电平为低就输出,所以保证oe脚为高不管其他引脚如何变化,都不会有输出的。然后看avr电平启动如果是高就不用改变,等待正常只需再去改变输出电平,如果为低,就直接硬件加非门的电路,比如4069,启动时输出低,非门反向是高,595的oe就一定是高了,为高阻,绝对不会输出,其他引脚电平可以不去理睬了,怎么变化都是高阻,只是正常运行后要输出595,就要对所有输出进行一次复位后再输出。我实际应用时的做法相当有效,没有使用rc电路。

网友:
setting OE doesn't work as it puts the output into tri-state -> depending on your driver set-up, the relays will most likely change state.

the right approach is to lock in the storage register: by holding it low during power transitions. With this approach, whatever state was previously in the shift register is preserved and the output drivers will not change state.

网友:
实际应用 :
【8楼】 holycat 仙猫 的方法很管用,但是100K 好像小了点,还是有误动作,换成200K。。。非常好用

网友(2014-04-01):
标记,学习一下。

网友C(2014-08-15):
引用 网友B:
楼上未考虑2个问题:
1、SRCLR引脚只对第1级触发器清零,却不能清除第2级(如图)。
2、看楼主的意思是想拉 ...

我明白他的意思,它强制复位595内部移位寄存器,当上电电压上升时,相当于进行了一次锁存输出,这样的话Q0-Q7就是拉低了

想法应该不错,可能不是最可靠的办法,最可靠的还是OE脚控制办法,但是这样就多了一个io口占用

我现在就打算这么用了,rst端阻容复位的用在led显示这种地方,oe端控制的就用在绝对保证无误的地方。我的应用中需要先释放显示控制,初始化后才开关键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明白他的意思,它强制复位595内部移位寄存器,当上电电压上升时,相当于进行了一次锁存输出,这样的话Q ...

挖坟啊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8楼图一用。

AVR的一个I/O接OE,OE接一个5K到VCC。AVR上电过程中I/O为输入高阻态,OE由5K电阻拉高,595 ...

对用上这个OE

网友(2014-11-05):
也遇到这个问题,好像比较容易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