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马潮老师,关于您的书316页的5V简易电压的问题

楼主(2008-08-02):
请问马老师,我在把PA7口悬空时,数码管显示的是47XX到49XX之间的数字(会变化),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想然PA7口悬空时数码管显示0000,我应该怎么办? 还有,这个程序是mega16用的,如果我想把它移植到mega8上去,单纯的改引脚好像没有用啊?
我应该如何修改寄存器呢?

网友:
lz是学什么专业的?

楼主:
。。。应用电子技术

网友:
那么模拟和数字电路应该学习过吧,一个输入脚的悬空是什么概念?

楼主:
还没有学过。。。  我的意思就是什么都没有接

网友:
那就先把基础学好吧。

楼主:
哦  那老师可以先告诉我为什么PA7口选悬空时ADC转换得到的是一组随机数(可能也不是)吗?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谢谢老师!
基础我一定会学好的。。。

网友:
对地接个2M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