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谁做过MODBUS TCP/IP通信的,

楼主(2008-08-02):
请问有谁做过MODBUS TCP/IP通信的,

网友:
没有做过,我也想街道。

网友(2008-10-06):
把CRC16校验码去掉,把设备地址去掉即可,因为TCP/IP协议中包含网卡地址,同时TCP/IP协议传输中已经包含校验码。(只是看到书上这么说的,我只搞过485-MODBUS-RTU)

网友:
就是把检验去掉,加上6字节的头,用tcp发就可以了。最多255个数据,因为数据长度只有一个字节

网友(2013-03-08):
怎么没人跟贴了,我也在做这块,还没弄好

网友:
楼主做好了吗?小弟也要做这个,能否向楼主加Q请教怎么弄?小弟Q923481976

网友:
最近也要弄关TCP/IP协议,大家有什么好的资料或建议可以共享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