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老师:关于中断触发按键跳跃的问题

楼主(2008-08-02):
马老师,我想请问一下您关于《AVR单片机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实践》一书中第226页的—思考与实践—的第3小问,
我觉得应该是按一次按键触发了多次中断的原因,
在本例C语言的中断程序中,我是这样修改的:

interrupt[EXT_INT0]void ext_int0_isr(void)
{
   delay_ms(400);
   if(++counter>=16)counter=0;
}
不过效果不是很明显,后来才发现delay函数是在触发之后的,没用。
我想问一下您有没有解决方法

网友:
这个例子,是一个学习使用外部中断的简单例子,其主要目的是了解外部中断如何工作的。

现在有很多的芯片,除了外部中断之外,还增加了更多的I/O引脚电平变化中断功能,这些都可以作为外部中断使用。但我的观点是外部中断不适合作为检测机械按键使用。

因为机械式按键存在抖动的问题,采用软件方式在中断中做消抖不是不能实现,只是比较麻烦和复杂,还得需要一个T/C的配合。你的那个程序不好,首先使用了软件延时,而且还是在中断中延时!这是非常不好的。我多次强调过,尽量不要采用软件延时,尤其是毫秒极的延时。

因此根本解决的办法有2个:

一、增加和采用外部硬件的消抖电路,这样就可以方便的使用外部中断做按键检测了。

二、放弃采用外部中断的检测方法,对机械按键和键盘采用我在后面介绍的状态机扫描方式,一次机械按键的整个过程需要300-500ms,按我的状态机方式,在20-60ms内就可以正确检测到任何一次的按键过程,反映也完全跟的上,为何要使用外部中断呢?

书中的许多思考问题都是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仅掌握本章的内容往往是找不到正确答案的。我的出发点是留下伏笔,希望学习者能随着深入的学习,站在高处后再回过头来,这样就能找到最好的方法。

在介绍T/C使用前,我的例子中也使用了软件延时,这是没有办法,只能先过渡一下。一旦介绍了T/C,能不用软件延时,就不要使用。

楼主:
知道了,谢谢马老师:)
我现在试着先用第一种方法解决,等学了状态机扫描后在尝试一下第二种方法。

网友(2010-09-30):
请问马老师,
   AVR的串口中断和定时中断如何一起使用,我现在需要用一个定时器,定时从串口发送和接收数据,做的是多机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