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V/4A数控稳压电源

楼主(2008-08-03):
可能你刚看到这个稳压电源会感觉用料有点骚包,但是当你看完整个制作过程介绍之后,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实用的稳压电源,程序刚开始编写,完成后再上传。
DIY其乐无穷,大家都来做一个吧。

center>
看到散热片和银行卡的比例你就知道散热片有多大了吧 (原文件名:散热片.JPG)

两个并联的三极管分别装到两个散热片上面 (原文件名:三极管.JPG)

1.        电源方案选择
开关电源体积小,效率高,发热量低,但是波纹干扰大,故障率高,线性调整电源则刚好相反,因为要做一个实验用的电源,对波纹和稳定性要求很高,至于效率低和体积大及发热量高都可以接受,所以就选择线性调整的电源。
2.分立元件和集成可调稳压器
    集成稳压器也有很多,常用的有1.5A输出的LM317,还有5A输出的LM338K和LM317K以前都用过,保护功能完善,但是都不能从0V起调,要从0V起调必须把ADJ脚拉低到-1.25V才行,,就要高精度的-1.25V基准,反而更麻烦了,自己设计分立元件的算了,轻松从0V起调,集电极输出形式能做到输入输出压差最小0点几伏,相比317的最低2V更牛。
3.关于电压调整方式
   常见的有多档开关式的,电位器式,DA芯片的,和PWM滤波模拟DA的,多档开关的调节太粗略,电位器式的时间长了又容易接触不良,DA芯片的稳定性好精度高,PWM滤波模拟DA的电路电压稳定性不好,而且输出电压还受单片机电源影响,所以选择专用12位DA芯片MAX531,内部有高稳定电压基准源,输出电压稳定,三线的SPI接口占用口线少。
4.关于AD选择
   用过16位的AD7705,稳定性很好,虽然在16位采样时速率只有13Hz,不过采集电压和电流做显示足够了,快了也看不清啊,两个通道输入,正好一路采电压一路采电流,是差分输入,不容易受干扰,内部有数控增益放大器,正好解决采电流的精度和采样电阻功耗的矛盾,可以用很低阻值的电流采样电阻而且不用加放大器,分辨率是16位的可是足够了。
5.闭环反馈
   实现稳压的反馈常用两种:一种是模拟运放比较直接控制,一种是AD采样值经过单片机PID计算再通过DA控制输出,好多人认为这才叫真正的数字化电源,然而有致命的缺点,反应速度受AD和MCU及DA的影响,如果要有很好的调整率,就要高速的AD高速的MCU高速的DA,甚至用DSP,这样成本太高了,即使这样也解决不了另外一个致命缺陷,MCU如果死机,电压就失控,所以宁愿选择模拟运放反馈的,虽然老套,但是电压调整率好,更稳定。
6.保护功能
    实验用的电源,负载不确定,经常会出现短路,必须要加短路保护功能,市面上的成品电源大都是短路后迅速切断电源的,这种电路的缺点就是如果负载是电动机或大电容,启动时近似短路,就很容易进入短路保护而断电,所以采用限流式短路保护电路,就是当负载阻抗很小时,把电流限制在设定的数值上,短时间工作在大电流恒流状态,这样启动电流大的负载也能稳定的工作,如果输出电流一直大,那么功率管会很快温度升高,当升高到预定保护值时,温度保护启动,强制关断电源。
7.采样电阻对输出电压的影响
输出电流采样电阻的压降不在稳压电路的电压反馈采样范围,消除了由于电流采样电阻的压降引起的负载端电压降低,但是电压采样的分压电阻的电流会从电流采样电阻流过,导致电流测量有底数,解决办法是尽量加大分压电阻的阻值,但不能影响输出电压的稳定性,另外的办法就是把底数从采样读数中减出去,实现起来也挺麻烦,因为采样电阻值不变,但是电流会随输出电压变,可以用I=U/R计算出电流底数。
8.运放的选择
   运放本来可以用单电源的运放,但是想要从0V起调,轨对轨的运放又没用过,就干脆麻烦一点用双电源运放OP177,仪表用的性能不错,也可以用OP07,便宜,不过正好手头有OP177,就用它了。
单片机的复位电路是51和AVR兼容的,JTAG接口用于AVR调试,DIP40的封装89C51或M162都通用。
用12864的液晶屏也有点骚包,不过有现成的,就用它了。
5V单独设一组输出,很多数字电路都用5V供电,方便。
9.电源变压器
电源变压器是在广州淘街定做的方牛,150W,78元,不算贵
输入:220V ac
输出:15V+15V+15V+15V/2.2A
      9V/2A
初级和次级间加屏蔽层
抽头式输出适合分档调压,还能组成全波整流电路,和桥式整流电路相比只有两个二极管工作,二极管的功耗降为一半,输出电压也提高1V左右。

原理图和布线图(Protel 99 SE 格式)

网友:
偶也在用手头闲置的几片M16做一个0-24V的稳压电源,调压方面做得比较理想,达了了0.025V的精度,电流方面就搞不好,有几十mA的偏差,期待能与楼主交流.

网友A:
在16位采样时速率只有13Hz?
是不是太低了?

楼主:
【1楼】 ediy007

偶也在用手头闲置的几片M16做一个0-24V的稳压电源,调压方面做得比较理想,达了了0.025V的精度,电流方面就搞不好,有几十mA的偏差,期待能与楼主交流.
---------------------------------------------
在这里发帖交流很方便啊

楼主:
【2楼】 jiezhang 看着锅里的
在16位采样时速率只有13Hz?
是不是太低了?
--------------------------------
在16位采样时速率确实只有13Hz,数据送给LCD显示时3Hz就够了,快了看着不舒服

网友:
原来A/D只是用来显示,不是采样反馈的

网友:
期待楼主的大作,模电很强啊

网友:
能搞到110V最好了.哈哈,期待中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
不错,做的思路讲的很详细

网友:
我ATMEGA8做了一个,0-30V,0-1A,用MCU本身的PWM和DA,效果不是很理想!!!

网友:
我来提一个问题:

你的输出是30V/4A,是不是在低压的时候能够做到输出4A?如果能够做到的话,比如说是5V/4A.
那么你的调整管上的压降就会大于15V-5V,功耗就起码是10V*4A=40W,不知道你的调整管的散热够不够?

另外:你现在只有恒压输出的模式,如果能够加入恒流输出模式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这个东西可以做出成品来卖么?我很有兴趣呢

网友:
【楼主位】 kdtcf 春风
电压和电流的分辨率实际可以做到多少?

网友:
你的输出是30V/4A,是不是在低压的时候能够做到输出4A?如果能够做到的话,比如说是5V/4A.
那么你的调整管上的压降就会大于15V-5V,功耗就起码是10V*4A=40W,不知道你的调整管的散热够不够?
-----------------------------------------------------------------------------------------------
就是,你是线性降压,散热估计有问题,你最大的散热片散热能力估计5w左右。要是开关估计没问题。

网友:
12864和16位AD都舍得用了.变压器也定做了.
那么为什么不索性做得更好一些?
变压器抽头更多一些.继电器更多一些.
这样就可以更好的解决调整管散热的问题.

网友:
感觉各位都是强人
记号

网友:
占位,具有参考价值

楼主:
【13楼】 ywl0409 老黄牛
我来提一个问题:

你的输出是30V/4A,是不是在低压的时候能够做到输出4A?如果能够做到的话,比如说是5V/4A.
那么你的调整管上的压降就会大于15V-5V,功耗就起码是10V*4A=40W,不知道你的调整管的散热够不够?

另外:你现在只有恒压输出的模式,如果能够加入恒流输出模式就更好了.

【16楼】 hddgf

就是,你是线性降压,散热估计有问题,你最大的散热片散热能力估计5w左右。要是开关估计没问题。
--------------------------------------------------------------------------------------
150W的变压器加两只2SB817并联的功率管输出30V/4A是没问题的。
散热没问题,刚传了散热片图片,三极管是两只2SB817并联代替图中的一个功率管
高精度高稳定性的恒流源我一直在做,电路比这个复杂,不过是公司的项目,不能公开的

楼主:
【15楼】 rqiang

电压和电流的分辨率实际可以做到多少?
-----------------------------------------------------------
DA芯片是12位的MAX531,电压步进可以做到30V/4095=0.0073V,实际用的是0.1V步进调节的
AD是16位的AD7705,电压分辨率30V/65535=0.458mV,电流分辨率5A/65535=0.076mA,实际应用时AD的精度根本达不到16位,所以电压显示30.000V,电流显示5.000A

网友:
偶的神啊,强!!

我一看到这么多的三极管,我头就大了.

网友:
标记顶

有几个问题望释疑:
1,调整电路后面有两个大电容(1000uF),轻载时电压往下调整速度很慢,关断速度也慢。
2,只有一组电流采样,是否电流采样进度受影响?
3,输出短路保护电流是不可设定的,对吗?

楼主:
【23楼】 Momo
标记顶
有几个问题望释疑:
1,调整电路后面有两个大电容(1000uF),轻载时电压往下调整速度很慢,关断速度也慢。
2,只有一组电流采样,是否电流采样进度受影响?
3,输出短路保护电流是不可设定的,对吗?

;------------------------------------------------------------------------------------
1.你提的这个问题我已经发现了,用万用表都能看到空载向下调整慢,所以换成两个10UF的电解电容了
2.“只有一组电流采样,是否电流采样进度受影响?”  是什么意思?
3.输出限流短路保护只能靠换R5,R23,R24来设定保护电流的上限,另外AD采到的电流值可作为保护参考,可以在菜单中设定。

网友:
2.“只有一组电流采样,是否电流采样进度受影响?”  是什么意思?
>>> 打错字了,我的意思是,只有一组采样电阻,采样精度会受影响,如果要全量程保证较高精度,是否需要分档测试?(不同档位用不同值的采样电阻)

3。输出限流短路保护只能靠换R5,R23,R24来设定保护电流的上限,另外AD采到的电流值可作为保护参考,可以在菜单中设定。
》》》软件限流速度如何?过载瞬间是否会出现尖峰电流?

我也打算做一套这个电源,希望多多交流。
另外请教:调整管C极后面通过R9/R10接-18V是什么意思?

楼主:
【25楼】 Momo
>>> 打错字了,我的意思是,只有一组采样电阻,采样精度会受影响,如果要全量程保证较高精度,是否需要分档测试?(不同档位用不同值的采样电阻)
----------------------------------
只有一组采样电阻确实影响采样精度,数字万用表里面换挡都是靠换采样电阻的,但是在电源里面要实现很宽的电流测量范围,又要保证精度最很高,就只能自动更换采样电阻,而且要用电子式切换才能反应速度快不至于影响输出电压,负载电流有可能变化的非常快,以至于自动换挡的速度都根不上,另外这么大电流的稳压电源电流波纹一般都是毫安级别的,电流显示精度小于1mA也没有实际意义。

》》》软件限流速度如何?过载瞬间是否会出现尖峰电流?
-----------------------------------
软件限流速度受限于AD和MCU的速度,AD7705在这里速度只能有80毫秒以上,三极管限流反应速度很快的,是微秒级的,就是考虑过载不会产生瞬间尖峰电流而冲击功率元件的。

另外请教:调整管C极后面通过R9/R10接-18V是什么意思?
-----------------------------------
是使电源无论输出多高电压都有静态电流,使电路中的三极管都工作在甲类状态,提高稳定性,输出空载很容易震荡的
我想过用恒流源代替电阻,但是三极管导通有压降,小于1V输出时很难恒流,还有就是恒流源自己的噪声会叠加到电源里面,所以电阻是首选。

很乐意一起交流

网友:
呵呵,这么晚还在,改天有空再学习一下原理图后,再交流一下。

楼主:
我测试了空载时和满载4.5A电流时输出电压的变化,竟然电压变化还不到1mV,这个令我很满意。

网友:
强烈建议armok加精

网友:
非常不错的说。

网友:
kdtcf 春风
作为一台程控电源,返回精密的电流、电压数值相当重要,因为很多自动化测试场合才会用到程控电源。
另外,程控下编程(即编程控制电压由搞向低调整)速度也是非常重要。

这个电路底子非常好,如果在进一步,就很有商业价值了。
1,需要更高的测量精度。
2,需要更快的编程反映速度。
3,需要具备CC模式和CV模式。
4,需要更好的控制接口。
5,需要一套完整的控制指令集。

网友:
好东西啊
楼主什么时候能搞定啊
能否做成套件的啊

楼主:
【31楼】 Momo

作为一台程控电源,返回精密的电流、电压数值相当重要,因为很多自动化测试场合才会用到程控电源。
另外,程控下编程(即编程控制电压由搞向低调整)速度也是非常重要。

这个电路底子非常好,如果在进一步,就很有商业价值了。
1,需要更高的测量精度。
2,需要更快的编程反映速度。
3,需要具备CC模式和CV模式。
4,需要更好的控制接口。
5,需要一套完整的控制指令集。
----------------------------------------------------------
你的建议很好,而且还很有难度,我要先把软硬件调好,再做测试,然后再考虑你的再进一步的建议。

楼主:
【14楼】 zhaoxucsu

楼主,这个东西可以做出成品来卖么?我很有兴趣呢

【32楼】 feixue 飞雪
好东西啊
楼主什么时候能搞定啊
能否做成套件的啊
-------------------------------------------------
我会尽快搞定的,实验进度我尽量都贴上来

网友:
好复杂呀,看得头晕。
干嘛还要好几个继电器?

网友:
kdtcf 春风

有没有兴趣一起搞这个东西?当然资料共享,如能商业化利益也可共享。呵呵~

楼主:
【36楼】 holycat 仙猫

干嘛还要好几个继电器?
-----------------------
用两个的继电器控制,可以在需要时由单片机切断电源

楼主:
【37楼】 Momo
有没有兴趣一起搞这个东西?当然资料共享,如能商业化利益也可共享。呵呵~
---------------------------------------------------------------------------
大家一块儿搞更好啊,喜欢共享!

网友:
啊!你的继电器是切断电源用的?
我一直以为是高低输入电压切换的

楼主:
【40楼】 yanjian
啊!你的继电器是切断电源用的?
我一直以为是高低输入电压切换的
------------------------------------------
是其中一个吸合为低压档,另一个吸合为高压档,两个都不吸合为断电,两个都吸合为高压档

网友:
这电源也太夸张了吧?

网友:
大半夜看到kdtcf 春风还在线,是不是在赶工啊,呵呵

网友:
我也以为继电器是切换分组电压,提高效率降低三极管损耗用的咧……

站长怎么还没有出来发裤子呢?

网友:
站长怎么还没有出来发裤子呢?

我也纳闷捏

网友:
从LZ解答屏蔽环的解答就发现模拟电路水平很强,也很热心。
严重支持一下!!!

但我觉得这个电路的确“用料有点骚包”,LZ用来玩玩可以,做成产品会死的很惨,主要是成本太高。现在的一般电源,说白菜价是污了白菜了:)
1、12864
12864价格高,也是个好东西,用在这儿却不妥。电源为电路之源,应该有很强的生命力,不论在黑龙江的冬季还是在广东夏季都要安全。
2、AD620
专业仪用放大器用在电源上面,ADI公司会骂人的,用上OP07就有点过了,见过的很高档的电源上也就是用的1458或324。
3、18B20
好几块钱一个不比一个几分钱的PN结实用。
4、AD7705+MAX531
成本太高,可以用高速DA加上高速单片机(AVR够了)逐次逼近进行AD,完全可省下一个7705。

要是做产品,最好加上以下部分:
1、电流电压精确设定控制。
2、恒压恒流转换输出。

另外:
不知电源的纹波有没有小于1mVrms?
日稳定性如何?
空载时和满载4.5A电流时输出电压的变化,能达到电压变化还不到1mV的话,确实很不错。

网友:
两个继电器是切换15V和30V的交流输入。
变压器中央端子接地,其他四端为对称结构,输出全整流。这样可以灵活切换15V和30V,但是也有个问题,如果在15V方式输入下,5V大电流输出,调整管的功耗。。。。。

网友:
奇怪 (原文件名:奇怪.JPG)

请解释为什么使用C25而不使用一个电阻了?

网友:
这是比较电路,消除自激振荡用的。

网友:
china_china :比较电路可以做反馈吗?呵呵!这个电路楼主使用的本质是调整比较放大器的VREF方式,来调整输出电压。不知道你是否看明白!
  输出电压应该=VREF*(1+(R25/(R12+R13)))
  VREF电压有MCU控制DA来控制。

网友:
就是,难到OP工作在比较状态?如果是积分的话这个电容好象又太小了点。

网友:
看明白了,是个大回环的负反馈,呵呵,那个电容为相位微调整,防止高频震荡。

网友:
好像TIP41有问题 (原文件名:cuowu.JPG)

好像TIP41有问题  ,是不是应该是NPN型?

网友:
LZ太NB了,学习一下,记号~

楼主:
【49楼】 china_china
你说的性价比和实用性分析的很好,其实我做这个“骚包”的电源没考虑那么多,只想做一个性能很好的电源,锻炼一下自己又创造和大家交流的机会,我对DIY的乐趣很浓的,不是我不重视商业价值,不是我不爱钱,DIY自己喜欢的东西,其中得到的知识,经验和乐趣远远大于付出的精力和成本。所以我说“DIY其乐无穷,大家一起都来做一个吧”
波纹和稳定性还没来得及测试呢,最近公司忙,23点才出差回来的,不过我再忙也不会让这里长草的,一定抽时间和大家交流。

楼主:
【50楼】 zjybest 绝对痴迷
如果在15V方式输入下,5V大电流输出,调整管的功耗。。。。。
---------------------------------------------------------------
是有50W左右的功耗消耗在调整管上面了,可是这种形式电路的稳定性是很好的,大奔都买了就不会考虑节油的问题了

【58楼】 zjybest 绝对痴迷
好像TIP41有问题  ,是不是应该是NPN型?
-----------------------------------------------------
TIP41是NPN型三极管,图是后来画PCB的时候由于封装对不上就改了原理图的原件,忘记改回去了

网友:
修改电路,没有仿真 (原文件名:调整.JPG)

觉得电源调整部分要做上面改动,射级输出,输出电阻小,更适合做稳压源输出。

网友:
to:zjybest 绝对痴迷

电源反馈本身就是一个大回环的负反馈,那个电容作用是消除高频自激振荡的,这是一定的。
不过你不同意你说的“
---------------------------------------
这个电路楼主使用的本质是调整比较放大器的VREF方式,来调整输出电压。不知道你是否看明白!
输出电压应该=VREF*(1+(R25/(R12+R13)))
VREF电压有MCU控制DA来控制。
---------------------------------------

我感觉这个电路楼主使用的本质是:
将当前电压取样值[(R25/(R12+R13)分压]与MCU控制DA输出电压进行比较输出来控制TIP41,进而达到控制调整管的目的。

网友:
刚开始看没有看全图,所以认为是一个极内反馈,看全图以后发现实际上不是,他是一个大回环的负反馈。具体模型是一个电压串联负反馈。
china_china
   不是比较,
  使用运算放大器的A值很大,大概有80DB,并且后级还有个放大,所以保证了1+AF>>10  (F=(R12+R13)/(R12+R13+R25)),

下面的是我做的修改,通过了proteus的仿真。

修改电路,没有仿真 (原文件名:调整.JPG)

网友:
通过了proteus的仿真,

楼主:
帖子置酷了,很高兴
大家见谅啊,我在上班,晚上一块儿讨论

网友:
传一份文档供参考。
Agilent随便一个2A 20V的数控电源,价格都在数千美金,不是没有道理,能把一个电源做到这种极致,国内目前还找不到有这样的人或公司。
我们可能做不到Agilent这样的程度,不过只要精益求精,用心下功夫去做,超过大部分国内厂商的电源还是有可能的。

网友:
to:zjybest 绝对痴迷
并且后级还有个放大,所以保证了1+AF>>10  (F=(R12+R13)/(R12+R13+R25))
--------------------------------------------------------

电源的负反馈的这个部分一直认为一个比较电路。不理解你以上的说法,能不能较详细的指点一下。

另外:能不能将仿真的U1输出端的波形贴上来,我仿真了一下出错,无法仿真(很少用仿真,仿真总是玩我,比较崇尚真刀真枪:)),在仿真时调整一下运放同相端的电压。TKS

网友:
比较器工作在开环状态,工作区也就是非线性区,既截止区和饱和区,
而反馈中运放工作在线性区,输出线性变化。

网友:
仿真图 (原文件名:仿真图.jpg)

示波器 (原文件名:示波器.JPG)

注意示波器中C通道为输入电压(红色),B通道为输出电压(蓝色)。

网友:
to:zjybest 绝对痴迷
比较器工作在开环状态,工作区也就是非线性区,既截止区和饱和区,
而反馈中运放工作在线性区,输出线性变化。
-------------------------------
谢谢指点。
问题是我就是认为这个地方的运放是工作在开环状态下啊,我仿真时提示示波器有问题,你能否将U1输出端的波形贴上来,

注意:是在调整一下运放同相端的电压瞬时的输出波形。TKS

网友:
回复真快,谢谢。

从图中看出U1的输出一直是一个电平,看不出线性变化啊?

再问一下:你调节运放同相端的电压时,有没有时而高于反相端的电压,时而低于反相端的电压,这样才能明显看出这个运放的状态

自已对proteus不熟,只有请你帮忙了,谢谢!

网友:
china_china
   你搞错了把,注意示波器中C通道为输入电压(红色)(我把他做了一下处理处理成有波纹的),B通道为输出电压(蓝色)18V。

网友:
在稳定工作状态,U1,输出的是一个固定的电压.

如果能够看到:在调节运放同相端的电压时,时而高于反相端的电压,时而低于反相端的电压,那就说明你的电路工作在不稳定状态,需要调整反馈环.

网友:
【81楼】 ywl0409 老黄牛

积分:385
派别:
来自: 上海
        在稳定工作状态,U1,输出的是一个固定的电压.

如果能够看到:在调节运放同相端的电压时,时而高于反相端的电压,时而低于反相端的电压,那就说明你的电路工作在不稳定状态,需要调整反馈环.
---------------------------------------------------------
我就是专门想让电路工作在不稳定状态下,这样才能看到U1工作的状态是开环还是线性啊?

网友:
【80楼】 zjybest 绝对痴迷
积分:152
派别:
来自:湖北省黄石
        china_china
   你搞错了把,注意示波器中C通道为输入电压(红色)(我把他做了一下处理处理成有波纹的),B通道为输出电压(蓝色)18V。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搞错了?B通道为输出电压是应该指的U1运放的输出端的电压吧?好像一直是一个电平?

你仿真时同相端的电压有没有低于反相端的电压,是不是一直都是高于反相端的电压呢?

网友:
B通道为输出电压(蓝色)18V,此负反馈为电压串联输出负反馈,输出点为稳压电源的输出端。而运放是反馈环节中一部分,所以输出点不能把运放输出点作为输出测试点。

楼主:
【70楼】 Momo
《对于电源产品你应该知道的10项使用提示》
传一份文档供参考。
Agilent随便一个2A 20V的数控电源,价格都在数千美金,不是没有道理,能把一个电源做到这种极致,国内目前还找不到有这样的人或公司。
我们可能做不到Agilent这样的程度,不过只要精益求精,用心下功夫去做,超过大部分国内厂商的电源还是有可能的。
----------------------------------------------------------------------------------------------------------------------
谢谢你上传的《对于电源产品你应该知道的10项使用提示》,我大概看了一下,很好,接下来一定仔细研究一下。
“我们可能做不到Agilent这样的程度,不过只要精益求精,用心下功夫去做,超过大部分国内厂商的电源还是有可能的。”
说的真好,“只要精益求精,用心下功夫去做”再加一句:“即使浪费点钱”也一定要做的更好。

网友:
修改电路,通过仿真 (原文件名:调整.JPG)

觉得电源调整部分要做上面改动,射级输出,输出电阻小,更适合做稳压源输出。
请 kdtcf 春风谈谈看法

楼主:
【87楼】 zjybest 绝对痴迷
觉得电源调整部分要做上面改动,射级输出,输出电阻小,更适合做稳压源输出。
请 kdtcf 春风谈谈看法
---------------------------------------------------------
你该过的电路降低了Q4的功耗,Q4可以不用散热片了,射极输出不一定输出电阻小啊,只要电路工作在大环路负反馈中而且没有原件工作在饱和或截止状态,就能保证很低的输出电阻,而且也经过测试了,实际电源输出的内阻小于1毫欧,已经很小了,只相当于几厘米长的一段表笔线的电阻。
另外你在Q3的C极对+12V拉了一个800R的电阻,这会使Q4不能关断。

网友:
Q4本来工作在放大区,为什么要关断了?

网友:
都是模电强人啊,这水平,羡慕啊,哈哈

楼主:
现在看Q4至少也有几十毫安的电流流过C极,再经过达林顿的放大,输出会电压过高失控的

网友:
不完全理解。

网友B:
应该为这张,原来画错了 (原文件名:画错了.JPG)

请就上图说说。

网友:
怎么地也得MARK一下啊!

网友:
顶一下,做个标记!

网友:
弓虽人口阿!!!!!!!!!!!

网友:
我来试着解答一下zjybest 绝对痴迷的问题:Q4为什么要关断?
这是过流保护的必要。原来的电路在输出电流过大时Q3饱和导通,这使得Q4关断,从而切断了负载供电(还没看明白怎么切断的?)。使用修改过的电路后即便Q3饱和导通,Q4集电极上拉的800欧电阻使得Q4不能被关断,这就没有了过流保护功能。

说得不对的地方还请指教。

另,请问
1、D9、D10的作用是什么呢?
2、调整管后面的R9、R10在输出30V时岂不是有 (30-(-18))^2/100 = 23.04W的功耗?这不会有问题吗?
3、使用Q4,而不是直接用运放的输出端来接调整管是因为过流保护吗?

网友:
现在不谈那个过流保护,原图有错应该把Q3的C接到R3 1K的下端就可以啦。讨论Q4的工作方式为线性状态这个问题。

楼主:
【99楼】 cocalli

最大功耗达到120w,牛@!
----------------------------
麻烦你再看一下图,没有那么大功耗

网友:
楼主头像左臂那个人是谁呀?????

楼主:
【100楼】 ifree64
另,请问
1、D9、D10的作用是什么呢?
2、调整管后面的R9、R10在输出30V时岂不是有 (30-(-18))^2/100 = 23.04W的功耗?这不会有问题吗?
3、使用Q4,而不是直接用运放的输出端来接调整管是因为过流保护吗?
--------------------------------------------------------------------------------------------------------------------
1.D9是垫高Q4的导通电压的,过流保护时Q3的C极如果电压拉不到0,就不能完全吸收左边送来的电流,能使保护更安全。U1有可能瞬时有输出负电压的时候,这会使Q3的C极和E极反偏,因为三极管发射结的反向耐压通常只有几伏,容易击穿Q3,加了D10就单向可以有电流通过了。
2.这的确是阻值错误的,是画原理图时忘记改了,实际装的电阻是2K的电阻。
3.使用Q4来组成独立的过流保护,它在电流过大时强制拉低电压,不管运放输出端是多高电压,即使运放坏了,都不会影响过留保护功能

网友:
春风兄:有没有多做的板子?
       我想要一块.

楼主:
广州这里做样板好贵,以后在这坛子里找人做

网友:
那么贵呀!
我还以为不超过50元呢!

网友:
请教 kdtcf 春风兄:

上边我和zjybest 绝对痴迷兄争论的那个运放的作用,我感觉zjybest 绝对痴迷兄说的是一个大的负反馈来说的,对这个运放来说,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想请教你一下:这个运放到底起什么作用?

TKS!

网友:
运放到底起什么作用?

在这个反馈电路中,运放起的是比较的作用.比较输出电压和设定电压.

反馈环中:
反馈的输入就是设定信号和反馈信号的相加,这里的运放起的就是这个作用.

网友:
不能叫比较器的原因是:比较器输出只有两种状态,这个运放实质在负反馈环中,输出线性。

网友:
谢谢【111楼】 ywl0409 老黄牛的答疑。

完全赞同你的观点。
看来人还是要多相信一下自己,被zjybest 绝对痴迷兄一说,真以为多年的理解竟是一个错误。
谢谢。

楼主:
【110楼】 china_china

请教 kdtcf 春风兄:
上边我和zjybest 绝对痴迷兄争论的那个运放的作用,我感觉zjybest 绝对痴迷兄说的是一个大的负反馈来说的,对这个运放来说,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想请教你一下:这个运放到底起什么作用?
TKS!
--------------------------------------------------------
大家既然是来讨论的就不要说请教,把我举高了容易摔疼我的
【110楼】 china_china   和   zjybest 绝对痴迷   争论运放的作用,我能绘制出电路不一定就很懂电路,我说一下我的理解吧:
整个电源就是工作在大环路负反馈中,可以说Q4,Q5是给运放做接力放大的,运放工作在负反馈状态时,输入两端是虚短,就是电阻不直接短路,但是电压相等,这样由DA送来的电压经AD620放大,加到运放的+输入端,电源输出的电压经R25,R12,R13分压送到运放的-输入端,这样就由DA控制输出稳压了
看到你们用proteus来仿真模拟电路,我觉得proteus这个软件还处在开发阶段,我用我硬件都调好的电路来仿真都不能正常仿真,浪费了我好多时间,尤其仿真模拟电路,比搭电路还浪费时间,后来就干脆都搭电路来真的了,所以仿真永远都不如来真的

网友:
谢谢【114楼】 kdtcf 春风兄的说明。
不过太谦虚了,你的其它方面不清楚,但在模拟电路和热心方面,应该值得学习。

比较赞同【111楼】 ywl0409 老黄牛兄的说法,很清晰也很透彻,PF一下:)

另外:你说的“proteus来仿真模拟电路,我觉得proteus这个软件还处在开发阶段”是你高抬了proteus了,“深蓝”能在人机大战中KO卡斯帕罗夫是因为玩的是象棋,不是围棋。一套原理完全一致的电源电路设计的产品,可能一个能达到相当的水准,而另一个完全不能工作。所以用过几次仿真后(含proteus、EWB或者硬件仿真器),现在我也不用,追求真刀真枪,要不然往往不是我玩仿真而是仿真玩我。不过对部分没有硬件的学生等还是可以解决一下“纯理论知识”的,而上面的应该是纯理论层面的东西,zjybest 绝对痴迷兄想来也是学生。

网友:
来张实际的工作液晶显示图片.这样让大家看下嘛.

网友:
呵呵,我工作好几年了,电子设计也有几年,虽然自己水平一般,但我觉得搞设计还是有很多学问的,值得所有电子爱好者深究。

网友:
春风朋友的这个东西,我没有焊,但看到了就想试一下(这个稍微再调整一下,就可以成为一个比较好的产品),觉得设计的还是不错的,原理:通过一个DA输出一个VREF电压,来控制一个串联稳压电源的输出,虽然这种工作方式,很常见,但他的产品的特性却经过他测试,都比较好达到30V4A ,波纹度很低,很多普通电源达不到这个标准的,为什么,反馈深度,放大器开环放大倍数,比如黑白电视机(老)12V的,你可以看到就一个三极管完成了放大比较的功能然后推动一个电源管,那么他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波纹度,稳定度。
但同时我认为春风朋友的调整管的工作方式确实值得研究,他是用集电极输出,而不是一般常用的射级输出。
另外现在仿真软件做的很好了,很多地方都可以用他仿真(特别是小信号模型的),比如信号滤波器,运放的工作频带等,实际电路只需要稍作调整就可以啦,很多器件的模型和现实器件基本一致了。

网友:
谢谢 春风的认真讲解。

1.D9是垫高Q4的导通电压的,过流保护时Q3的C极如果电压拉不到0,就不能完全吸收   左边     送来的电流,能使保护更安全。U1有可能瞬时有输出负电压的时候,这会使Q3的C极和E极反偏,因为三极管发射结的反向耐压通常只有几伏,容易击穿Q3,加了D10就单向可以有电流通过了。

---------------
是不是应该是不能完全吸收右边来的电流。

网友:
TO:【118楼】 zjybest 绝对痴迷
数字电路或是在模拟在理论分析上用一下仿真不错,但除非模拟水平达到一个很高的高度,实际做出的产品和分析的数据可能差十万八千里,特别是在高频和电源电路中。我自问离这水平尚远,所以就不用仿真来浪费时间了。

你说的“他是用集电极输出,而不是一般常用的射级输出”我赞同你的观点。另外这个调整管最好用NPN管,这样对温度方面可能稍好一点。

另外:kdtcf 春风兄,这个电路在输出小电压时带载能力如何,比如先调到0V,带一个50m欧的负载,能否在0.2V时达到4A?

楼主:
【119楼】 ifree64
是不是应该是不能完全吸收右边来的电流
----------------------------------------
你再说的详细一点好吗,不太明白

楼主:
【120楼】 china_china

另外:kdtcf 春风兄,这个电路在输出小电压时带载能力如何,比如先调到0V,带一个50m欧的负载,能否在0.2V时达到4A?
---------------------------------------------------------------------------------------------------------------
0.1V时带载4A我也试过了,空载和满载电压波动都不大于1mV
我在程序弄好后会上照片的,如果大家有需要视频也可以

网友:
最简单的测试方法,输出30V/4A,再在负载两端串个1000u电容,接个喇叭听下有无声音!!
没有声音表示纹波很小,有声音就不行了!!

网友:
不好意思,我自己在87楼后的电路图有误,如果两个三极管构成的射级输出器的话,则不能构成负反馈环路,不能实现电路功能。
同样这也是楼主电路为什么使用三极管集电极输出电压的原因:我认为要让电路构成负反馈,

楼主:
你自己在图片上面说了:“应该为这张,原来....画错了 (原文件名:画错了.JPG) '

网友:
我的意思是:

过流保护时Q3的C极如果电压拉不到0,就不能完全吸收   左边(这里是不是应该为右边?)     送来的电流,

网友:
有没有安装好的效果图!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
我认为是仿真软件选得不对,如果选spice一类的软件也许就值得花时间去仿真了。毕竟集成电路在生产之前就是完全仿真的,也只能做仿真。

网友:
好一个技术帖,希望讨论完毕之后能够整理一下。

网友:
什么时候才能出具体DIY方案啊

网友:
没有加入限流大小的调节,可惜了

楼主:
【127楼】 gumutian
有没有安装好的效果图!我也想做一个!
-----------------------------------------------------------------------------
安装好的的图暂时没有,等程序都写完一定上图,最近公司忙,麻烦大家再等几天

楼主:
【133楼】 wukong
没有加入限流大小的调节,可惜了
-------------------------------------
你的意思是加入恒流功能吗?那样电路太复杂了,先做精再做大吧

网友:
请教LZ你的扳子右上角的是磁环呢还是把磁环当共模电感用的呢?磁环下面绿色的是什么?电感,电阻还是穿心电容

网友:
应该是采样电阻

网友:
扳子右上角的(L1)是磁环呢还是把磁环当共模电感用的呢?

楼主:
【138楼】 myworkmail
请教LZ你的扳子右上角的是磁环呢还是把磁环当共模电感用的呢?磁环下面绿色的是什么?电感,电阻还是穿心电容
-----------------------------------------------------------
不好意思这几天忙忘记这帖子,都快长草了
磁环是自己绕线做的电感,与C2,C26组成兀式滤波,使输出波纹更小,下面那个绿色的是10W/0.1R电阻,采电流和过流保护用的
这磁环可不是一般的磁环,是鉄硅铝高导磁率磁环,绕了11匝就有11mH的电感量,是普通铁粉芯的几十倍

网友:
顶了,不过过流保护这样处理,可能在某些场合对负载不利

网友:
楼主很强啊。做的非常漂亮!谢谢了
请教楼主个问题,是关于开关电源的,我的(新买的便宜)笔记本的电源对电视机干扰特别严重,能否有好的解决办法。我已经加上了交流电抗器,和电容,还是解决不了这中情况。

网友:
做个记号.

楼主:
【144楼】 zldiy

请教楼主个问题,是关于开关电源的,我的(新买的便宜)笔记本的电源对电视机干扰特别严重,能否有好的解决办法。我已经加上了交流电抗器,和电容,还是解决不了这中情况。
------------------------------------------------------------
建议你换电源吧,这种高频大功率的谐波干扰很难滤掉的

网友:
学习了!!!有机会可以交流下!

网友(2008-09-25):
这帖子不要沉下去了啊

楼主:
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本人硬的可以,软的就差好多了,程序可以正常运行了,马上上图和源码。

本贴被 kdtcf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09-29,23:44:01.

网友:
mark,

LZ,能不能用模拟示波器测输出噪声?我们去年做了数控电压源,数字示波器测得噪声很小,一上模拟的就不得了了。

赞一个!

Cool!

网友:
楼主真强大,变压器真漂亮

网友:
不错 可以出产品了。老化几个月 带重负载 没问题的话。

网友:
线形的,不错,我这里买的电源和你那个差不多,不过没有你那个测量精度高。

网友:
q4的极性是不是错了?应该是npn吧?

楼主:
【152楼】 Ideal-007 敏仔

LZ,能不能用模拟示波器测输出噪声?我们去年做了数控电压源,数字示波器测得噪声很小,一上模拟的就不得了了。

--------------------------------------------------------------------------------------------------------

暂时没有模拟示波器

网友:
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不是说上传源代码的吗?

楼主:
上程序,希望大家继续讨论,现在能实现1V步进和0.1V步进调节,电压和电流显示.以后程序修改会再上传的.

本贴被 kdtcf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01,23:59:03.

网友:
下载了你的程序学习,谢谢。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编译软件?lcd带字库吗,是什么型号?

网友:
楼主强人,顶!  很想DIY一个,可惜没条件制PCB啊!!!

楼主:
【165楼】 gaochaoning 滴水穿石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编译软件?lcd带字库吗,是什么型号?

---------------------------------------------------------------

软件是keil C,lcd12864的液晶屏控制芯片是ST7920的,带字库的,只要是这个芯片的屏都能驱动

网友:
明白了 。

你的电源搞的很好。

本贴被 gaochaoning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03,08:11:31.

网友:
希望这个东西全部OK后单独在做一个整理好的文件夹,这样有利于学习。

网友:
lz:向你请教下面????????????行,这两个相除的数是根据什么来的,这2行语句的作用是什么。谢谢。

/************************************************************************************

                 AD的16位整形数转换成浮点电压或电流值

************************************************************************************/

float adjisuan_U(uint x)

{

        temp1 = 11.990 / 0x5e1f;             ????????????????

        temp1 = x * temp1;

        return temp1;

}

float adjisuan_I(uint x)  //

{

        temp1 = 0.899 / 0x253d;               ???????????????

        temp1 = (x * temp1)-0.005;

        return temp1;

}

网友:
做产品的话成本太高了。

网友:
搞不懂,为什么不用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完全可以做成数控的啊!

楼主:
【171楼】 gaochaoning 滴水穿石

lz:向你请教下面????????????行,这两个相除的数是根据什么来的,这2行语句的作用是什么。谢谢。

temp1 = 11.990 / 0x5e1f;

--------------------------------------------------------------------------

temp1是实际电压除以AD读数得出的系数,11.990是当AD读出的数是0x5e1f时,用万用表测得的实际电压值

楼主:
【172楼】 xiongh

做产品的话成本太高了。

-----------------------------

DIY其乐无穷,不在于非要做成产品呀,况且有些要求高的领域的应用对成本也不敏感啊。

楼主:
【173楼】 taishan

搞不懂,为什么不用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完全可以做成数控的啊!

-----------------------------------------------------------------

不用开关电源是因为开关电源干扰和纹波太大。

网友:
强的,我在多年前只做了个简单的线性电源,现在还在使用中,带短路保护。

现在技术发展了,制作要求也提升了

网友:
很不错啊,我也下载了,自己做一个,应该用着很爽啊!

网友:
可以改成,用开关电源稳压滤波后,接着是用晶体管稳压,同时调整前,后级的输出电压,这样就不用这么大的散热片?

网友:
楼上的做法纹波还是很大的

楼主:
【182楼】 wuda

可以改成,用开关电源稳压滤波后,接着是用晶体管稳压,同时调整前,后级的输出电压,这样就不用这么大的散热片?

---------------------------

你说的这种方法对降低发量很有效果,可是开关电源的干扰和波纹及可靠性都是很差的,接受不了。

网友:
可靠性未必差,Ripple & Noise 一定会比较差的。

网友:
做过一个类似的电源,发热量的问题,靠变压器抽头解决可以了,控制好发热量在一定和程度就可以了.

如果在前级放一个开关降压增加了电源电路的不可靠性

网友:
学习。

标注一下。。

网友:
不错,我以前做过摸你的用摩托的芯片,当时是对纹波,干扰有较高要求所以用环型变压器没有用开关电源。

顶!!!

网友:
让老莫组织一下搞个DIY套件, 电源设备到处都用的到, 电源知识也很重要

网友:
to: kdtcf 春风

 此电源是否可以扩流到30A?????????

网友:
30V 30A,那得需要多大的散热片啊?

网友:
到15V就可以了!

楼主:
【192楼】 kill_c 尘埃

to: kdtcf 春风

 此电源是否可以扩流到30A?????????

--------------------------------------------------

可以扩流到30A,不过整流二极管,变压器,滤波电容,继电器,电流采样电阻等都要换大功率的,铜箔走线也要加粗,调整管换成达林顿管可以不用改驱动电路。其他采样及控制电路不用该动。

网友:
【195楼】 kdtcf 春风

可以扩流到30A,不过整流二极管,变压器,滤波电容,继电器,电流采样电阻等都要换大功率的,铜箔走线也要加粗,调整管换成达林顿管可以不用改驱动电路。其他采样及控制电路不用该动。

--------------------------------------------------

请问达林顿管如何选型?

网友:
楼主搞个套件或者搞点PCB出来啊

网友:
楼主的电源做出来没有?把最终的成品发上来大家开开眼界嘛

楼主:
晚上上图,大家等着

网友:
激动等待中  希望有实际测量的参数  我正在作数据采集 正需要这种低波纹的电源系统

网友:
如果要到30A的话,何不去买个大点的分流器来代替电流取样电阻呢?

精度也高,就是后面要加个放大电路。

楼主:
今天不方便拍摄,明天上使用视频

网友:
要是我,绝不会设计的像楼主这么复杂,成本一定不会比楼主低,体积一定比楼主的小。

不用开关电源,要解决散热问题其实不难,只要在电源滤波电容之前加可控硅。

也就是说,并不是市电每半周都要给电容充电,这样,只是纹波大了一些,如果能增大滤波电容,这个问题也就不存在啦

网友:
研究一下!!!

血吸了!!

楼主:
是电流显示和VC9806万用表对比读数的视频,本来还有电压的视频的,上传了好几次都失败了

本贴被 kdtcf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22,15:13:07.

网友:
做的很好,有空我把他改成PIC的,暂时还不会AVR,到时有不明白的还请楼主多指教

本贴被 computer-xu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22,09:41:26.

网友:
有没有更新后的程序?

网友(2008-10-25):
现在有套版了吗?我希望能做一个。

楼主:
【208楼】 jetbo

有没有更新后的程序?

-----------------------------

更新正在进行中,OK就上传

楼主:
【210楼】 weiye

现在有套版了吗?我希望能做一个

--------------------------------------------------------

没有套件,楼主位有PCB文件,你自己做吧

网友:
做样板太贵了,还有别人做吗?一起做还便宜点,

网友:
楼主的板子在那做得 我买一块行吗?

楼主:
是电压显示和VC9806万用表读数的比较,精度不错,只有0.001V以内的误差.

网友:
你用的元件有清单吗?我去买呀。

网友:
我最近也在做数字电源,希望和楼主沟通两下,不过我是用国伴的LM317

网友:
楼主看看这个电源怎么样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c40565d2b8432e46fb23a7d868e25c5b.jhtml

我想买个电源呢不知道什么样的好,帮忙参考一下,你的要是能恒流就天衣无缝了。

楼主:
218楼】 weiye

你用的元件有清单吗?我去买呀。

-------------------------------------

原件清单倒是没有,不过原理图里面都有参数的,如果哪个有问题可以在这里发帖问,我每天都来这里

网友:
你的红外接收是做什么用得呢?

楼主:
【220楼】 weiye

楼主看看这个电源怎么样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c40565d2b8432e46fb23a7d868e25c5b.jhtml

我想买个电源呢不知道什么样的好,帮忙参考一下,你的要是能恒流就天衣无缝了。

-----------------------------------------------------------------------------------------------------------------------

我看了淘宝上面的电源,我们论坛里早就有人做了,是国外一个牛人最先开发的,你可以在本论搜索有关的帖子,不要求很高精度也可以了。

我的电源没有加恒流功能,也是怕电路过于复杂,贪多嚼不烂,我做的东西很注重性能的,胃口好大的。

楼主:
【222楼】 weiye

你的红外接收是做什么用得呢?

-------------------------------

是红外遥控控制用的,这部分还没弄呢,是个花哨的功能,不一定有用

网友:
楼主好 我是个菜鸟,我们这买元件也不方便(县城)怕买来不能用,你能费心给我整理一下吗?还有屏能用1602吗?我有现成的1602,

我还是觉得你的电源好,还有就是线路板了,你有多余的吗?我们这做板要10天费用相当高。  谢谢了

楼主:
【225楼】 weiye

楼主好 我是个菜鸟,我们这买元件也不方便(县城)怕买来不能用,你能费心给我整理一下吗?还有屏能用1602吗?我有现成的1602,

我还是觉得你的电源好,还有就是线路板了,你有多余的吗?我们这做板要10天费用相当高。  谢谢了

--------------------------------------------------------------------------------------------------------------

材料清单我可以整理一下再上传到这里,不能用1602的屏,线路板我是在新赛格柜台做的,3块花了350元,快到每块板120元了,你要不嫌贵,100块转让给你一块,可以赠送一点上面的原件。

网友:
楼主怎么联系呀

楼主:
加我QQ吧

网友:
楼主设计个简单实用的数控电源。

网友:
问问春风,市面上卖的12v的开关电源,有没有可能改成5-12v可调的?最近在找几个这样的可调压的电源。

俺们只会用现成的东东,不知道设计。

楼主:
可以改成宽范围调节的,效率会变小,正激和半桥形式的电源要把输出电感磁芯加大才能在宽范围输出电压下有很大的功率输出,输出电压越低电感磁芯截面积就要越大。

网友:
恩。是想对汽车上的雨刮电机调速,控制缝纫机上自己安装的附件的转速。

不用改磁芯吧?它的负载并不大,低压的时候转速小功率也降低吧?

楼主:
功率小于100W的开关电源一般都是单端反激式的,没有输出续能电感,降额使用一般没事。

网友:
好的,谢谢,不知道我那微弱的一点模电知识能不能改成功。

网友:
改成功了……一半……的一半,能调电压,并且安装我的计算正确的调整。

只是,电压调到8v以下,就不断地打嗝。用的是uc3842的片子。

会不会是:

电压调低了之后,uc3842的供电电压也降低,导致失压保护?

请各位帮帮忙。

电路图基本上类似于这个:

图片来源:http://www.165v.com/165v/div/2006-1-20/158-1.htm

调压部分用的是经典的431。

楼主:
3842的电源靠变压器反馈绕组供给,电压高于16V开始启动,当启动以后内部电路工作并驱动场效应管,这时工作电流增大好多倍,电压被拉低,导致供电不足,因为反馈绕组电压和输出绕组电压基本成正比关系,输出电压受控降的很低,同时反馈绕组也降低电压,当降到10V左右是3842开启欠压保护而停振,停振之后耗电电流减到非常小,供电电压又让R1,R2拉高,高到16V有重新启动重复上面说的过程,就打嗝了。

你已经改到极限了,而且单端反激电源很容易烧管的,注意安全啊。

本贴被 kdtcf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01,00:47:44.

网友:
知道了,谢谢238楼春风。如果要有更大的调整范围,必须重新计算变压器的匝数,不能简单地431上的分压。

网友:
431必须要有2ma的电流太小了就不稳定了。我做过用计算机ATX电源改的可调电源,可以做到0~100v  0~3a可调。

网友:
强,先做个记号,有时间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我在我们实验室说,为什么抵制日货韩货一直没有成效?那是因为我们技术不够!大家想想看,为什么洗衣机都买海尔的?因为海尔用的住,不像有时国内手机摔下就烂了,充电就爆了,假如我们能做到让其他国家都来买我们的产品,也就不用抵制了,我是一名学生,参加飞思卡尔智能车竞赛时,购买国产编码器,摔了几次脉冲就时有时无,而欧姆龙的随我的车不知被撞过多少次还正常使用,不是我不爱国,试想假如这个编码器用到电梯上会有什么后果?中国有强大的造假基础,可以说什么都能造出来,但是可用吗?!看了楼主的强帖,感觉真的很强,质量是技术与材料共同决定的,我用MAX713搭建充电器,判停效果好的没法说,而外观极好,广告词极猛的某成品充电器却把电池冲的烫手,为什么?因为那是产品,要市场竞争,30几的价格肯定不能用MAX713,就像楼主的电源,推到市场销售一段时间肯定会有造假强人仿造,更换廉价配件仿造,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国内品牌假冒多的原因,其他国家保护自己的品牌,而我们却在自己毁坏,呵呵,大清早说了这么多疯话,还希望前辈们不要见怪,只是感觉楼主很强大,再就是外面有个社团再喊抵制日本电子产品。

网友:
LS只看到了一部分,说对了一部分。

而一些主要的问题还没有看到,也没有点到。

网友:
【楼主位】 kdtcf 春风 ,

很强悍的作品啊。

能否制作成品在我们邮购部代售? 你负责生产供应,我们负责销售与服务。利润各50%,如何? 有兴趣的手机联系我或在这里回复也行。

网友:
LS只看到了一部分,说对了一部分。

而一些主要的问题还没有看到,也没有点到。

---------------------------------------------

请指点

网友:
【楼主位】 kdtcf 春风 ,

很强悍的作品啊。

能否制作成品在我们邮购部代售? 你负责生产供应,我们负责销售与服务。利润各50%,如何? 有兴趣的手机联系我或在这里回复也行。

--------------------------------------------------------------

希望可以做一批板,毕竟大家一起做会便宜很多,打样太贵了,今天热转印了,效果勉强可以,用雕刻机雕时正反定位做的不好,没对齐,谁有好方法麻烦告知,准备用腐蚀出来的板子做个试试,不过有些配件暂时凑不齐。

网友:
比较认同【245楼】 ailover2001 的观点。支持一下。

网友:
不错!!做个记号

楼主:
【245楼】 ailover2001 雪狼

我在我们实验室说,为什么抵制日货韩货一直没有成效?那是因为我们技术不够!大家想想看,为什么洗衣机都买海尔的?因为海尔用的住,不像有时国内手机摔下就烂了,充电就爆了,假如我们能做到让其他国家都来买我们的产品,也就不用抵制了,我是一名学生,参加飞思卡尔智能车竞赛时,购买国产编码器,摔了几次脉冲就时有时无,而欧姆龙的随我的车不知被撞过多少次还正常使用,不是我不爱国,试想假如这个编码器用到电梯上会有什么后果?中国有强大的造假基础,可以说什么都能造出来,但是可用吗?!看了楼主的强帖,感觉真的很强,质量是技术与材料共同决定的,我用MAX713搭建充电器,判停效果好的没法说,而外观极好,广告词极猛的某成品充电器却把电池冲的烫手,为什么?因为那是产品,要市场竞争,30几的价格肯定不能用MAX713,就像楼主的电源,推到市场销售一段时间肯定会有造假强人仿造,更换廉价配件仿造,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国内品牌假冒多的原因,其他国家保护自己的品牌,而我们却在自己毁坏,呵呵,大清早说了这么多疯话,还希望前辈们不要见怪,只是感觉楼主很强大,再就是外面有个社团再喊抵制日本电子产品

---------------------------------------------------------------------------------------------------------------------

说的真好

我们抄袭我们造假,都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个开发的实力,人家顶级工程师开发加上几十年的基础才有了今天的精品,我们追上太难了,其实我们国内好多公司抄人家国外的东西都是抄表面,连布线都不敢改动,福禄克的8位半万用表利润是成本的几十倍,没见过国内那个公司也仿造生产,但是有句话说的好“狼吃肉,狗吃屎!”,我们可能很长时间吃不到肉,但是我们也要认真的做好每一个设计每一个工程,踏踏实实的走自己的路才不至于受制于人。

网友:
抄也是一种学习,尽管不太好听。

如果不抄,不看别人怎么做,自己闭门造车是不行的。

电子这东西,多看看,多学学,多积累些经验,总可以有进步的。

网友:
这个很不错,等你程序完善了之后,传上来,我再来看

网友:
咋没人关注了呢?楼主现在整的咋样了?

网友:
楼主做的进展如何?

性能怎么样?

楼主:
最近公司忙,进展慢,晚上再上最新的程序

网友:
我自己也在设计一个电源,不过是想用51来作,今天才开始看AVR的我的想法是用DAC来产生所要电压,TL431来稳压稳流,ADC来检测输出的电压,用旋转编码器来调节电压。

如果最大输出32V,那么12的DAC就理论上据达到了8mV的步进,就要一个粗调和一个细调。

我来慢慢看看你的,学习一下先进经验,免得走弯路。

你的电源精度太高了,其实我对自己的要求只有0.05V,不过看了你的就要向你看齐,参考一下你的

问一下,不算PCB板,成本大概多少啊?

本贴被 jeffwei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20,19:04:22.

网友:
【110楼】 china_china

请教 kdtcf 春风兄:

上边我和zjybest 绝对痴迷兄争论的那个运放的作用,我感觉zjybest 绝对痴迷兄说的是一个大的负反馈来说的,对这个运放来说,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想请教你一下:这个运放到底起什么作用?

TKS!

--------------------------------------------------------

大家既然是来讨论的就不要说请教,把我举高了容易摔疼我的

【110楼】 china_china   和   zjybest 绝对痴迷   争论运放的作用,我能绘制出电路不一定就很懂电路,我说一下我的理解吧:

整个电源就是工作在大环路负反馈中,可以说Q4,Q5是给运放做接力放大的,运放工作在负反馈状态时,输入两端是虚短,就是电阻不直接短路,但是电压相等,这样由DA送来的电压经AD620放大,加到运放的+输入端,电源输出的电压经R25,R12,R13分压送到运放的-输入端,这样就由DA控制输出稳压了

看到你们用proteus来仿真模拟电路,我觉得proteus这个软件还处在开发阶段,我用我硬件都调好的电路来仿真都不能正常仿真,浪费了我好多时间,尤其仿真模拟电路,比搭电路还浪费时间,后来就干脆都搭电路来真的了,所以仿真永远都不如来真的

---------------------------------------------------------------------------------

我从来都不仿真模电,数电上面1.9V和1.8V没有什么区别,数电只要一个范围,可以仿真,模电要求一是一二是二,电脑不可能模拟出真实情况。

网友:
【144楼】 zldiy

请教楼主个问题,是关于开关电源的,我的(新买的便宜)笔记本的电源对电视机干扰特别严重,能否有好的解决办法。我已经加上了交流电抗器,和电容,还是解决不了这中情况。

------------------------------------------------------------

建议你换电源吧,这种高频大功率的谐波干扰很难滤掉的

--------------------------------------------------------------------------

台式机的电源一般有PFC,好一点的还是APFC,而笔记本的电源限于体积和成本一般没有,所以干扰大,换个牌子还是一样的。要是有条件可以自己设计一个。

网友:
觉得楼主对开关电源有一点偏见,就像10年前看过linux/GNU系统后现在还以为linux/GNU还是命令行界面一样。

要把开关电源做到这个电源的水平确实难了点,主要是变压器不好绕,要经验的。

要解决开关电源的干扰和纹波需要在两个方面下手:

一个是APFC,主动功率因数校正后对电网的污染很小了,波形畸变可以很好解决。

二一个是开关频率,要是开关频率有500KHz以上,那么滤波就容易了。

关于稳定性的问题嘛,谁见过24*7*52的服务器不是用的开关电源,谁家的PC和电视不是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的优势在体积、重量、和成本。在100W以内,一般选择线性电源,100W以上则选择开关电源。在100W左右是成本交叉点。

我国的开关电源水平落后欧美日大约15-20年,线性电源的情况我不大清楚。希望楼主这样的电源强人给民族挣口气!

网友:
 我感觉LS的评论很有点象开关电源参考书的前言和第一章的内容.

楼主:
【262楼】 jeffwei

我自己也在设计一个电源,不过是想用51来作,今天才开始看AVR的我的想法是用DAC来产生所要电压,TL431来稳压稳流,ADC来检测输出的电压,用旋转编码器来调节电压。

如果最大输出32V,那么12的DAC就理论上据达到了8mV的步进,就要一个粗调和一个细调。

我来慢慢看看你的,学习一下先进经验,免得走弯路。

你的电源精度太高了,其实我对自己的要求只有0.05V,不过看了你的就要向你看齐,参考一下你的

问一下,不算PCB板,成本大概多少啊?

--------------------------------------------------------------------------------------------

回【262楼】 jeffwei

其实我的电源就是51做的,你下了可以参考一下,不算PCB成本也要300多,“DIY其乐无穷”,我们有可能仅仅为了炫耀一下,或者仅仅就是发烧,可是我们在这其中学到的知识和积累的经验是非常宝贵的,我们用心的玩了一个骚包的游戏,相当于我们又做了一个完整的工程,到时我们胸有成竹的面对面试官,滔滔不绝的讲自己的工作经验,那有多爽啊!

楼主:
觉得楼主对开关电源有一点偏见,就像10年前看过linux/GNU系统后现在还以为linux/GNU还是命令行界面一样。

要把开关电源做到这个电源的水平确实难了点,主要是变压器不好绕,要经验的。

要解决开关电源的干扰和纹波需要在两个方面下手:

一个是APFC,主动功率因数校正后对电网的污染很小了,波形畸变可以很好解决。

二一个是开关频率,要是开关频率有500KHz以上,那么滤波就容易了。

关于稳定性的问题嘛,谁见过24*7*52的服务器不是用的开关电源,谁家的PC和电视不是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的优势在体积、重量、和成本。在100W以内,一般选择线性电源,100W以上则选择开关电源。在100W左右是成本交叉点。

我国的开关电源水平落后欧美日大约15-20年,线性电源的情况我不大清楚。希望楼主这样的电源强人给民族挣口气!

------------------------------------------------------------------------------------------------------------------

回【265楼】 jeffwei

我不觉得我对开关电源有偏见,同样性能的电源,开关电源的难度系数要比线性电源高几倍,“谁见过24*7*52的服务器不是用的开关电源”这句话有意思,我也见到福禄克万用表里面档位切换就可以不用一个继电器啊,但是国内就是用继电器都没人能做出来,PC机和电视机用开关电源是因为成本低廉,但是故障率超高啊,我拆过3000元的电阻测量仪,里面还是用R型变压器的传统电源,R型变压器是很贵的变压器,毕竟安全稳定才是第一重要的,要我给民族争气我真是受宠若惊,可惜我没那么大的本事啊!

网友:
 我感觉LS的评论很有点象开关电源参考书的前言和第一章的内容.

---------------------------------------------------

那就等你来补全后面的。

顺便回268楼,我其实不是说开关电源可以代替线性电源了,我也说了开关电源要做到如此精度很难。

我是说在精度要求没有这么高,功率又大于100W的时候还是要优先考虑开关电源。

仪表的电源一般功率不大,精度要求却是很高,开关电源当然不合适。

我再说清楚一点,开关电源适合体积成本重量敏感而对精度要求不高的应用,如直流大电机,PC,家电等。

看来楼主是设计精密电子器材的,对精度敏感

还有267楼,300多到400多(PCB自己做)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电源对我们这些初学着还是值得的,不仅得到一个好电源有利于以后的工作,还可以积累一定的经验。

来论坛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这里的气氛比学校的学术气氛还好,可惜自己已经浪费了青春,要毕业了还没有什么真本事囧,要是两年前来该多好。

网友:
    LZ做的这个数控稳压电源是干什么用的啊?感觉有点像做测试机的样子!前一段时间在封测厂看见有的公司自己做的小的测试机台,七八块板子插在一起,很精致。感觉做好一个电源很不容易,尤其是要求精度和稳定度都很高的时候,对于一个电源来说,如果用在测试机上的话,一般都要去订做精密电阻,精度要求万分之一,而且温度系数什么也是要求很高,一个都要两三块钱;AD采样芯片一个也要好几百块,OP放大器要求也是很高,要一个一个去调试。

    以上测试机部分是老大说的,他之前做过测试机,对于电源这块有很深的感触!

    楼主加油,争取做成更好的电源来。

网友:
我现在做一个恒压恒流功能的,A/D用AD7706,看看这个的采集电压的电路合适不。本来想用OP07搭个差分放大的,但不知道精度难不难保证,我想最少做到12位的精度。

楼主:
楼上的图思路不错,电流采样电阻好像没有电流流过,另外,电流放大也用AD620不是更好,

网友:
【272楼】 kdtcf 春风

楼上的图思路不错,电流采样电阻好像没有电流流过,--------------------不好意思,复制的时候搞错了,原图是这个。

另外,电流放大也用AD620不是更好----------------------这个不需要差分放大,况且AD620比OP07贵不少,噪声也比OP07大几倍。

网友:
   kdtcf 春风:你好,看了好久你的作品,总算明白了你的设计思维,和电路运作原理,佩服呀!

   我有几个提议,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因为我也是菜鸟

1:液晶屏既然用了带字库的12864,这个作品中最好用串行通讯模式,这样两根线就可以搞定了,节约了i/o口资源。

2:有了18B20,我们应该用它来测散热片上的温度,然后在电路中设计一个风扇的开关电路(电阻+tip127),到达一定得温度风扇就

   开始工作,如果到达温度上限就停止输出。

3: 两个继电器的控制三极管应该用8550,因为51单片机在上电复位的时候,所有的i/o口都要默认输出一下高电平,如果用8050,上电

   的时候两个继电器就要吸合一下,不是很好,蜂鸣器就无所谓了,开机响一下感觉还好点。

4: 程序结构有待优化,好像一些文件是直接拷贝过来的,很多子函数库就没用到,编译的时候很多警告,不用的直接干掉,12864的文件

   中最多,大概看了一下,这个文件的主要部部分是用来画图形的吧。

   不知道我说的是否合适,小弟献拙了

本贴被 crasyboye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22,22:56:34.

网友:
貌似很实用嘛!啥时自己来搞一个!呵呵!

网友:
为了方便后来的朋友看到清楚的图,我发个pdf上来

0-30V 4A 原理图ourdev_508796.pdf(文件大小:68K) (原文件名:Schematic Prints.pdf)

网友:
有没那位兄弟仿制成功啊 也不知楼主更新了些啥功能 冒个泡先

楼主:
上传最新修改的程序

网友:
啊哈!大餐来啦 大伙有福了!狂顶!!!

楼主(2008-11-24):
kdtcf 春风:你好,看了好久你的作品,总算明白了你的设计思维,和电路运作原理,佩服呀!

   我有几个提议,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因为我也是菜鸟

1:液晶屏既然用了带字库的12864,这个作品中最好用串行通讯模式,这样两根线就可以搞定了,节约了i/o口资源。

2:有了18B20,我们应该用它来测散热片上的温度,然后在电路中设计一个风扇的开关电路(电阻+tip127),到达一定得温度风扇就

   开始工作,如果到达温度上限就停止输出。

3: 两个继电器的控制三极管应该用8550,因为51单片机在上电复位的时候,所有的i/o口都要默认输出一下高电平,如果用8050,上电

   的时候两个继电器就要吸合一下,不是很好,蜂鸣器就无所谓了,开机响一下感觉还好点。

4: 程序结构有待优化,好像一些文件是直接拷贝过来的,很多子函数库就没用到,编译的时候很多警告,不用的直接干掉,12864的文件

   中最多,大概看了一下,这个文件的主要部部分是用来画图形的吧。

   不知道我说的是否合适,小弟献拙了

-------------------------------------------------------------------------------------

回【274楼】 crasyboye

1.因为用了图形显示,我当时担心刷新速度慢,所以没敢用串行通信

2.温控风扇和过热保护也在计划之内,没时间弄呢

3.因为我这个电路不怕两个继电器同时吸合出问题,12V继电器又不好拉低控制,所以就高电平控制了,并不影响使用

4.程序是一定要优化的

网友:
既然暂时没有风扇温控,那就发个将就用一下的。

我有一个多余的AMD的原装CPU散热器,TDP90W,打算用来给主要的散热大户散热。

就是把调整管打趴下,背上涂导热硅脂,压上散热器。

就是有个问题,主板上是有底座和散热器配合的,好安装,自己设计的时候又该如何设计固定方法呢,大家说说。

再把我的+-15V的图上传,由于是以前AD6.9画的,很多人的99se打不开,源文件就不传了.

我还打算把数字和模拟的分板,这样以后改进要方便一些,接地也应该好解决一点.

还有就是很多运放要双电源,12或者15的,所以可以把这个板子多做几个,用在这里好像是浪费一点,不过既然如楼主所说是自己DIY,不是批量生成的,就不在乎这么多了,反正画好了.

本贴被 jeffwei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25,12:26:33.

网友:
请问:这个稳压电源的原理是不是,DA芯片给出了值如:0.5V,再通过运放放大,比如放大10倍的话就可以输出5V了

楼主:
回【283楼】 jeffwei

哈哈!HI-FI发烧前级电源都搬上来了,此电源的动态内阻很小,高品质的数控电源需要更低的噪声更稳定的供电来伺候前级驱动电路

楼主:
【284楼】 myworkmail

请问:这个稳压电源的原理是不是,DA芯片给出了值如:0.5V,再通过运放放大,比如放大10倍的话就可以输出5V了

------------------------------------------------------------------------------------------------------

是的,可以把电源看成一个大功率运放

网友:
那稳压是怎么实现的呢?比如我现在输出是5V,那么我加了个大负载,输出电压就会下降,那怎么稳压呢?模拟电路部分看不懂啊?麻烦楼主给说明讲解一下

楼主:
【287楼】 myworkmail

那稳压是怎么实现的呢?比如我现在输出是5V,那么我加了个大负载,输出电压就会下降,那怎么稳压呢?模拟电路部分看不懂啊?麻烦楼主给说明讲解一下

--------------------------------------------------

放大器工作在闭环反馈状态,输出电流只要不超过器件极限电流就不会影响输出端的电压,输出电压经分压的电压和DA输出的电压分别接在运放的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做电压比较,和伺服控制一样道理,就是只要输出端超过或低于设定电压,就会由放大器自动控制调整管的电流来稳定输出电压。

网友:
平时尽用集成的,遇到这个电路才回头看模电

顺便发个华为的模电培训材料,不知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下载的了.

我就喜欢把好资料下载保存,早晚有用.

网友:
准备做这个

maxim免费提供样品,所以想用maxim7705来替代AD7705

♦ Pin Compatible and Software Compatible with the

AD7705

♦ 16-Bit Sigma-Delta ADC

♦ Two Fully Differential Input Channels

♦ 0.003% Integral Nonlinearity with No Missing Codes

♦ Interface with Schmitt Triggers on Inputs

♦ Internal Analog Input Buffers

♦ PGA from 1 to 128

♦ Single (2.7V to 3.6V) or (4.75V to 5.25V) Supply

♦ Low Power

1mW (max), 3V Supply

2μA (typ) Power-Down Current

♦ SPI-/QSPI-/MICROWIRE-Compatible 3-Wire Serial

Interface

♦ 16-Pin PDIP, SO, and TSSOP Packages

单片机也有了,拆学校淘汰的试验板的SST89E58RD,支持IAP

SST89E58

1)0-        33MHZ  5V 10%

   0-12MHZ   3V  10%

2)256B片内RAM

3)2块E2PROM或FLASH

SST89E58  32K主块(128B/区)+8K从块(64B/区)

        独立的软件密码锁

        并发的运转在IAP(嵌入式)

        存储器重定位/映象

4)3个大电流脚16mA:P1.5、P1.6、P1.7

5)全双工串行口

6)3个16位定时计数器

   T2:PIN:P1.0:T2

            P1.1:T2EX:timer/counter 2 capture/reload register

7)6个中断源、2个优先级

8)可编程看门狗

9)4个8位I/O口

10)TTL/CMOS兼容逻辑电平

11)低功耗模式

            外中断唤醒

            待命

            低电压到2.7V(0-12M)

12)PDIP-40, PLCC-44和 TQFP-44

13)工作温度:

    商业级:0-70度   工业-40~85度

楼主的屏是那一个型号,多少钱啊,我买个一样的,免得又去改驱动,我看了一下演示视频,要是换成8段LED显示,得要12个LED,

就算是用HD7279扩展也才用4个I/O口得到8个,虽然64个按键绰绰有余.LCD贵一点,但是自己不出钱,东西又是自己用,工作环境不恶劣.

要是搞砸了就得自己掏钱了,所以以后遇到问题还要楼主多多指教."指教"一词一点不过分,我没有什么实际经验,还是一个学生.

本贴被 jeffwei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26,10:22:56.

网友:
看看主要器件的价格对不对

MAX531  14PDIP $5.45      ¥40

MX7705  16PDIP $4.12      ¥30

AD620AN 8PDIP  $3.64      ¥16

OP07CP  8PDIP  $0.68      ¥3.5

12864LCD                  ¥70

SST89C54                  ¥23

18B20                     ¥8

网友:
貌似有点浪费器件了.

楼主:
【291楼】 jeffwei

楼主的屏是那一个型号,多少钱啊,我买个一样的,免得又去改驱动,我看了一下演示视频,要是换成8段LED显示,得要12个LED,

就算是用HD7279扩展也才用4个I/O口得到8个,虽然64个按键绰绰有余.LCD贵一点,但是自己不出钱,东西又是自己用,工作环境不恶劣.

要是搞砸了就得自己掏钱了,所以以后遇到问题还要楼主多多指教."指教"一词一点不过分,我没有什么实际经验,还是一个学生.

------------------------------------------------------------------------------------------------------------------

屏是12864带字库的,驱动芯片是ST7920的,只要是这个芯片的都能用,顶我的帖子我就已经很高兴了,有问题大家讨论

网友:
不得不佩服。谢谢了!

网友:
最近也在弄电源,看看

网友:
你的显示可以用VFD屏来做,一般这种电源都是VFD屏的

网友:
我对中国国内写书的那帮家伙无语了,在图书馆借的书,没有一本的程序是全对的,全部要自己找错,硬件电路上的标号也出错,DB0-DB7

变成DB0-DB8,DB2过了就是DB4了,4*4键盘加中断,两边都是高电平,按下了怎么触发中断?这几个月我受够了,决定把东西都做成洞洞板小模块,在外围留下一圈洞拿来焊接连接线路,一个驱动一个驱动的调试。

刚才调试驱动,本来想要hello world,结果出来全是H,眼看要停电了,又得等明天调试,晚上停电好烦,幸好有个充电台灯,可以看会儿书。

楼主的大作还要慢慢来,零件还没有凑齐,寝室有两个3+1的走了,马上来两个老师的研究生,但愿有点水平,估计可能性为10%,这年头尽是搞理论的,书写了N本,实际项目一个没有做过的多了。

早上起来把显示搞定了

看到一本书上面的图太吓人,一个AT89X51上面标的IO口,有PA,PB,PD,P2

本贴被 jeffwei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29,12:01:38.

网友:
304楼说的对,没几本书没错误的.

不要说程序错,就有些本意也会说错.

网友:
楼主这个是我见到的08年最喜欢的帖子了,能把电流再扩大些吗,比如6A,现在好多东西都超过了4A,实在是有点小了,如果能批量做我也想预定一个回来玩玩。

网友:
不错,一直在关注楼主的贴子,最好能加上输入电压,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软件校正功能。这样调试就方便多了。我之前在淘宝买了一位论坛网友做的M16数控电源,功能做得不错,就是精度不高;因之前用的是LM317,我换成了LT1085CT,3A的可调。因加了负压,所以可0~24V可调,该数字电源有输出空载电压误差±0.02,输出过流断电,输入电压检测,输出电压检测,输出电流检测,带有红外红遥控,用户可以校对所有输入输出电压。

楼主这个程序搞定了,我再做一个。DIY其乐无穷!

网友:
【307楼】 wxbb

我看了楼主的视频,觉得把上下按键改成加减0.01V就可以了。手动设置电压后,实际电压不准,然后0.1V步进的粗调,0.01V的步进细调。

电源是30V,2^12步进,理论最小步进30/4096=0.0073,干脆把细调弄成理论最小步进算了。还想再精确的话要么把电压降到20V,步进0.005,要么换成16位的DAC,步进0.0005。

网友:
我想把显示屏换成1602的,这样显示

S:12.34VI:0.123A

U:12.33VT:28.5'C

16*2一个不浪费

S是设置电压,I是电流,U是实际电压,T是温度.

我用的C51,用了P0做的数据端口,看到AVR的有用4线的,有空试试51用4线,要是成功就又节约4个端口了.

谁要有样例程序麻烦传一个上来,修改比移植AVR的一定要快的多^_^

本贴被 jeffwei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29,13:14:48.

楼主:
【300楼】 myworkmail

你的显示可以用VFD屏来做,一般这种电源都是VFD屏的

------------------------------------------------------------------

VFD屏一般都没有中文点阵显示,不好实现菜单功能,液晶屏多好买啊,到处都有。

楼主:
【306楼】 113023361

楼主这个是我见到的08年最喜欢的帖子了,能把电流再扩大些吗,比如6A,现在好多东西都超过了4A,实在是有点小了,如果能批量做我也想预定一个回来玩玩。

---------------------------------------------

请问你是为了恢复我的帖子才注册的这个ID吗,那我可是幸福死了

网友:
今天没有人顶帖了吗

我来顶!

我今天本来要移植论坛的一个AVR的4位驱动LCD1602的程序到C51的,我想说不定有人移植了,于是搜索一下,还真有一个转贴.

现在不知道是先有C51版还是先有AVR版了.原帖在这里

http://hi.baidu.com/newtendyer/blog/item/0c719afaf4c07818a8d311f3.html

我整理了一下,把延时/显示驱动/主程序分开了,便于程序复用.

连线是6线,rw接地了.

今天申请了3个这个

D1 D2 D3 D4又有了,看看寄来不,上回UPS到不了,转的本地快递.

网友:
记号,放假回去慢慢啃!

网友:
今天传个稳压电源上来,我们图书馆也有这本书

楼主:
很不错的书,美国的,日本的书我也挺喜欢,国内的太深奥了,一大堆全是公式,应用全靠自己发挥,建议国内写书的大师们弄点简单使用的。

网友:
楼主有这本不,OP放大电路设计,日本的,昨晚借的,今天找到pdf了,有点模糊.

网友:
ti的很多型号有带G4的

例如THS4022ID和THS4022IDG4

有什么区别呢?麻烦谁指点一下

楼主:
楼主有这本不,OP放大电路设计,日本的,昨晚借的,今天找到pdf了,有点模糊.

----------------------------------------------------------------------------------------

这本我也有,广州购书中心有卖

网友:
我的老天,做了很久,参照很多资料,终于做出来了,不过整体硬件框架和楼主的不一样,是24C04,89S52,DAC0832,ADC0804,运放全部用OP07,调整管用场效应管,温控风扇降温,电压最大极度差为0.1v,电流最大为85mA,罢了,将就能用,没有楼主的精度高,但是成本低了很多,前阵子在市场问了一下,楼主的这套东西要400多,没有壳子,现在我做这个也就是200多点,哈哈,用着还有点成就感。现在硬件基本没问题了,正在做软件的修正和调整。

网友:
问楼主一个菜鸟问题:78系列的稳压器的输入输出接电解好还是不接好?容量输入一侧的一定要比输出一侧的容量大吗?

我以前都接,习惯。这几天做电源,看了这个帖子: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707407&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用m8&bbs_id=9999

之后查PDF发现好像没接电解电容,容量也在零点几微法。查了资料,一般在板子入口处加电解电容进行低频滤波并防止板子自身干扰影响电源对其他板子的供电(没记错的话,如果有错误请指正)。如果我的电源单独做一块板子,使用78系列稳压,并按datasheet取值,那么对用电板,需要加电解电容低频率波么?引线比较长。

网友:
我也是菜鸟,试试回答【321楼】 thriller 的一点问题

输入边接的电解电容主要是用来平滑整流电流的,对于单相全波或者桥式整流而言

C>(0.144/r*RL*f),r纹波系数,RL负载,f电源频率.

一般负载电流2A用4000uF,1A为2000uF,0.5-1A为1000uF

输出那边接的那个相当于水塔的作用(个人理解)

网友:
呵呵,受教了,谢谢楼jeffwei。

网友:
今天问了淘宝上的卖变压器的家伙,全铜环牛,电流扩大到2.5A,单9V改成12*2.5,居然要180RMB,囧.

看了我上传的两本书才弄明白楼主的模电部分,才一年多就把模电忘得干干净净了.

我还看了另外两本稳压电源的书,主要是看各种保护还有应用实例.发现好多上30V的都是继电器自动换挡,有一个是12+6+6+6到30V,感觉太多多了影响可靠性,不知道这个电路能用的SSR多少钱,还没有用过SSR呢.我觉得完全照搬楼主的稳当但是自己的收获不多,所以自己在设计,要是失败就用楼主的救场^_^

楼主:
【321楼】 thriller

问楼主一个菜鸟问题:78系列的稳压器的输入输出接电解好还是不接好?容量输入一侧的一定要比输出一侧的容量大吗?

我以前都接,习惯。这几天做电源,看了这个帖子: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707407&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用m8&bbs_id=9999

之后查PDF发现好像没接电解电容,容量也在零点几微法。查了资料,一般在板子入口处加电解电容进行低频滤波并防止板子自身干扰影响电源对其他板子的供电(没记错的话,如果有错误请指正)。如果我的电源单独做一块板子,使用78系列稳压,并按datasheet取值,那么对用电板,需要加电解电容低频率波么?引线比较长。

----------------------------------------------------------

回复 网友C:

322楼也回复了,说说我的理解吧,

1.关于输入滤波电容

78系列的稳压器的输入端一般是桥式整流电路,都是50hz的交流电整流的,频率低需要很大的滤波电容得到很小纹波的直流电,不过78系列有很好的抑制交流电的能力,即使输入有很大的纹波,输出也一样纹波很小,这时选择滤波电容我觉得最重要考虑的是电流问题,就是后级电路的电流越大,电容的充放电越剧烈,电容有很大的交流电流流过,容易发热,一般1A的电流用2200UF的电容就可以了。

2.关于输出滤波电容

78系列的稳压器输出端要接一个小的电解电容,但是不能大,一般几十微法,因为稳压电源也相当于一个大功率运算放大器,在官方的运算放大器资料里说输出端带容性负载很容易自激,大电容虽然滤波效果好,但是要是稳压IC自激震荡可是很恐怖的事情,另外稳压IC输出端已经基本没有低频纹波了,大的电解电容也没意义,所以几十微法足够了。

3.关于拉长线用电的板子滤波

拉长线供电主要有两个问题要注意,一个是板子电流的波动会在线上产生压降,使负载的电压不稳定,这就需要容量大一点的滤波电容接在用电的板子上面,不过不要太大,以上有说明。再有就是电磁场干扰在连接线上感应的高频电压,这个电压用0.1UF无极性电容就能滤除。

网友:
谢谢春风大哥深夜解答!哈哈,茅塞顿开啊,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楼上的是夜猫子啊

楼主工资一定高,加班加到那么晚。

输出后面跟大电容似乎只有做小功放用得到。

问个问题,我看AD7705的datasheet有1 2 4 8 ------128的增益,但是没有看到怎么设置,有无缓冲模式的设置也没有看到设置方法。数据表看得我眼花。MX7705的晶振可以并联一个1M电阻减少启动时间,datasheet说的。电流采样电阻上面的电压最高0.4V,我的设计是0.3V,所以要放大8倍。不敢用楼主的是因为那个op07的大圈圈还说不清,所以就放大5倍带电压跟随器输出,输入过压保护,输出限流保护,想把输入采用15V时自动换挡。现在在纸上画草图。画好了麻烦楼主来修正一下。还有,楼主觉得放大和跟随器的运放有必要加自动零点调解发电器不,就是OP那本上面P41,图2.25。由于我的放大5倍,想加上p121的放大器保护跟随器。

不知道LM324能不能将就用,OP07和AD620都是双电源供电,不能输出20.5V,再找找有什么可以输出高电压的好运放。

本贴被 jeffwei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6,13:42:51.

网友:
我原来也用317做过

加个扩流三极管,至于最大能输出多大的电流也没测过,反正1.5A肯定没问题

网友:
如果是  整流输出——7809——7805——输出  的连接顺序,那么7809和7805之间的电容怎么选?这个电容是7809的输出,所以不能太大,但又是7805的输出,小了对7805的输出电流有影响,是不是这样?如果是,怎么解决这个矛盾?

本贴被 thrille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6,13:10:37.

网友:
【330楼】 thriller

如果是  整流输出——7809——7805——输出  的连接顺序,那么7809和7805之间的电容怎么选?这个电容是7809的输出,所以不能太大,但又是7805的输出,小了对7805的输出电流有影响,是不是这样?如果是,怎么解决这个矛盾?

---------------------------------------------------------------

7809输出就是很平滑的直流了,只要小电容滤波就够了

网友:
恩,有道理,我再琢磨琢磨。

楼主:
楼上的是夜猫子啊

楼主工资一定高,加班加到那么晚。

输出后面跟大电容似乎只有做小功放用得到。

问个问题,我看AD7705的datasheet有1 2 4 8 ------128的增益,但是没有看到怎么设置,有无缓冲模式的设置也没有看到设置方法。数据表看得我眼花。MX7705的晶振可以并联一个1M电阻减少启动时间,datasheet说的。电流采样电阻上面的电压最高0.4V,我的设计是0.3V,所以要放大8倍。不敢用楼主的是因为那个op07的大圈圈还说不清,所以就放大5倍带电压跟随器输出,输入过压保护,输出限流保护,想把输入采用15V时自动换挡。现在在纸上画草图。画好了麻烦楼主来修正一下。还有,楼主觉得放大和跟随器的运放有必要加自动零点调解发电器不,就是OP那本上面P41,图2.25。由于我的放大5倍,想加上p121的放大器保护跟随器。

不知道LM324能不能将就用,OP07和AD620都是双电源供电,不能输出20.5V,再找找有什么可以输出高电压的好运放。

-----------------------------------------------------------------------------------------------------------

回复 网友D:

楼主的工资不高,不过也够花的,没有加班。

其实AD7705应用也不是很复杂,只有几个寄存器设置一下就行了,至于自动零点调节电路一般是很特殊的用途才用到,用普通电位器调节到0就行了。

网友:
我再仔细看看datasheet,要是用LM124(LM324)之类的话就不用调零了,先做个简单的,把模数分开,以后水平提高了再换个稳压板就升级了。我的限流保护是这么想的基极和发射极之间有0.6V的压差Rs=0.3ohm,输出就会被限制在2A左右,没有实际做过,这个是看TL431的恒流源想到的。

网友:
变压器质量貌似还不错啊~~~~~

网友:
我的模电部分昨晚敲定,决定先做成4.906*5V输出,输入继电器过压保护,输出为运放+射极跟随器带三极管限流保护,12V时电压比较器控制的继电器自动换挡。

我的样品都还没有到,估计又被中国邮政偷了。现在代中国二字的公司都他妈恶心。

本贴被 jeffwei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7,09:37:46.

网友:
今天收到ST的快恢复二极管了,我的那个限流保护可行,在我上传的《稳压电源》的P314就有。

自动换挡也用比较器了,LM358,双运放,正好一个限压一个换挡。

网友:
东西差不多到齐 可以动手了哦 一共做了10个 送了个出去

网友:
昨天我也把楼主给的PCB文件发到制板厂去了!估计周五就能到了!呵呵,我也可以装一个用了!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帖子太强了,学到好多东西。

网友:
昨天收到供应商送来的板子了!下一步就是搜集元件,准备开焊了!可能大部分人开板比较困难!如果楼主同意的话!我可以帮助大家开板,我不赚一分钱!他们给我们公司的价格是双面板 0.075元/平方厘米,一套板子不到30,加上20块的快递费(顺丰快递 方便快捷),总共不到50块!

网友:
要2套玩玩,如何付款?

楼主:
【342楼】 tda2822m 东

昨天收到供应商送来的板子了!下一步就是搜集元件,准备开焊了!可能大部分人开板比较困难!如果楼主同意的话!我可以帮助大家开板,我不赚一分钱!他们给我们公司的价格是双面板 0.075元/平方厘米,一套板子不到30,加上20块的快递费(顺丰快递 方便快捷),总共不到50块!

------------------------------------------------------------------

楼主怎么会不同意呢,亲手设计的电源能得到传承,我很欣慰啊,如果有什么问题还希望来一起讨论呢

网友:
连续看了2个电源,都很不错。这个人气很旺啊,模拟电路设计确实有一定的功底。

这个电源,散热怕是有问题的。输入电压只看到2档切换,在高低压档间切换时如果输出电流达到4A的话,大概需要耗散60W以上的热量,感觉散热片还是不够大的,不改设计的话,推荐加个风扇。记得很多年以前,我做20W甲类功放时,散热器可比你这大多了。

很多年前用过BK150,那个是标准的工业用变压器,不需要定做的,呵呵。

网友:
楼上说的 连续看了2个电源,还有一个在哪儿呢?

前面有两位朋友争论OP07的工作状态,我这有点资料看看

今天用google 英文 搜索 op amp  Linear regulator power

看到http://www.tangentsoft.net/elec/opamp-linreg.html

在那找到http://www.national.com/an/AN/AN-1148.pdf

这个是中文版http://www.national.com/CHS/an/AN/AN-1148.pdf

这个可能就是基本电路来源了.

本贴被 jeffwei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14,21:36:55.

网友:
【342楼】 tda2822m 东

昨天收到供应商送来的板子了!下一步就是搜集元件,准备开焊了!可能大部分人开板比较困难!如果楼主同意的话!我可以帮助大家开板,我不赚一分钱!他们给我们公司的价格是双面板 0.075元/平方厘米,一套板子不到30,加上20块的快递费(顺丰快递 方便快捷),总共不到50块!

------------------------------------------------------------------

楼主怎么会不同意呢,亲手设计的电源能得到传承,我很欣慰啊,如果有什么问题还希望来一起讨论呢!

感谢春风兄!遇到问题一定会来请教的!   大家如果需要板子的话,请先在这里跟帖!半个月后,我统计下数量,然后将数量发给制板厂,出板子后,我会在2天以内将板子发出去! 至于如何付款,大家可以先将费用打在我的卡上!也可以走淘宝,不过,我还是倾向于先将费用打我卡上,因为如果做的多的话,一次性的费用也不少!我一块先垫进去也比较吃力!

网友:
都是强人啊。。收藏

网友:
非常感谢,这个帖子受益匪浅

网友:
【347楼】 tda2822m 东

我先报个名??

网友:
好的!请大家在报名的时候写清楚自己需要的数量!

网友:
tda2822m 东:

我要预定一块板

网友:
【342楼】 tda2822m 东

昨天收到供应商送来的板子了!下一步就是搜集元件,准备开焊了!可能大部分人开板比较困难!如果楼主同意的话!我可以帮助大家开板,我不赚一分钱!他们给我们公司的价格是双面板 0.075元/平方厘米,一套板子不到30,加上20块的快递费(顺丰快递 方便快捷),总共不到50块!

------------------------------------------------------------------

楼主怎么会不同意呢,亲手设计的电源能得到传承,我很欣慰啊,如果有什么问题还希望来一起讨论呢!

感谢春风兄!遇到问题一定会来请教的!   大家如果需要板子的话,请先在这里跟帖!半个月后,我统计下数量,然后将数量发给制板厂,出板子后,我会在2天以内将板子发出去! 至于如何付款,大家可以先将费用打在我的卡上!也可以走淘宝,不过,我还是倾向于先将费用打我卡上,因为如果做的多的话,一次性的费用也不少!我一块先垫进去也比较吃力!

------------------------------------------------------------------

好高兴哦,我要预定4块,有问题请联系liuqing154180@126.com

网友:
我感觉还是楼主绿色的板子好看点哦。

网友:
我要预定4块,有问题请联系liuqing154180@126.com

网友:
OK,我已经看到几位的留言了!为了届时能够方便的统计数量以及联系大家!请大家在这里发了预定的信息后,请将能够方便的联系到个人的联系方式发到我的邮箱里:  tda-2822m@163.com   !

网友:
tda2822m 东:

发现好多器件不好找,单PCB的话我退出。

网友:
我也觉得应该团购元件,和PCB板一起

网友:
tda2822m 东 能不能跟你尽快取得联系,我已经给你发邮件了哦

网友:
我也想要一套,邮箱djl228@21cn.com

网友:
我也要预定这种板3块。本人联系邮箱 37172744@qq.com

网友:
诸位,元月3日左右的时候我会给预定的朋友发邮件或者QQ确定的!因为本人所在的城市电子行业也是一般水平,我们用的很多元件都是从济南或者北京买的!所以,搞元件团购本人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板子上比较难弄的元件因该是 AD620,AD7705,MAX531吧(至少对于我来说是这样的),AD620可以提用德 州 仪 器的I N A114等仪表放大器代替,而这个元件是可以申请样片的!MX7705(AD7705),MAX531甚至DS18B20也都可以从美信搞到样片!当然了,那是一种在实在不好买的情况下的无奈之举!如果坛里的朋友谁能够帮大家团购该电源的套件的话,我想大家肯定都是很乐意的做的! 在这里提一个意见,不知道楼主能否代替大家团购元件?

网友E:
  7705 我出售10元人民币一个 线路板45元   以上费用全部包含速递在内

网友:
我也要预定这种板1块  有事请联系  邮箱:hw-hb.no1@163.com

网友:
现在有几位朋友已经和我联系了!但是联系方式只有邮箱或者QQ,这样我联系大家的时候很不方便!再此,希望大家在给我发邮件的时候能给我你的手机号码!我的手机是: 1 3 2 0 5 3 6 9 7 8 1   王  旭  锋!应 liuqing154180 朋友的要求!先做一批!订单将在今天下午发出去!如有需要的请尽快联系!

网友:
淘宝连接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CD%F5%D0%F1%B7%E6

发货方式  :顺丰快递到付!

本贴被 tda2822m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3,09:39:34.

网友:
我是菜鸟:

楼主最好写一份调试资料及调试中注意事项.便于DIY一举成功!

网友(2008-12-24):
我也开始做了,材料都在路上

绿油上不了飞机就没有要了,囧

东西不能在一家买起,买的少的地方都哄人是在样机阶段………

买了5个旋转编码开关试试,没有用过,打算代替那四个+-按钮

网友:
衷心的谢谢楼主!感谢楼主无私的奉献和经典解说!

看了这么多高手的解说和讨论,明白了一些。

楼主:
【363楼】 tda2822m 东

在这里提一个意见,不知道楼主能否代替大家团购元件?

----------------------------------------------------------

不好意思这两天忙,大家团购可以方便购买原件,如果有哪个原件不好买的,我可以帮代买,不过我只能到广州新赛格买,都挺贵的,电阻都要1毛钱一只,20针排线带插头的花了5块钱,公司买才一块钱,比哈尔滨贵多了。

楼主:
【370楼】 yy946

楼主最好写一份调试资料及调试中注意事项.便于DIY一举成功!

---------------------------------

楼主在弄呢,大家等着吧

网友:
今天到峨眉山市区买了一个bk100的变压器,0-6.3-12-24-36,一个双12的运放供电,一个80,一个12

买了6个继电器,3元一个,看起来比楼主的差多了。

网友:
楼主方便留个QQ吗?

网友:
牛!

上次我在将军东路看到一个先锋的电源,看起来很大气的不过是110V。问多少钱?挡住说600人民币。

下次去打算买它来看看。小弟很菜如果按上面来算的话哪个电源应该超值。

网友:
我终于可以快开始制作电源啦,买了4块,谢谢楼主,谢谢tda2822m 东!!!3Q!!!

网友:
LZ:给个元件清单吧

网友:
绝不要让他掉下去!顶!!!

网友:
我估计大家电阻,电容的比较好找,难找的就是那些散热片,芯片之类的吧

网友:
楼主后厉害,真的想拜你为师,呵呵,真的

网友:
我来上个元件清单!

           0-30V数控电源器件明细

器件名称        型 号    封  装   数 量

集成电路        AD7705   DIP-16        1

        AD620    DIP-8        1

        MAX531   DIP-14        1

        74HC574  DIP-20        1

           24C64    DIP-8        1

稳 压      MC1403   DIP-8        1  2.5V

        7812                1

        7912                1

        7805                1

光电耦合        TL-P521-1                1

二极管        HER308                8

        HER207                10

继电器        JQX-115F                2

排线插头.座

        2线                2

        3线                4

        4线                2

        5线                1

        6线                1

        20线                1

集成插座        8脚                3

        14脚                1

        16脚                5

        20脚

电解电容        10000UF/63V        1

        1000UF/50V                6

        1000UF/25V                5

        1000UF/16V                2

        4700UF/25V                1

        100UF/16V                2

        47UF/16V                20

        10UF/16V                6

瓷片电容        0.22UF/63V                2

        0.1UF/63V                20

        20PF/63V                10

 电  阻

        0.1欧/10W                1

        100欧/2W                6

        1K                 4

        2K                3

        3.9K                     2

        4.7K                1

        10K                15

        50K                2

        100K                1

变压器        150W/                1  15V+15V+15V+15V/;9V/

                           初.次级加屏蔽层

 电  感        11UH                1  鉄硅铝高导磁率磁环

 晶  振         2.4576M                1

        22.1184M                1

晶体管        TIP41                1  100V/6A

 TIP41 器件查询见 http://www.datasheet5.com/d/download.asp?id=QWPPNLWOPQWM

        8050                3

        8550                2

        1815                1

 液  晶        12864                1  液晶屏控制芯片ST7920

本贴被 vetera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7,23:52:44.

网友:
看了楼主的贴子,我最近也在做一个这样差不多的电源,打算可实现恒压、恒流、恒功率输出,你说用开关电源做波纹干扰大,故障率高,这个我不赞同,我不知道你测过用开关电源做的可调电源没有,我们是做过,也用专业的仪器测过,0-5V出,5V时最大输出10A,纹波有效值在3mV,峰峰值在7mV,主要是是开关纹波,稳压精度在0.0001V,也是就说小数点后前5位是不动的,连续48H高温实验空载测试输出电压温漂在0.003V,我们的开关管和调整管共用一个70*20*50mm的风道式散热器(没有加风机,打算温度过高时加风机用的)满载工作2H后温度在40度左右(在西安11月份的室内温度,没有开空调)。不知道我们这个指标能不能满足楼主的要求。不过这个电源没有LCD显示,只有一个4位半的数显表显示,只能实现恒压输出,是单位的研发项目,正在考虑改造后自己享用。

依我自己的看法,数字电源的精度倒不是用多好的AD和DA,PCB布局布线和控制系统是第一位的,器件在精度满足要求的前提下留一点裕量即可,这是我做电源的心得。

不知道你的电源做好了没有?电压给定是否用模拟量做过试验?在给定变大或变小时有没有看过输出端电压变化?有没有看过输出波型?看了你的电路图,不知道楼主是否分析过你的模拟控制器?电路图中Q4(TIP41)是NPN的还是PNP 的?电路中的L和未标注的输出滤波电容这两个至关重要的参数,它们两个和控制器的参数紧密相联,楼主是否算过?这两个参数不确定到时调电路时有你调的。如果是随便弄俩参数上去到时输出振荡你找都找不出是哪的问题。

在这个论坛上混的大都是做单片机或是软件的吧?但是模拟电路中最基本的运放电路大家都会分析吧。可以看一下U1的给定在变大和变小的情况下U1的输出脚第6脚是怎么变化的。

网友:
说的多了,说的不对的地方请楼主多多包涵。

网友:
LS的电源也就才50W.

网友:
【383楼】 yongqun

电路图中Q4(TIP41)是NPN的还是PNP 的?

---------------------

这个楼主是用的改动封装,没有改回去。楼主说明过,帖子多了你可能看漏了

L是11u

这个电路得原理大家可以参考国半应用笔记AN-1148,我发过的。

希望大家多讨论

我也想做开关电源,但是变压器是问题,不好买,也不会做,资料有限

希望yongqun 指点一下,介绍一点好书或者其它资料,谢谢

网友:
liuqing154180   四块已经发顺丰快递 单号:536 013614763

河北的李先生    两块已经发顺丰快递 单号:536 013614718

请注意查收!

网友:
广东广州的 张先生 2块已经发顺丰快递 单号: 536 013614709 (我们发件都是封好后放在传达室,那里有单子,晚上接快递公司电话,使用货款到付相当麻烦,不建议使用,后暂时取消发货!请谅解)

本贴被 tda2822m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30,08:17:42.

网友:
广东广州的 张先生 2块已经发顺丰快递 单号: 536 013614709 请注意查收  (我们发件都是封好后放在传达室,那里有单子,晚上接快递公司电话,使用货款到付相当麻烦,不建议使用,后暂时取消发货!请谅解)

本贴被 tda2822m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30,08:18:00.

网友:
tda2822m 东辛苦你了,谢谢你啊!!!

网友:
tda2822m 东,电路板已收到!谢谢!祝你新年快乐!

网友:
【394楼】 veteran   收到就好,祝早日制作成功!祝你同时也祝本坛的所有朋友新年快乐!

网友:
重庆的周先生  三块已经发顺丰快递 单号:536013615131,请注意查收!

第一批共9块板已经全部发出,其他想要的朋友还可以继续!

网友:
kdtcf 春风:器件已备齐,期待调试资料及调试中注意事项. 谢谢!祝福楼主新年快乐!!!

楼主:
不好意思,这两天太忙了,待我整理一下。

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
新年快乐!印制板已收到,谢谢tda2822m 东!!!

网友:
用放大器的限流

网友:
kdtcf 春风,由于学识浅薄,看了你的原理图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下您,首先还是谢谢你提供这么好的资源学习。

1.原理图中有好几处采用了两个同样的电阻并联的方式,请问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按照并联电阻的阻值计算,可否用一个用R/2阻值的电阻代替呢?

电阻 (原文件名:dianzu.jpg)

2.复位电路:感谢你让我见识了一种新的复位电路,但我还是看不懂这个电路,请问这个复位电路的原理和好处是什么?为什么不采用一般的51单片机复位电路呢?

复位电路 (原文件名:fuwei1.jpg)

一般复位电路 (原文件名:fuwei2.jpg)

3.电容C37是装反了,还是其他原因啊?

电容C37 (原文件名:电容C37.jpg)

本贴被 dahuaida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03,13:44:19.

网友:
今天和一个做开关电源的工程师聊了一会儿,他说输出的那个扼流电感用铁氧体磁芯不好,铁氧体磁芯适用于高频.不知道是不是啊

网友:
1.原理图中有好几处采用了两个同样的电阻并联的方式,请问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按照并联电阻的阻值计算,可否用一个用R/2阻值的电阻代替呢?

---------------------------------------------------------------

估计是他手头有现成的就并联将就用了,而且承受电流加倍

网友:
我也看了楼主的贴子,觉得精度和质量都几好适合DIY自己用,也打算自己买PCB DIY一个给自己平时用。不过有些不足的是没有恒流调节功能和操作有些不便(如果加入旋转编码器电位器来调节就更加好了,例如:按一下旋转编码器电位器就进行细调再按一下就进行粗调)。希望楼主春风会把这个电源做得更加好啦!其实楼主做到这个程度已经很不错了,能和我们分享他的技术成果,谢谢楼主!

我也尝试一下解答上几楼的问题!

1、几处的电阻并联简单地说是为了增大电阻的功率用的,也可以用大的功率电阻来代替

2、楼主这样的复位电路是为了兼容51和AVR单片机用的,如果用的是51单片机时R22、C48就不用焊接了(因为51单片机是用高电平复位的),如果用的是AVR单片机R21、C47就不用焊接了(因为AVR单片机是用低电平复位的),其实这两个电容不需这么大的用1uF就可以了。

3、电容C37的却是装反了,所以大家焊接时注意要把它反过来装啊!不然的话会听到爆炸声的

4、其实那个扼流电感本来就是用来高频滤波的

5、不知我的解答是否正确,如果有错的话望大家来指正!

网友:
如果加入旋转编码器电位器来调节就更加好了

-----------------------------------------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买了5个测试,以前没有用过,你能不能指点一下

4、其实那个扼流电感本来就是用来高频滤波的

-----------------------------------------

我以为104的就可以滤除高频了

网友:
发个EDN上面看到的电源 0-30V

1602显示

楼主:
回复 网友F:

1.原理图中有好几处采用了两个同样的电阻并联的方式,请问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按照并联电阻的阻值计算,可否用一个用R/2阻值的电阻代替呢?

--------------

我这样做其实没什么大的好处,就是考虑100R/2W电阻自己有不用买,另外一个原因是两个电阻并联很容易用常用电阻并联得到特殊阻值的电阻。

2.复位电路:感谢你让我见识了一种新的复位电路,但我还是看不懂这个电路,请问这个复位电路的原理和好处是什么?为什么不采用一般的51单片机复位电路呢?

--------------

复位电路是51和AVR都兼容的,不能把四个原件都焊接上去,用什么芯片就焊接什么样的复位电路

3.电容C37是装反了,还是其他原因啊?

----------------

此电容的确是装反了,你提醒我才发现,可就奇怪了,那电容竟然没爆炸,阿门!更奇怪的是“竟然发帖快半年了才有人发现”

本贴被 kdtcf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04,13:07:40.

网友:
kdtcf 春风:器件已备齐,期待调试资料及调试中注意事项.祝福楼主春节愉快.合家团聚.幸福美满!!!

网友:
爬完409楼不容易啊,不过这么强的帖子值了,谢谢楼主的共享的程序,我把它移植了一下,用在别的地方了,呵呵

网友:
春风兄,我最近也想利用手头的一片pic16f872,还有12232液晶什么的做一个数控电源,我看了你的电路图,你的电路没有限流功能(有短路保护),我想做的是限流可调,我用的方法是:0.5欧姆电阻采样,电压比较器,单片机pwm积分提供基准电压。运放的输出端控制Q3(你的原理图)。但是做出来的电路会振荡,就是一旦过流就输出三角波。

网友:
这个东西看来套件还没出来,我明天把链接发到我朋友哪里,让他帮我找找PCB厂家了配件供应商,报个价,看看套购是否可行

网友(2009-01-23):
有成品卖吗,正想买一个电源呢

网友:
不错,支持楼主!实验用线性电源确实比开关电源好!

网友:
没有人来了?
不知道那些分到板自己做的怎么样了
我的还在测试程序呢,还没有做板,用面包板测试的.

网友(2009-02-23):
是啊!关注这个帖子好长时间了,像我等新人还等着传授经验呢!

网友:
春风大哥,你能把这个电源的所有资料发到我的邮箱吗?下载了几个好像不太全
JIABOFENG63@163.COM

网友:
线性电源效率低,但品质好
开关电源要做到低纹波是很难的,高端东东来的

DIY的话,楼主这个很足够了,不错,有PCB送就好啦:)

网友:
没原程序的?

网友:
好帖,楼盖得可真高

网友:
我的数字部分验证完毕了
用的1602屏幕,加上了DS1302,DS18B20
24C32没有用上,觉得记录上次电压没有什么意义
用上了旋转编码开关,粗调细调都是它,CW加,CCW减,中断触发,电容消抖,效果很好!

网友:
一直关注呢,这个东西也不知道啥时候能做出来

网友:
一直关注呢,这个东西也不知道啥时候能做出来

--------------------------
人家都有人组织一次集体DIY了!你来晚了啊。

网友:
我们正在研发一个0--33V/3A程控电源,有恒流功能,AD及DA都为12BIT,采用线性环牛供电,低电压也能保证足够的电流及功率,发热量低.+ - 10MV, + - 1MA分辩率.主控板能同时拖四路输出,19264显示,STM32控制,RS232/RS485控制接口,等产品调试成熟上图!

网友:
【422楼】 capron
AD及DA都为12BIT,用的STM32自带的?
产品估计是不会公布原理图了

楼主(2009-03-28):
楼主的电源已经整套卖掉了,关于这个电源的讨论要一直继续下去

网友:
LZ的电源多少米卖掉的?

网友:
呵呵,很强。。。。

02年做过0~30V 10A的,非常笨重。。。

现在我用的是自己做的,0~15V 3A,数控开关电源,很小很轻

网友:
我偏向开关电源,纹波大的话可以加一级有源滤波的LDO,这样能大大降低功耗。

网友:
LDO无法减小开关电源引起的Ripple&Noise.

网友:
【430楼】 ywl0409 老黄牛

级联低压差稳压器、SMPS抑制纹波,保持效率
http://www.et-dz.com/html/dianzijishujichu/dianziyingyong/20070124/1211.html

网友:
LZ太厉害了,我是大四毕业生,现在忙毕业设计,正好也是稳压电源的题目。我是个菜鸟,但又想通过最后一次动手学点东西,不知LZ是否愿意帮帮忙~不甚感激!

网友:
看到上面各位大侠的讨论,知道你们都是高手级人物,我的东东,对你们应该很简单的。

一、设计任务:
    设计出有一定输出电压范围和功能的数控电源。
二、技术指标:
    1.输出电压:范围:0-+9.9V,步进0.1V,纹波不大于10mV
    2.输出电流:500mA
    3.输电电压值由数码管显示
    4.由“+”、“-”两键分别控制输出电压步进增减
    5.为实现上述几部件工作,自制一稳压电源,输出±5V,+5V
【备注:我选的老师长期为他的项目东奔西走,都快一个月了,我的东西都没什么进展,搞得一头雾水。急呀。恳请各位大侠针对这个设计要求指点指点~】

网友:
LZ:你好
能否将此电源的调整步骤.注意事项.整理出来呀!

网友:
春风大哥,你好!
我最近要做个数控电源,能否将完整的电路图以及程序发给我啊,谢谢啊!!!
我的邮箱是yy2004cn@126.com

楼主:
就在本帖里面下载都有啊,仔细找

网友:
大家还有没有多的PCB板啊?能不能提供一块?

网友:
公司买的实验电源精度不高经常跳变,感谢春风共享这么好的资料,如果不介意我就拿去打板,

网友:
【439楼】 Akiyer
您打版的话,我先订一块。

楼主:
【439楼】 Akiyer

公司买的实验电源精度不高经常跳变,感谢春风共享这么好的资料,如果不介意我就拿去打板,
---------------------------------------------------------------------------------------
当然不介意,开源共享

网友:
有人打样的话我也订一块,请联系zhangzq71@hotmail.com, 谢谢。

网友:
311楼

国内的太深奥了-----这句话讲得太经典了。

网友:
我也要一块板,ying_yang@tianma.cn

网友:
楼主是个好人,东北人就是豪爽。

网友:
感谢春风,4月12号发到PCB板厂家了,看能不能多做几片与大家分享

网友:
如果可以多做板的话,能转让我一块吧
邮件联系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可以多做,能给我一块吗?
邮件联系我就可以了

网友:
有没有兄弟做了PCB的说一声啊。

网友:
很关心带载时的纹波。是否能上图看看?
特别是带大功率电机。比如18V2A的。直流电阻1欧左右那种。

网友:
我使用的一款成品的数控电压源和楼主的差不多,都是线性稳压的,有个相当大的变压器和散热片

网友:
下午收到样板,266*126*1.6mm,总共做了八片拿在手上沉甸甸的,以前打样都只要300元,难怪这次PCB厂商一定要400元.自己留二片其余的有网友要请邮件联系hanhg80#163.com(把#改为@);

网友:
【458楼】 Akiyer

你好,已发邮件给你,请查收。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很激动啊,原来高人都在这里啊,确实很厉害,我一直也在搞一个数控的电源,也是自己DIY玩的的,非常痴迷这个东东,呵呵,向在电源行业工作的大叔大哥小弟弟小妹妹致敬了!

网友:
已经给你发邮件了

网友:
bluemidi ,yy2004cn 己回复邮件,请查收

网友:
已收到板了,谢谢

网友:
Akiyer ,已发邮件给你。

网友(2009-05-03):
单片机是否可以用at89s52带替?

网友:
有人焊好调试成功的没?我焊好了,怎么一上电,过一会就冒烟呢?
TIP41C和L7812CV冒烟,检查没发现有错误啊,还请高人指点。

楼主:
仔细检查吧,这从何说起啊,看12V负载有没有短路吧

网友:
这个电源好,记号。

网友:
楼主大哥:今天调试了一下电路,发现OP07不能正常工作,反相端电压一直不变,也就是2.2V左右。其他的都正常啊,不知道怎么搞的

网友:
做个记号,LZ太强了。

网友:
功耗太大,如果是开关式的就好了.

网友:
谁有做好的样品没?

网友:
谁有做好的样品,可以出售给我吗?有的话联系我。邮箱:yy2004cn@126.com

网友:
这个不错,标记

网友:
关注这个帖子很久了,终于爬玩啦,不知道哪位还有PCB板没?
zmz_0312@163.com

楼主:
最近有几个网友做了这个电源又发现点问题,我贴出来给大家参考
1  调试发现MAX531输出端对地接的0.1UF电容会使电源在某个输出范围振荡,用示波器可以看到,而且还影响线性,所以一定要去掉
2  关于输出不到0V的问题,可以把AD620的2脚电阻改小,改到10欧姆,然后在正副12V接一个10K电位器的两端,电位器中心接AD620的2脚,这样就能把输出电压在小范围内微调了。
3   注意几个小的TO-92封装的三极管极性,一定要按原理图连接,PCB不是标准封装
4   输出端的电感不要接上去了,接上会增大纹波

有问题大家尽量在这里讨论,方便所其他人参考

网友:
学习了。
正想作0-30V/0-20A的电源呢。
以后多请教。

网友:
主要元件:
MPU--89C51
变压器:500VA UPS的,有2路17V(主回路),33V一路(充电的)
LM358,PGA103U
ADC   MAX1148BEUP
DAC   TLV5606
IRF250 (拆机,十几只)  作调整管
显示屏有1602和TM24064F。

目标:属于高精度试验电源。
测量/显示精度:0.1uV,1mA
一路:0-30V/0-20A。恒压限流
二路:0-30V/0-10A。恒压限流

问题:TM24064F也是拆机的,不知道接口情况(主控芯片SED1330);
模电水平很一般。

请教各位大侠!有没有现成的电路?
谢谢了!!

网友:
有人打样的话我也订一块,请联系lllei_2008@yeah.net, 谢谢。

网友:
各位,谁有做好的样品,能否出售给我啊!!!!

网友:
请教一下,恒流管改成MOS管,驱动电路不是可以做的简单点??

楼主:
不能再精简了,换P沟道的MOS管,可以降低驱动电路的功耗

网友:
谢谢LZ,如果有源程序就好了。

楼主:
楼上的朋友,把你的邮箱地址发到这里

网友:
很好的帖子,我想要资料。xu.longhui@163.com

楼主:
哈哈,还真留下邮箱了,不会令你失望的,所有资料就在本贴里面,把帖子展开自己找。

网友:
两个并联的三极管那张图,为什么2SB817的E极要分别串一个5W/0.1欧的电阻,是为了让两个三极管的电流均衡吗?实际这个电阻好像没装

网友(2009-06-09):
楼主好啊,我89C51的 开发板实验了下,发现子菜单只有第一个能进去,其他几项好像不行哦,我没接A/D 和D/A那块电路,好像那个IC挺贵,我没买,只接了开发板和液晶屏,是不是不接A/D和D/A其他菜单都不能用是吧?

网友:
终于找到个比较详细的了

楼主:
回497楼
菜单功能没弄完,没什么用处,和AD,DA功能无关

网友:
参考一下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
不错不错!很好很强大~~~~恰好我最近也要做0~24V可调数字电压源;哎~~但本人还是个门外汉,以前还没做过电源,希望楼主能指点指点~~~能不能加我qq:147968581,以后好找你请教下,毕竟每次上这不是总能遇到你.....

对了,0-30V/4A数控稳压电源这个电源试验了没,指标咋样,贴出来分享下~~

网友:
楼主有程序吗 可以提供一下

网友:
对了,0-30V/4A数控稳压电源这个电源试验了没,指标咋样,贴出来分享下~~

网友:
LZ春风兄,软件硬件方面“强”!
我也刚焊接了LZ的数控0-30V板子正在调试学习了。
按本贴中的该版BUG更正开机调整校正电压(与数字万用表一致),那个0.1欧/10W通过筛选阻值调整校正电流难度大些,
1.请问春风兄可否通过源码校正LCD的电流显示数值与串联检测的万用表的一致?(具体源码改动位置在那个函数语句?如何改动?)
2.我尝试更改了你源码的30V最高输出电压为32V(具体改动了原来源码的“if((dac_temp < 0) || (dac_temp >= 30.10)) ”中的两个30.10位置替换为32而尔),使到最高输出实际电压可以由键盘微调到调整到31.45V,但是当键盘微调到30.1V以后,无论是戴载10欧/100W还是空载下(戴载10欧/100W时候Q5:SB817的VCE有正常的4V压降的呀。),调整管Q4(NPN管TIP41)集电极的两个并联电阻(我用的是1W、56欧两个并联)就开始发热过流直至冒烟烧毁。调整管Q4倒是没烧毁。--请问改动最高输出电压为32V时候是否还要相应改动MAX531与AD7705的源码函数变量值?

网友:
好厉害!我也打算搞个DIY的东东。。

网友:
强贴 顶一下做个记号.

网友:
好,我也做一个.

网友:
呵呵 我搞了 半年的结果!!但是现在搞出来了以后 电压和 电流都不精确!!请问在 什么地方调试啊?

楼主:
不错啊,比我的还靓

在文件《DACMAX531.C》里面
/************************************************************************************
                   实际输出电压转换成DA输出值 ,返回整形数
************************************************************************************/
uint conver(float x)
{
    float temp;
        if(x < 7.500)
        {
                x = x + 0.006;
        }
        temp = 14.975 / 0x0745;
        temp = x / temp;
        return(uint)temp;
}

14.975是在da送0x0745时用万用表测量的实际电压
x = x + 0.006;  这句时补偿7.5V以下线型差的
以上设置好就保证DA送的数和实际电压输出基本对应了
------------------------------------------------------
在文件《AD7705.C》里面

/************************************************************************************
                 AD的16位整形数转换成浮点电压或电流值
************************************************************************************/
float adjisuan_U(uint x)
{
        idata float temp1;
        temp1 = 11.990 / 0x5e1f;
        temp1 = x * temp1;
        return temp1;
}

temp1 = 11.990 / 0x5e1f;这句是输出电压是万用表测得11.990V时,AD读到的数据0x5e1f,我时在仿真器里看的,你没有可以发到串口上查看

float adjisuan_I(uint x)  //
{
    idata float temp1;
        temp1 = (1.059 + 0.009) / 0x2c03;
        //temp1 = (x * temp1) - 0.0039;
        temp1 = (x * temp1) - 0.0069 ;
        return temp1;
}

temp1 = (1.059 + 0.009) / 0x2c03;这句也一样道理,0.009是个底数,可以不加

网友:
今晚终于盼望到“kdtcf 春风”出现了。以下是我的实物扳子:

0-30V 4A数控稳压电源PCB实物装配图 (原文件名:0-30V 4A数控稳压电源PCB实物8.jpg)

0-32V数控稳压调整最高上限32伏特试验  (原文件名:0-30V数控稳压6.JPG)

0-30V 4A数控稳压电源PCB调试过程 (原文件名:0-30V数控稳压7.JPG)

LZ春风兄,软件硬件方面“强”!
我也刚焊接了LZ的数控0-30V板子正在调试学习了。
按本贴中的该版BUG更正开机调整校正电压(与数字万用表一致),那个0.1欧/10W通过筛选阻值调整校正电流难度大些,
1.请问春风兄可否通过源码校正LCD的电流显示数值与串联检测的万用表的一致?(具体源码改动位置在那个函数语句?如何改动?)
2.我尝试更改了你源码的30V最高输出电压为32V(具体改动了原来源码的“if((dac_temp < 0) || (dac_temp >= 30.10)) ”中的两个30.10位置替换为32而尔),使到最高输出实际电压可以由键盘微调到调整到31.45V,但是当键盘微调到30.1V以后,无论是戴载10欧/100W还是空载下(戴载10欧/100W时候Q5:SB817的VCE有正常的4V压降的呀。),调整管Q4(NPN管TIP41)集电极的两个并联电阻(我用的是1W、47欧两个并联)就开始发热过流直至冒烟烧毁。调整管Q4倒是没烧毁。

局部修改源码将0-30V数控稳压调整为32V时烧焦的两个1W的47欧 (原文件名:局部修改源码将0-30V数控稳压调整为32V时烧焦的两个1W的47欧.JPG)
--请问改动最高输出电压为32V时候是否还要相应改动MAX531与AD7705的源码函数变量值?
3."temp1 = 11.990 / 0x5e1f;这句是输出电压是万用表测得11.990V时,AD读到的数据0x5e1f,我时在仿真器里看的,你没有可以发到串口上查看"--这里具体怎样发到串口查看万用表测得11.990V时,AD读到的数据“0x5e1f”呢。
“temp1 = (1.059 + 0.009) / 0x2c03;这句也一样道理,0.009是个底数,可以不加 ”--这里是通过源码修改校正LCD上的电流显示与实际万用表电流一致的吗?

网友:
春风老师!本人愚昧!我现在用的是SST89C58的芯片,我也不知道怎么调了啊!能不能有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万用表测量某一脚的电压!然后在把那个电压更改?这样误差就小了?如果这样可行的话!请问测量的那两只脚呢??
呵呵,我做了2块板出来了!现在都是这个问题!其他的都没发现问题!
本人小小菜鸟!请知道怎么调整误差的老师指导一下啊!
先叩拜!!!谢谢 各位大虾指点 指点我啊!

网友:
我的板也做出来了现在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电压设定可以变化.(0-32V之间变化),实测电压不按设定值变化(不是15V就是30V)!测得MAX531 (12)脚电压可以随设定电压加.减变化,但OPA177(6)脚电压不变化。故输出电压不能调节,敬请仁兄指点一二!

网友(2009-07-09):
问题解决,进入细调阶段.DIY很有趣!支持DIY!

网友:
LZ的电路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如果将电源和电烙铁插在同一个多用插板上,然后不断的插拔电烙铁,输出电压值就会受到干扰,用示波器监测运放输出端6脚电压,可以看出6脚有剧烈的幅度变化,还有在反复开、关电源开关的瞬间,输出电压可能会随机升高超过额定输出电压。对于第二种现象我在变压器输入端串接一个滤波器就能去除,第一种现象想了好多方法还是解决不了。

楼主:
【513楼】 sunny503

LZ春风兄,软件硬件方面“强”!
我也刚焊接了LZ的数控0-30V板子正在调试学习了。
按本贴中的该版BUG更正开机调整校正电压(与数字万用表一致),那个0.1欧/10W通过筛选阻值调整校正电流难度大些,
1.请问春风兄可否通过源码校正LCD的电流显示数值与串联检测的万用表的一致?(具体源码改动位置在那个函数语句?如何改动?)
2.我尝试更改了你源码的30V最高输出电压为32V(具体改动了原来源码的“if((dac_temp < 0) || (dac_temp >= 30.10)) ”中的两个30.10位置替换为32而尔),使到最高输出实际电压可以由键盘微调到调整到31.45V,但是当键盘微调到30.1V以后,无论是戴载10欧/100W还是空载下(戴载10欧/100W时候Q5:SB817的VCE有正常的4V压降的呀。),调整管Q4(NPN管TIP41)集电极的两个并联电阻(我用的是1W、47欧两个并联)就开始发热过流直至冒烟烧毁。调整管Q4倒是没烧毁。
-------------------------------------------------------------------------------------------------
回复:

电流校准:
temp1 = (1.059 + 0.009) / 0x2c03;这句是输出电流是万用表测得1.059A时,AD读到的数据0x2c03,我时在仿真器里看的,你没有可以发到串口上查看 ,0.009是个底数,可以不加。

关于电阻冒烟:
        你试着把2SB817换成达林顿管应该就能降低功耗,电阻也不容易烧毁了,要么就加大电阻的功率,然后TIP41加散热片,都可以

==============================================================================

3."temp1 = 11.990 / 0x5e1f;这句是输出电压是万用表测得11.990V时,AD读到的数据0x5e1f,我时在仿真器里看的,你没有可以发到串口上查看"--这里具体怎样发到串口查看万用表测得11.990V时,AD读到的数据“0x5e1f”呢。

--------------------------
这要仿真调试时自己来完成的,没别的办法

“temp1 = (1.059 + 0.009) / 0x2c03;这句也一样道理,0.009是个底数,可以不加 ”--这里是通过源码修改校正LCD上的电流显示与实际万用表电流一致的吗?

--------------------------------
是的,就是你边测电流边检测AD输出的数据,然后再修改

楼主:
【514楼】 zhoulin2000

春风老师!本人愚昧!我现在用的是SST89C58的芯片,我也不知道怎么调了啊!能不能有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万用表测量某一脚的电压!然后在把那个电压更改?这样误差就小了?如果这样可行的话!请问测量的那两只脚呢??
呵呵,我做了2块板出来了!现在都是这个问题!其他的都没发现问题!
本人小小菜鸟!请知道怎么调整误差的老师指导一下啊!
先叩拜!!!谢谢 各位大虾指点 指点我啊!
------------------------------
以上回帖里有了,你要是不会KEIL-C我也帮不了你了

楼主:
【517楼】 querli_wjh
积分:54
派别:
来自:
LZ的电路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如果将电源和电烙铁插在同一个多用插板上,然后不断的插拔电烙铁,输出电压值就会受到干扰,用示波器监测运放输出端6脚电压,可以看出6脚有剧烈的幅度变化,还有在反复开、关电源开关的瞬间,输出电压可能会随机升高超过额定输出电压。对于第二种现象我在变压器输入端串接一个滤波器就能去除,第一种现象想了好多方法还是解决不了。

------------------------------------------
没发现你所说的现象,有可能是单片机受到干扰。你可以把单片机加个max813可靠复位电路,还可以修改继电器驱动使上电没复位前继电器没有电流流过

网友:
http://www.queshao.com/get.asp?get=nasdfg

网友:
当输出电流增大时候,DA是不是也要跟着增大?
OP07的+输入电压参考为GND,OP的-输入参考电压为GND+I*R24

网友:
请问楼主测过动态相应么?比如空载突变到4A时的电压跳动

网友:
不错,顶一下!
深夜一口气看完了所有的贴子,哈哈。
下次有时间我也秀秀我做的0-15V/3A的数控电源。数控电源想做好做精不容易,我的电路总体和楼主的差不多,不过是CPU PWM输出,电压输出稳定性好(PWM方式精度只与晶振相关),OP07大环路反馈控制输出电压。断断续续的搞了近二年,电路板来来回回改了三次版,现在手头有一个感光板做的“产品”,自己用了二年了感觉稳定性还行,未出现过电压失控与单片机死机的情况。

网友(2009-08-12):
楼主太强了,也期待001friend的作品

网友:
CON1是变压器的输入吧!1-7个脚分别接什么啊?

经过滤波C1后电压多少,是如何计算的?

网友:
这个电路有没有调试出来啊?我想做个简易的2A  0-30V,用lm338  ,带负载电压就下降了,请问是什么问题啊?5V带1A的负载,电压下降了0.5V,掉得很厉害。

网友:
2SB817是不是弄错了,好像应该为NPN的三极管?难道为PNP的也可以吗?

网友:
请问楼主,你的调压是不是通过了什么算法啊?比如:空载时电压为5V,带了1A的负载后,输出电压降低了,是不是通过改变DA的输出(提高电压)来稳定输出端的电压啊?

网友:
请问001friend ,你的CPU-PWM是不是8位的啊?

网友:
linbizhong

请问001friend ,你的CPU-PWM是不是8位的啊?
--------------------------------------------
电压PWM输出我用的是ATMEGA8,PWM是多少位记不住了,反正不是8位。整机用了二块板,一块是功率输出板,还有一块是用89S52用来驱动LED显示及键盘旋转编码器

网友:
请问001friend   ,怎么和你联系啊?QQ多少啊?

网友:
为什么这贴沉不下去,原因电源要做精难!

网友:
太帅了··赞N下

网友:
决定做比它帅的把它比下去。

网友:
期待更帅的出来

楼主:
最近太忙了,刚刚抽出时间来回复

【530楼】 DVD1478
CON1是变压器的输入吧!1-7个脚分别接什么啊?
经过滤波C1后电压多少,是如何计算的?
--------------------------------------------
打开PCB文件,端口都有标识的,C1是整流滤波后的电压,大约是交流输入电压的1.414倍减去两个5408的压降就是了。

【531楼】 linbizhong
这个电路有没有调试出来啊?我想做个简易的2A  0-30V,用lm338  ,带负载电压就下降了,请问是什么问题啊?5V带1A的负载,电压下降了0.5V,掉得很厉害。
----------------------------------------------
这个电路早就调出来了,你说的LM338带1A负载电压下降,很有可能是输入输出压差太大了,317也有这样的现象,就是输入输出压差大的时候保护电流会小很多的,另外你再看看连接有没有错误。

【532楼】 linbizhong
2SB817是不是弄错了,好像应该为NPN的三极管?难道为PNP的也可以吗?
-----------------------------------------
难道电源功率管就一定要NPN三极管吗?

【533楼】 linbizhong
请问楼主,你的调压是不是通过了什么算法啊?比如:空载时电压为5V,带了1A的负载后,输出电压降低了,是不是通过改变DA的输出(提高电压)来稳定输出端的电压啊?
------------------------------------------
调压就是用DA开环控制的,如果通过单片机计算来稳压就太慢了,稳压回路完全是运放反馈构成的,输出空载和4A满载电压变化能做到1%以下的。

【543楼】 huwuzhao 前方
决定做比它帅的把它比下去。
-----------------------------------------
那很期待你能早日做出来啊,然后我再“决定做比它帅的把它比下去” ,^_^

网友:
【543楼】 huwuzhao 前方
决定做比它帅的把它比下去。
-----------------------------------------
那很期待你能早日做出来啊,然后我再“决定做比它帅的把它比下去” ,^_^

样机已完成,PCB板正在打样中。手工做的样板机下周一即将上传。

网友:
样机已调试过目前手工焊的DIY板电压稳定度+-1mv/,恒流恒压功能。电流可达到4A/1MA步进率。
资料整理完成后再上传。

网友:
mark,改天再做

网友:
这个电路有没有调试出来啊?我想做个简易的2A  0-30V,用lm338  ,带负载电压就下降了,请问是什么问题啊?5V带1A的负载,电压下降了0.5V,掉得很厉害。
----------------------------------------------
这个电路早就调出来了,你说的LM338带1A负载电压下降,很有可能是输入输出压差太大了,317也有这样的现象,就是输入输出压差大的时候保护电流会小很多的,另外你再看看连接有没有错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问 kdtcf 春风:
我在输出5V-9V的时候,也有同样的现象,输入的电压为DC12V,都会出现稳不住电压,1A的时候会掉0.5V左右,线路好像没有问题,电路如下:
没有使用三极管扩流 (原文件名:LM338-1.JPG)

使用三极管扩流 (原文件名:LM338-2.JPG)

楼主:
【551楼】 linbizhong

请问 kdtcf 春风:
我在输出5V-9V的时候,也有同样的现象,输入的电压为DC12V,都会出现稳不住电压,1A的时候会掉0.5V左右,线路好像没有问题,
--------------------------------------------
是你的电路有问题,这种电路338只能稳住15D基极的电压,而输出电压是15D发射极输出的,15D的发射结电压在不同电流下是不同的,所以导致你的电压不稳,更好的扩流电路是PNP管的电路,不会有你说的问题。

这个是复合管相当于一个高电流达林顿管 (原文件名:317扩流电路.jpg)

这时要注意过流保护可不一定起作用了,因为有三极管电流放大,317电流很小,很难达到过流保护阀值。

网友:
你好,看了下原理图,能不能在Q3B极里做个DA,可以任意设定保护电流的值

楼主:
【553楼】 07550755
你好,看了下原理图,能不能在Q3B极里做个DA,可以任意设定保护电流的值
------------------------------------------------------------------------------
可以的,不过DA挺贵的

网友:
不错!什么时候出板子!

网友:
哈哈,还是楼主那句话,我们的DIY不计钱的!开心就好!不做DA了,复杂!R23改下阻值,串上个数字电位器,那样有点像市面上的实验电源了,呵呵

网友(2009-10-16):
楼主有没有数控恒流电源的资料呢?因为我要做毕业设计需要,有相关的资料可以发到我邮箱吗?大家交流都可以的wuyuhuilove@126.com

网友:
春风兄你好!
请看看我这个图,是否可行。谢谢!
IRF250是拆机的有8、9只。

网友:
把这个也顶上去

楼主:
【558楼】 jljhma2000

春风兄你好!
请看看我这个图,是否可行。谢谢!
IRF250是拆机的有8、9只。
--------------------------------------------------
这个图原理上完全可行,我觉得LC兀式滤波多余,因为稳压电源已经有很好的纹波抑制了,在稳压之前,带载时很可能有几V的100Hz纹波,这么低的频率又这么大的幅度,你的电感也要好大的个头啊,还是去掉吧。

网友:
请教一下,LZ:
1。输出的短路保护是怎么做的?(靠保险丝?)?
2。电源的CC(恒流),和定电阻模式是什么意思?怎么实现的?

楼主:
【561楼】 myworkmail

请教一下,LZ:
1。输出的短路保护是怎么做的?(靠保险丝?)?
2。电源的CC(恒流),和定电阻模式是什么意思?怎么实现的?
--------------------------------------------------------------------------
这里有人回复了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53873&bbs_page_no=1&bbs_id=3044

这个电源没有恒流功能,只有过流保护功能。

网友:
谢谢春风兄的指点!
MOS管用IGBT代替也应该可以吧。

我用的原件基本都是拆机的——IGBT、MOS管、三极管、整流管、12864屏、P89C51、10000uF60V电容、电感(原来就是LC兀式滤波),变压器是300W的UPS的。外壳用UPS的外壳。
基本设定输出:0-30V/0-10A;5V/0-10A;    (一个绕组)
              ±5V、±9V、±12V、±15V; (一个绕组)
              +12V风扇                   (一个绕组)
慢慢做。争取半年内做完。

网友:
kdtcf 春风,你好.
看来我还是没看懂你的图,整个电源的工作原理你能大概的说一下吗?怎么稳压?怎么短路保护?

网友:
把全波改成桥式如下图,可以吧?(我的大功率二极管来源丰富)

楼主:
【564楼】 myworkmail

kdtcf 春风,你好.
看来我还是没看懂你的图,整个电源的工作原理你能大概的说一下吗?怎么稳压?怎么短路保护?
---------------------
你最好先复习下教材吧,问问题有点深度好不好

楼主:
【565楼】 maruibing

把全波改成桥式如下图,可以吧?(我的大功率二极管来源丰富)
---------------------
可以的,不过二极管的功耗可增加了一倍,把整流桥改到继电器之后会不用两个桥了,你二极管再多也别浪费啊

网友:
我按照春风大哥的电路做了一个电源,上电之后,发现Q3、Q4 不工作,不知道什么原因。恳请春风大哥帮忙解决,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我现在调试楼主的电路了,但是比较器op07要么输出高电平要么是低电平,根本不能输出线性可调的电压啊?问一下楼主和各位大侠

网友:
电路和楼主的一样啊

网友:
可以的,不过二极管的功耗可增加了一倍,把整流桥改到继电器之后会不用两个桥了,你二极管再多也别浪费啊
-------------------------------------------------------------------------------------------------------------------

谢春风兄指点, 如果把整流桥移到后面,2个继电器都闭合后,15--30 之间的线圈是不是短路了?仔细想了想,用一个继电器可行,
常闭输出低压,需要高压时吸合;但在吸合瞬间输出的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
请问各位如何控制ad620的vref去控制输出电压

网友:
请问楼主,如何控制ad620的vref去控制输出电压

楼主:
【570楼】 3171068906

楼主大哥:今天调试了一下电路,发现OP07不能正常工作,反相端电压一直不变,也就是2.2V左右。其他的都正常啊,不知道怎么搞的
---------------------------
这个不好说啊,你好好查下硬件连接又没有错误吧

楼主:
【574楼】 maruibing
积分:454
派别:
来自:
可以的,不过二极管的功耗可增加了一倍,把整流桥改到继电器之后会不用两个桥了,你二极管再多也别浪费啊
-------------------------------------------------------------------------------------------------------------------
谢春风兄指点, 如果把整流桥移到后面,2个继电器都闭合后,15--30 之间的线圈是不是短路了?仔细想了想,用一个继电器可行,
常闭输出低压,需要高压时吸合;但在吸合瞬间输出的电压是否稳定?
----------------------------------------------------------
我当初在整流后切换就是防止这个问题的,自己都忘记了,不过用一个继电器应该可以的,我的那个图上15V档继电器可以短路的,用两个就是可以在应急时切断电源的

楼主:
【576楼】 0600240206

请问各位如何控制ad620的vref去控制输出电压
-------------------------
ad620的vref电位是输出的基准端,就是说输出电压要和这个端的电压相加。

网友:
楼主大哥,现在我遇到的问题是:输出只有两个电压值,无论DA输出什么电压,输出电压一个事5v左右,一个是0.3v,调试了很久,电路改了又改,最后回到了你设计的电路,还是这个问题。还有输出是不是输出电压应该=VREF*(1+(R25/(R12+R13)))
  VREF电压有MCU控制DA来控制。

楼主:
【581楼】 3171068906

楼主大哥,现在我遇到的问题是:输出只有两个电压值,无论DA输出什么电压,输出电压一个事5v左右,一个是0.3v,调试了很久,电路改了又改,最后回到了你设计的电路,还是这个问题。还有输出是不是输出电压应该=VREF*(1+(R25/(R12+R13)))
  VREF电压有MCU控制DA来控制。
--------------------------------------------
你说的既然da输出电压已经能控制了,这种情况很可能是OP07组成的反馈回路不正常,首先要排除硬件连接错误,元件有没有坏的,一般只要连接正确都可以正常工作的。

网友:
楼主 春风大哥
着实佩服大哥,不知有心帮老许PLC搞个专用电源出来?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59586&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ggddll&bbs_id=9999

网友:
看完这个帖子,我眼睛都花了,真的佩服春风兄,感谢你的无私奉献;
本人刚入此论坛不久,但从事电子行业也十年有余,目前从事工程管理工作,但有时间还是喜欢自己捣鼓捣鼓,准备自己制作两套电源,其中一套给朋友实验用,不知道现在哪位师兄谁还有PCB板,可否转让给我一两套,若没有的话准备自己请板厂洗板(30套),顺便统计哪些人还需要,到时成本价转让(费用当然还得跟板厂谈,肯定越多越便宜),大家都比较实惠。
我的Mail :kun810127@163.com

楼主:
【583楼】 ggddll
楼主 春风大哥
着实佩服大哥,不知有心帮老许PLC搞个专用电源出来?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59586&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ggddll&bbs_id=9999
--------------------------------------------------------------------------
PLC上面的电源功率小,只有几十瓦不到,最适合用单端反激电源,这种电源我没有做过,这坛子里应该有很多大侠做过的。

楼主:
【584楼】 kun810127

看完这个帖子,我眼睛都花了,真的佩服春风兄,感谢你的无私奉献;
本人刚入此论坛不久,但从事电子行业也十年有余,目前从事工程管理工作,但有时间还是喜欢自己捣鼓捣鼓,准备自己制作两套电源,其中一套给朋友实验用,不知道现在哪位师兄谁还有PCB板,可否转让给我一两套,若没有的话准备自己请板厂洗板(30套),顺便统计哪些人还需要,到时成本价转让(费用当然还得跟板厂谈,肯定越多越便宜),大家都比较实惠。
我的Mail :kun810127@163.com
----------------------------------------
这个电源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我正在完善,精度和可靠性一定会有个质的飞跃,到时我会多做些板子的

网友:
【585楼】 kdtcf 春风
PLC上面的电源功率小,只有几十瓦不到,最适合用单端反激电源,这种电源我没有做过.
#######################################################################
呵呵,谢谢指导!
能否帮忙找个符合功能市面上在卖的而且质量还不错的电源。-----给个链接就可以。

楼主:
【587楼】 ggddll
积分:440
派别:
来自:
【585楼】 kdtcf 春风
PLC上面的电源功率小,只有几十瓦不到,最适合用单端反激电源,这种电源我没有做过.
#######################################################################
呵呵,谢谢指导!
能否帮忙找个符合功能市面上在卖的而且质量还不错的电源。-----给个链接就可以。
-----------------------------------------------------------------------------------------
我在淘宝上看到有零售12元的开关电源,你可以买个抄下,把关键元件换成正品足料的,再修改下输出电压值,应该很快就能做出来
的。
如果你对开关电源设计不是很懂,那就照葫芦画瓢的抄,就是磁芯骨架一模一样,包括材料,线圈绕法排列一模一样,再在60度烤箱里满载工作24小时没挂掉,一般就问题了

网友:
【584楼】 kun810127

看完这个帖子,我眼睛都花了,真的佩服春风兄,感谢你的无私奉献;
本人刚入此论坛不久,但从事电子行业也十年有余,目前从事工程管理工作,但有时间还是喜欢自己捣鼓捣鼓,准备自己制作两套电源,其中一套给朋友实验用,不知道现在哪位师兄谁还有PCB板,可否转让给我一两套,若没有的话准备自己请板厂洗板(30套),顺便统计哪些人还需要,到时成本价转让(费用当然还得跟板厂谈,肯定越多越便宜),大家都比较实惠。
我的Mail :kun810127@163.com
----------------------------------------
这个电源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我正在完善,精度和可靠性一定会有个质的飞跃,到时我会多做些板子的
----------------------------------------
不知春风兄的新版电源会什么时候发布?什么时候可以有板子呀??

楼主:
【584楼】 kun810127

看完这个帖子,我眼睛都花了,真的佩服春风兄,感谢你的无私奉献;
本人刚入此论坛不久,但从事电子行业也十年有余,目前从事工程管理工作,但有时间还是喜欢自己捣鼓捣鼓,准备自己制作两套电源,其中一套给朋友实验用,不知道现在哪位师兄谁还有PCB板,可否转让给我一两套,若没有的话准备自己请板厂洗板(30套),顺便统计哪些人还需要,到时成本价转让(费用当然还得跟板厂谈,肯定越多越便宜),大家都比较实惠。
我的Mail :kun810127@163.com
----------------------------------------
这个电源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我正在完善,精度和可靠性一定会有个质的飞跃,到时我会多做些板子的
----------------------------------------
不知春风兄的新版电源会什么时候发布?什么时候可以有板子呀??
------------------------------------------------
最晚一个月就有板子了

网友:
谢谢  kdtcf 春风。
我没有这个做电源的本事,我做啦啦队。

网友:
我那个天哪,这帖子太长了,看了一下午还没看完,佩服楼主实力和热心。顶个,明天有空在来看,争取看完,学习。

网友:
天哪
太长了  帖子!
我用PC机的电源   +3.3V  +-5V   + -12v   一般般用用也够了。。。
有空的PCB板,我也要一个
自己搞个电源~!  用着舒坦

网友:
春风大师的新版本快出来了吧

楼主:
【596楼】 nongsan

春风大师的新版本快出来了吧
-----------------------------
我又做了一板,现在正在调试,公司也忙,出来可能要一段时间。

网友:
很好,记号先,谢谢

网友:
kdtcf 春风
-------------------
期待你的大作

楼主:
哈哈  600楼啦
能顶到600楼的帖子不多了,在此我也骄傲一下
我会继续做下去,继续做更好的开源电源

网友:
必须继续做下去,修_炼成精,哈哈。

网友:
庆贺该贴超过600楼

网友(2009-11-15):
很好,顶起来。

网友:
能不能多做几套啊,我想要三套,最好成品

网友:
去年刚开这贴时,我看了就大为心动,非常想跟着做一个,但电路比较复杂,一直没决心动手。

最近自己的LM317可调电源的变压器烧坏了,实在没办法,先做个半成品大电流电源再说。

买的是25V4A的开关电源板(20元),2个HRD12008 12V8A DC-DC模块(5元一个),改成2.5-24V可调输出。

等这个也烧坏了,一定要动手做一个数控的。

网友:
楼主模电好强悍,学习了

网友:
这个东西挺实用,能看到输出的电压和电流,方便调试。
开始研究春风的电路。

网友:
这楼挺高的,看来得好好研究哦

网友:
LZ可以发整套资料给我吗?xnprint@163.com

网友:
提个问题,如果稳压电路输出的压差较大时(输入40伏输出5伏),那三极管上压降也大,电流稍大管子就很热。
如果在稳压电路前面加一个buck降压电路,使稳压电路的压差始终保持在3伏,管子发热应该会小些,只是不这道这样最终输出的纹波会不会增大。
请春风给个意见。

网友:
发现这个电源真是反响不凡啊,帮忙顶一下,我也打算开工了。

网友:
花了三个小时看过了,受益匪浅,谢谢楼主。
请问楼主初始给的原理图中,除了R9、R10改成1K,C16去掉,Q4为NPN,C37的电容画反了以外还有什么地方要修改的啊?

网友:
看了一个晚上,,打算仿照你这个电源做个东西,就是用上位机控制单片机,是输出电压时按照一定的剥削输出,,应该是可以做到的吧,,,

不过模电不是很好, 还得重新学起,,有问题还得请春风兄到时候帮忙解疑噢!

网友(2009-12-16):
看完了所有的贴子,觉得楼主强啊,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
本人也在此一顶,期待楼主完美设计,时刻关注。

网友:
这楼挺高,再顶一层

楼主:
【614楼】 davidai
LZ可以发整套资料给我吗?xnprint@163.com
-----------------------------------------------------------
这个帖子里面都有,原理图,PCB,源程序,都有的

【615楼】 zhxlx 星星之火
提个问题,如果稳压电路输出的压差较大时(输入40伏输出5伏),那三极管上压降也大,电流稍大管子就很热。
如果在稳压电路前面加一个buck降压电路,使稳压电路的压差始终保持在3伏,管子发热应该会小些,只是不这道这样最终输出的纹波会不会增大。
请春风给个意见。
----------------------------------------------------------------------------------------
对于实验电源,效率低点没问题,但是纹波大了对弱信号处理电路很不理,何况成本也不高。

【624楼】 tangxiaochao
花了三个小时看过了,受益匪浅,谢谢楼主。
请问楼主初始给的原理图中,除了R9、R10改成1K,C16去掉,Q4为NPN,C37的电容画反了以外还有什么地方要修改的啊?
---------------------------------------------------------------------------------------------------------------
修改倒是没有什么了,如果需要输出0V时把失调电压也消除,就在AD620的5脚串个10R电阻,然后接个10K电位器,在+-12V间,中心脚接AD620的5脚,可以微调输出失调电压到0V

【627楼】 reynold520
看了一个晚上,,打算仿照你这个电源做个东西,就是用上位机控制单片机,是输出电压时按照一定的剥削输出,,应该是可以做到的吧,,,
不过模电不是很好, 还得重新学起,,有问题还得请春风兄到时候帮忙解疑噢!
----------------------------------------------------------------------------------------------------
可以做到的,通过串口设置电压输出很容易的,修改源程序就可以的,有问题就在此问,不一定当天回复,但是一定会回复的。

网友:
顶春风大师,下来慢慢研究

网友:
呵呵,这个帖从去年顶到今年了,还有那么多人在顶.看来不顶不行啊.
不知坛里哪位做成了,拉出来溜溜.也好见识下.
如果有那位仁兄愿意合作开板,一起DIY一下.

楼主:
这个是网友做的电源,外壳挺漂亮的

网友:
这个帖从去年顶到今年了,还有那么多人在顶--就像我们广东的俗语“好野自然受欢迎”!
难得春风登出我和我的朋友网名“狼”一起做的两个春风版上图实物。
下面的图就是上图【635楼】 kdtcf 春风的图,也就是我的实物调整过程图。
将原来的0~30V变0~32V数控稳压上限的更改和与数字万用校准过程图将近一年了现在拆出再调整校准显示,实物已经没有昔日青春的容貌了^_^:

0~32V数控稳压上限的更改 (原文件名:0-32V数控稳压.JPG)

0-32V数控稳压15V输出液晶显示同步且与万用表一致校准 (原文件名:0-32V数控稳压15V输出液晶显示同步且与万用表一致校准.JPG)

0-32V数控稳压1.21A与万用表一致校准 (原文件名:0-32V数控稳压1.21A与万用表一致校准.JPG)

请问“kdtcf 春风”的改进恒流功能版本的硬件和软件调试进度如何了?急切期待继续升级......^_^

网友:
你的PCB板图中-18V和你的原理图中接法不一样啊!相关联的器件有R8、R9、D11、D12、U5等都有联系。有点不懂啊,敬请指点!

网友:
很好很强大,记号一下吧!

网友:
各位大师 :

有几个小问题想请教下, 对于OP07我想问下增益是多大呢 ?

还有OP07输出的电压时怎么控制Q5的压降的?
也就是说Q4 和Q5的是怎么工作的呢?

整个工作原理好像大概看明白了,我大概说下,看有没有原理性的错误啊

首先单片机控制MAX531 输出一个0~4.096 v 的电压。经过AD620 后输出一个 0~8.192 V 的电压,输出的电压加到OP07的正向输出端,

OP07 与后面的电路组成一个负反馈,当输入到OP07 端的电压增大后,通过与OP07的负向输入端(即输出电压经过R25  R12  R13 分压

后的电压)比较放大后在控制输出端输出相应的电压。

现在不明白的地方就是OP07 后端的电路是怎么实现控制电压输出的,望高手指教,,模电基础不好,见笑了!

网友:
up 。。。希望春风大师帮忙看下上面我提的问题哈!

楼主:
【639楼】 reynold520
各位大师 :
有几个小问题想请教下, 对于OP07我想问下增益是多大呢 ?
还有OP07输出的电压时怎么控制Q5的压降的?
也就是说Q4 和Q5的是怎么工作的呢?
整个工作原理好像大概看明白了,我大概说下,看有没有原理性的错误啊
首先单片机控制MAX531 输出一个0~4.096 v 的电压。经过AD620 后输出一个 0~8.192 V 的电压,输出的电压加到OP07的正向输出端,
OP07 与后面的电路组成一个负反馈,当输入到OP07 端的电压增大后,通过与OP07的负向输入端(即输出电压经过R25  R12  R13 分压
后的电压)比较放大后在控制输出端输出相应的电压。
现在不明白的地方就是OP07 后端的电路是怎么实现控制电压输出的,望高手指教,,模电基础不好,见笑了!
-------------------------------------------------------------------------------------------------------
OP07工作在大环路反馈状态,增益通过分压电阻就能计算出来,就是(100K + 10K + 10K )/ 20K = 6 。
OP07输出驱动Q4,Q4驱动Q5.

楼主:
【637楼】 xwg1985828
   你的PCB板图中-18V和你的原理图中接法不一样啊!相关联的器件有R8、R9、D11、D12、U5等都有联系。有点不懂啊,敬请指点!  、
------------------------------
原理图和PCB没有不同的,你看错了

网友:
看来我还是没有算错噢 。。因为开始看了上面的讨论好像说80 。Q4 是工作在放大区还是?

网友:
看得我也手痒了...

网友:
楼主出个书吧!关于这个电源的设计与调试心得!看了好多电源的的书,作者好都地方的含糊其词,欲说不说的!真不爽。

楼主:
【647楼】 xwg1985828

楼主出个书吧!关于这个电源的设计与调试心得!看了好多电源的的书,作者好都地方的含糊其词,欲说不说的!真不爽。
-----------------------------------------------------
写书是很多人想做的,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电源就写本书也太那个了吧,如果我做到4板适合不同应用的电源的时候,倒是可以写个网络版的PDF书,方便大家参考.

网友:
我制作了这个电源的第一版,因调试及精度遇到一些问题,已经快一年了现在只是半成品的一直地放着,很期待新版出来,及有较详细的调试方法过程。

对这个电源期待有四点能够改进及加入的:

1、选择变压器的电压由两档增加到三档以上提高效率。

2、增加电流调节功能,电流最好是0-10A调节。

3、希望增加编码旋钮来精细或粗调电压及电流

4、增加温度监控功能,最好能在屏幕上显示温度及控制散热风扇的转速、过温提示等

以前做这个电源的一些图片:

呵呵,这是现在照的

传一个这个电源大概元件BOM表给需要的朋友参考下

网友:
该电源电源有以下4点不足:
1.输入换挡电路档位太少,发热量到大,应该改为7档,换挡控制电路经过MCU控制有不足,这样带载换挡时响应时间太长,导致电压瞬间下跌,应该用模拟电路检测输出电压来自动换挡。
2.功率部分的共地应该放在取样电阻后,不能放在取样前边,否则负载效应不好。
3.在大电流输出时,因功率管是并联使用,可能导致几个功率管的电流不均匀而导致功率管烧掉,建议用电路使几个功率管电流平衡。
4.电流也可以调,这样就就可以当恒流源来使用了。

以下提供一些电路做参考,等待你的好产品出炉。

楼主:
回复 网友G:
该电源电源有以下4点不足:
1.输入换挡电路档位太少,发热量到大,应该改为7档,换挡控制电路经过MCU控制有不足,这样带载换挡时响应时间太长,导致电压瞬间下跌,应该用模拟电路检测输出电压来自动换挡。
2.功率部分的共地应该放在取样电阻后,不能放在取样前边,否则负载效应不好。
3.在大电流输出时,因功率管是并联使用,可能导致几个功率管的电流不均匀而导致功率管烧掉,建议用电路使几个功率管电流平衡。
4.电流也可以调,这样就就可以当恒流源来使用了。
以下提供一些电路做参考,等待你的好产品出炉。

9档换挡电路,只做参考!ourdev_523097.pdf(文件大小:19K) <FONT color......
你提的建议非常好
1.的确存在档位少发热量大的问题,这个需要改进不过你说的用模拟电路检测出电压自动换挡速度比MCU快是错的,在电压没有送DA之前MCU就知道将要设置的电压是多少而采取换挡措施的,这个速度可是超前的,皮秒级别的。
2.关于功率部分的共地我觉得负载效应影响非常小,因为后级有滤波电容使后级和地实际阻抗甚小,还有电阻只有0.1欧姆,只相当于一段导线的电阻,影响应该不大,如果你有详细深入的分析欢迎你分析下负载效应的影响。
3.关于电流平衡问题我只能说你没仔细看帖,你贴的图和楼主位的图雷同,纯属巧合吧
4.电流可调确实很有用的,一定要在新版本上加入。

网友:
标记下,估计以后要做数字电路,但又心爱模拟啊。

网友:
【652楼】 kdtcf 春风

"1.的确存在档位少发热量大的问题,这个需要改进不过你说的用模拟电路检测出电压自动换挡速度比MCU快是错的,在电压没有送DA之前MCU就知道将要设置的电压是多少而采取换挡措施的,这个速度可是超前的,皮秒级别的。 "

该设计是有缺陷的,如果用设定DA值来判断档位在恒压模式下当然没有问题,试想一下,假如设定电压为20V的DA值,档位应该在第2档,在输出时,电流超过设定值,输出电压下降到一档电压值内,,而DA值不变导致输入不能换档,所以此方法换档还是不足。

网友:
回复 楼主:

"2.关于功率部分的共地我觉得负载效应影响非常小,因为后级有滤波电容使后级和地实际阻抗甚小,还有电阻只有0.1欧姆,只相当于一段导线的电阻,影响应该不大,如果你有详细深入的分析欢迎你分析下负载效应的影响。 "

如果负载电流为4A输出电压就要降低0.4A,如果负载电流为10A,输出电压就少1V,这个数值很大了,我们做的电源负载效应一般在0.01%

解决方法还有一个,就是用DA来补偿,
uint Current;
Current=Get_AD(chunnel);
Get_DA(voltage+(Current*0.1));

这样虽然不是很完美,不过比没有补偿要好的多,参考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G:
【652楼】 kdtcf 春风
"1.的确存在档位少发热量大的问题,这个需要改进不过你说的用模拟电路检测出电压自动换挡速度比MCU快是错的,在电压没有送DA之前MCU就知道将要设置的电压是多少而采取换挡措施的,这个速度可是超前的,皮秒级别的。 "
该设计是有缺陷的,如果用设定DA值来判断档位在恒压模式下当然没有问题,试想一下,假如设定电压为20V的DA值,档位应该在第2档,在输出时,电流超过设定值,输出电压下降到一档电压值内,,而DA值不变导致输入不能换档,所以此方法换档还是不足。

你说的这种把电压拉低到不能稳压时是严重超载的情况了,这时换挡没意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回复 楼主:
"2.关于功率部分的共地我觉得负载效应影响非常小,因为后级有滤波电容使后级和地实际阻抗甚小,还有电阻只有0.1欧姆,只相当于一段导线的电阻,影响应该不大,如果你有详细深入的分析欢迎你分析下负载效应的影响。 "
如果负载电流为4A输出电压就要降低0.4A,如果负载电流为10A,输出电压就少1V,这个数值很大了,我们做的电源负载效应一般在0.01%
解决方法还有一个,就是用DA来补偿,
uint Current;
Current=Get_AD(chunnel);
Get_DA(voltage+(Current*0.1));
这样虽然不是很完美,不过比没有补偿要好的多,参考一下!

本贴被 sleedr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10-01-06,11:56:10.

我觉得你应该仔细看看帖子的,就是这个电源调试阶段的负载效应都小于0.01%的。

网友:
我做过,我有说话权。
这个电路的稳压效果,接近完美,大家不用怀疑。
如果能加入恒流功能那就更加完美无缺了。

网友:
先记号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第四点的功能确实是可有可无的,我个人只是觉得已经有了18b20检测温度了,再用它来控制一下风扇或报警,这样会使硬件简洁一些及功能完善一些

我好欣赏这个电源的两点是它可以做到比较高的精度,及它的显示速度(刷新率),近期也准备做一个较大功率的电源(400-600W)个人比较喜欢大点功率的。

1、希望输入用继电器选择档位、全桥整流,以适应大家在市面上较易买到的不同功率不同电压档位的电源变压器运用

2、本人硬件还可软件就不行了,所以希望到时候能详细讲解一下如何调试及如何改变一些参数(比如改变输入电压的档位点、电压改成最高60V、电流20A等等)

3、在软件上希望能够有当前输出功率、输出电量以及计时的显示

4、在这个论坛上看了几个的电源贴暂时还未有一个完善的出来,希望这个新版本早日完成出来

呵呵,问题比较多,不要见怪!

网友:
做个标记

网友:
那位大哥做了pcb板?小弟我想买一张!15928066543谢谢!

网友:
有种马上动手的冲动。。。。

网友(2010-01-15):
绝对人才

网友:
电路的过流保护过于简单,4A的电流用三极管0.7V来判断不好。
功耗太大,而且对于4A的电源增加的内阻太多了。
就是采用了2段输入,调整管的功耗还是太大,还有调整管的驱动电流没有仔细算过吧!

网友:
象这种100W的实验电源,要对过压,过流,短路保护特别注意,还有就是功率。
讲究ripple性能,可以采用前级switch,后面加LDO预跟踪。数控功能是小事,会MCU就能做!

楼主:
回复 网友H:
电路的过流保护过于简单,4A的电流用三极管0.7V来判断不好。
功耗太大,而且对于4A的电源增加的内阻太多了。
就是采用了2段输入,调整管的功耗还是太大,还有调整管的驱动电流没有仔细算过吧!

回复 网友H:
象这种100W的实验电源,要对过压,过流,短路保护特别注意,还有就是功率。
讲究ripple性能,可以采用前级switch,后面加LDO预跟踪。数控功能是小事,会MCU就能做!

看你的回帖貌似对电源方面很有研究,希望你能多抽出点时间来,把这个电源详细分析下,把改进方案说得详细点,让好多初学的网友也都有个有价值的参考。

网友(2010-02-24):
非常感谢 春风 大哥开源的这么彻底,真的是学到了不少东西。

网友:
好贴,顶上去,以后用的时候好找。

网友:
期待楼主的下一个版本会加入旋转编码开关和横流功能。我就想要做一台这样的数控可调电源。

网友:
第一级0-20v,20v电压高了,15v还可以。15vac整流出来20v左右,带载还要掉一点,所以20v高了。

网友:
刚刚找美信和AD申请了样片。MAX531和MX7705已经收到了,AD620还没有到。我想统计下,还有多少人想要板子,能凑到8个人我就做一批,价格大概30元左右,准备做成蓝色基板。有想要的同学报个名!跟帖就行。10天内凑不齐,就放弃。

网友:
太复杂,只有羡慕了!

网友:
欣赏!想要一块板子,希望指导!

网友:
各位高手可否说一下用PWM产生的DA控制调整管,会很不稳定码?

网友:
强烈期待套件中

网友(2010-03-27):
看着心动,不知楼主有没有更新?

网友:
我想做 记得算我一个

网友:
小弟这还有3张板子,有要的请联系15928066543

网友:
123 (原文件名:DSCN0129.jpg)

456 (原文件名:DSCN0130.jpg)

网友:
顶,受益匪浅啊

感谢春风兄还有各位大虾

网友:
回复 网友I:

如果还有,我想要一块  QQ 317106890  邮箱317106890@qq.com  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MARK ,开始动手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110楼】 china_china
请教 kdtcf 春风兄:
上边我和zjybest 绝对痴迷兄争论的那个运放的作用,我感觉zjybest 绝对痴迷兄说的是一个大的负反馈来说的,对这个运放来说,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想请教你一下:这个运放到底起什么作用?
TKS!
--------------------------------------------------------
大家既然是来讨论的就不要说请教,把我举高了容易摔疼我的
【110楼】 china_china   和   zjybest 绝对痴迷   争论运放的作用,我能绘制出电路不一定就很懂电路,我说一下我的理解吧:
整个电源就是工作在大环路负反馈中,可以说Q4,Q5是给运放做接力放大的,运放工作在负反馈状态时,输入两端是虚短,就是电阻不直接短路,但是电压相等,这样由DA送来的电压经AD620放大,加到运......

我照着这个部分的图(比较器?积分电路?)用LM324搭了一下、、发现就只有比较器的功能啊、、
后面搭了一个差分比例运算电路,才实现了两个电压的线性输出:u1增大,u0减小;u2增大,u0增大
我想问,春风大哥的运放OP07到底起什么作用,怎么工作的?纠结啊、、、

网友:
还有谁有PCB 板啊?

网友:
回复 网友J:
还有谁有PCB 板啊?

http://www.shoudian.org/viewthread.php?tid=129497&highlight=%E6%95%B0%E6%8E%A7%2B%E7%94%B5%E6%BA%90

这里有人准备出PCB,可以联系

春风哥很强大

网友:
你好我的qq号是384233635 我对这个东西也很感兴趣我也想做一个 能不能加我的qq 最好把你的qq号或者网名告诉我
万分感谢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春风大哥  您好   现在有没有最新的 源程序    要是有   希望您能上传一个   万分感谢

网友:
环牛那里我是已经和他说过了 !如果大家需要都过去报名一下!

楼主:
看到这么多的网友关注这个电源我很高兴,我建议大家还是等一段时间吧,因为这个电源有些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功耗大,LCD成本高等问题确实需要改进的,我早就想改进下这个电源了,前段时间由于眼睛出了问题,所以一直推迟,不过也没停下来,新版本有很大的改进,大家如果有耐心等一个月到两个月那就能看到第二版电源了。

网友:
期待中。。。。,觉得这个能持续这么长时间,楼主真是功不可没,非常期待后续。

网友:
春风是位牛人。

网友:
太好了 如果有改进版的出来!希望有人可以组织开板 另外 如果可以用上彩屏那就实在太酷了 按照环牛的大概的计算 现在的一套成本大概200多元 实际上相对于几千的厂机 真是非常便宜了!多谢春风老大的奉献!

网友:
春风大侠终于现身了。既然要升级,我的板子就不慌做了。等第二版。强烈建议,第二版加入横流功能!再者,建议楼主搞个调试指南出来,方便初学者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K:
春风大侠终于现身了。既然要升级,我的板子就不慌做了。等第二版。强烈建议,第二版加入横流功能!再者,建议楼主搞个调试指南出来,方便初学者参考。

新版本肯定会加入恒流功能的,调试尽量简单化,尽量通俗易懂。

网友:
回复 楼主:

哈哈,希望在7月份毕业前能看到大侠的新版本

网友:
建议楼主写些电压线性变化的程序进行测试,最好能在这上些示波器实测图。特别是看由高压(例如25V左右)转到低压(例如2V左右)的波形图,看看响应时间。小弟不才,以前也做过很简陋的,发现高转低需要较长时间,特别是不带载或高阻负载的下,电容放电太慢,改小电容,稳定度又有所下降,后面试过采用辅助放电回路,效果好点。期望看到大哥有更好的设计让我们学习。持续留意。。。。

网友:
我已经准备了MX7705和MAX531,等楼主的下一版大作了

网友:
我看了这电路都用了OP07和AD620,想了解一下输出纹波和精度怎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L:
我看了这电路都用了OP07和AD620,想了解一下输出纹波和精度怎么样?

纹波在10mV以内,精度也能做到到几个mV的。

网友:
对LZ的 技术 和 人品,佩服的五体投地。。

网友:
非关键电阻用贴片更好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M:

线性稳压器不需要输出电容,记得一篇文章上说过.

网友:
终于看懂电路了,多亏了楼主在整个过程中对每个问题的认真回复,讲得很通俗,模电很差的我都搞懂了。
赞楼主的人品!

网友:
强,慢慢研究下

网友:
楼主的方案比较好,楼主能否把单片机控制AD7705 的程序共享一下,手头有两个玩不转,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N:
楼主的方案比较好,楼主能否把单片机控制AD7705 的程序共享一下,手头有两个玩不转,谢谢了

到278楼去下载吧,有完整的驱动。

网友:
这个贴子我前前后后看了不下十遍,从08年的时候就开始关注了,借用楼上网友的一句话,"对LZ的 技术 和 人品,佩服的五体投地。。 "。
在不断关注的同时,我自己的电源也快出炉了,虽然比不上楼主的,但是成本低,很实用,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O:
这个贴子我前前后后看了不下十遍,从08年的时候就开始关注了,借用楼上网友的一句话,"对LZ的 技术 和 人品,佩服的五体投地。。 "。
在不断关注的同时,我自己的电源也快出炉了,虽然比不上楼主的,但是成本低,很实用,呵呵。

那发上来欣赏一下啊,再刺激一下大家的热情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继续关注中

网友:
关注春风大哥。。。。

网友:
我最近也在楼主的电源自己做,来请教一个问题:
1。AD620可否去掉? MAX531输出直接接入OP07。
2。如果AD620不取掉,它的反馈电阻可否去掉?使增益为1。
3。AD620把DAC电压放大两倍的目的是什么? 提高控制精度? 我认为楼主是不想让反馈电阻悬空而加的50K电阻,也便于计算,不知对不?

楼主:
回复 网友P:
我最近也在楼主的电源自己做,来请教一个问题:
1。AD620可否去掉? MAX531输出直接接入OP07。
2。如果AD620不取掉,它的反馈电阻可否去掉?使增益为1。
3。AD620把DAC电压放大两倍的目的是什么? 提高控制精度? 我认为楼主是不想让反馈电阻悬空而加的50K电阻,也便于计算,不知对不?

1.在这个电路里面AD620是不能去掉的,它是仪表放大器,也是差分放大器,就是把DA输出的电压送到以电源输出负极为基准的地上面去,再送到OP07输入端上面,起到电平转换的作用,DA的地和电源输出负极不是同一个地,所以不能直接耦合过去,因为有个电流采样电阻连接在一起,在静态电流为0时电阻两端电压为0V,当接了负载后就有压降了,就是两个地的电压差是随负载电流变化而变化的。
2.AD620的电阻是设置增益的,如果去掉增益就为1,也可以工作,不过运放有个特性,就是输入电压摆幅很大时分辨率就能提高,所以既然有增益设置那就不要浪费了吧。
3.两倍不是必须的,就是尽量放大幅度大些就好了,其实这个电阻不用一定取整数增益电阻值,因为通过软件校准后都能达到满意的电压设置的。

网友:
首先谢谢春风大侠的耐心解答。
我再接着上面的问题, 能否去掉AD620。
请不要觉得我太小气,为了这个件的成本。 我只做技术讨论,倘若可以去掉,而且不影响精度 ,何乐而不为?
我目前的想法: 把MAX531的AGND接到电源输出负极,因为电阻的压降最大0.4伏,那么MAX531可以输出0~4.496V,没有超过VCC。
现在我考虑的隐患有:  参考电压可能随着.....................

写到这里我突然发现参考电压的地是AGND,至此,我自己的想法被自己推反。
既然都写出来了,就不删除了,还是把帖子发出去吧。

网友(2010-05-01):
【740楼】 kdtcf 春风
新的版本还在弄不,也想跟着做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Q:
【740楼】 kdtcf 春风
新的版本还在弄不,也想跟着做一个

正在弄呢,很快就发布了

网友:
一直在关注,期待中哦

网友:
关注了这个贴子好久了,期望楼主早日发布改进板,我也要做一个,呵呵

网友:
再问一下,改进后PCB板有改动吗,如果没改动的话我就先去做板了,有点等不及了,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R:
再问一下,改进后pcb板有改动吗,如果没改动的话我就先去做板了,有点等不及了,呵呵

肯定有改动的了,不然也没脸叫做第二版呐,可以说是脱胎换骨的改了。

网友:
一直以来都想做个这种电源供维修使用,以前也做过一些但效果都不太理想。在其它论坛上看到了这个电源,一下就被吸引了,跟我想象中的一样,追到源头一看原来被吸引的还不止我一个,昨天爬完751楼累啊。我也想DIY一套,问一下LZ和以前做了板的兄弟姐妹还有多余的板不,转让给我一套,我非常喜欢这个电源。richardty@qq.com或QQ297029575都能联系到我。期待ing
    另外楼主开发的第二版也很期待啊。可不可以搞个正负双电源的版本这样应该更实用一些吧。

网友:
第二版的显示液晶还是用的12864吧,希望不要改了,虽然价格高点,但是看起来专业,大气,用1602之类的价格虽然便宜,单的一看就不爽,呵呵,个人认为

网友:
每天来看一下。

网友:
好像已经记号过的,再记一下,呵呵,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S:

看看总是好滴!!

网友:
支持春风。一些建议:
1,继电器接在整理桥前面,继电器不适合切换直流;
2,一部分元件改为贴片;
3,增加温控风扇电路;
4,数控可以加一些通讯接口,如232、485、USB等;
5,选个漂亮一点的外壳,DIY应该是技术和艺术的结合才完美。

前一段时间租用了台湾茂硕的数控电源,真的是很好用,让我也有DIY的想法,如果你的做的好,我就不用花时间去D了。

楼主:
回复 网友L:
支持春风。一些建议:
1,继电器接在整理桥前面,继电器不适合切换直流;
2,一部分元件改为贴片;
3,增加温控风扇电路;
4,数控可以加一些通讯接口,如232、485、usb等;
5,选个漂亮一点的外壳,diy应该是技术和艺术的结合才完美。
前一段时间租用了台湾茂硕的数控电源,真的是很好用,让我也有diy的想法,如果你的做的好,我就不用花时间去d了。

建议很好
1.继电器改到整流桥前面了
2.有些IC改为贴片了,电阻没改,电阻还是直插的好焊
3.已经加了风扇温控电路
4.外壳暂时还没有,我打算求助阿莫给做个漂亮的外壳。

网友:
也很想做和电源,期待第2版了,先谢过。在淘宝上(农村,没东东都到网上,当地没卖的)MX7705很难买,MAX531价格很高。
请问下,用ADC0804、DAC0832行不?价格便宜,而且好买。

楼主:
回复 网友T:
也很想做和电源,期待第2版了,先谢过。在淘宝上(农村,没东东都到网上,当地没卖的)mx7705很难买,max531价格很高。
请问下,用adc0804、dac0832行不?价格便宜,而且好买。

这两款芯片都是8位的,精度有些偏低了。

网友:
回复 网友T:
也很想做和电源,期待第2版了,先谢过。在淘宝上(农村,没东东都到网上,当地没卖的)mx7705很难买,max531价格很高。
请问下,用adc0804、dac0832行不?价格便宜,而且好买。

MAX 531 7705 在官网上申请下看能不能申请到。
我申请到两片MAX531
然后买了两片AD7705 23一片。
要做就做高精度的,用0804 0832精度就有点太低了。
可以等春风大哥出个套件你就不用自己去买元件了。自己去元件价格不低还不容易买到。

网友:
每天来都来顶下春风的神帖。期待第二版。

网友:
我倒是觉得贴片的电阻好焊接,不用弯脚和翻个焊接了。如果觉得小可以使用1206的封装,也是非常方便的。手头电阻几乎都是贴的,要直插的还真不好找。

网友:
呵呵,我也是买了几百元的贴片元件,不喜欢直插的。

楼主:
板子已经到家了,IC有6个是贴片的,其他元件都是直插的,我总感觉贴片的元件在手工焊接的时候太容易虚焊。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也是,还是直插的 焊得快

网友:
去年照楼主的文件做的,一直时间玩。

网友:
手上没有稳压电源,准备做一个。

网友:
春风先拍张PCB照片上来解解馋啊。

网友:
好歹是吃电子饭的,1206封装的器件想虚焊也是比较困难的,呵呵。等春风的最新力作。

网友:
先上原理图和源文件吧,先研究下
请问:stc单片机DA、AD好象是10位的,精度一般应用估计差不多,能用的话,可以降低很多成本,电路也会简单点,请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T:
先上原理图和源文件吧,先研究下
请问:stc单片机da、ad好象是10位的,精度一般应用估计差不多,能用的话,可以降低很多成本,电路也会简单点,请指点一二,谢谢!

我先整理下,一块上传,STC好像至今没有带DA的片子吧。

网友:
看STC数据数据手册中说有DA,但是实际查看了下论坛,好象都是用的PWM方式,不是太明白。
另外真的不知道PWM和真正的DA有什么区别,感觉差不多,请指教!

网友:
看到新板子快出来了,开心!期待中~~~

网友:
回复 网友U:

呵呵,开始流口水了吧

网友:
大哥。先把PCB发过来解解馋啊!!!

网友:
今天没人顶,我来补上。我顶顶顶顶顶顶顶......

楼主:
大家别急,这周就发布。

网友:
一直想有台自己的电源,想做点东西还老得去借老师的电源用,期待第二板出来!

网友:
非常期待,这是我的第一帖哦

网友:
春风大侠,今天周四了,什么时候能看到第二版呀?

楼主:
回复 网友V:
春风大侠,今天周四了,什么时候能看到第二版呀?

周六或周日吧,在调试程序

网友:
第一版还在制作中,又迎来了第二版,干脆两版一起做了。

网友:
明天就是周6,期待ing

网友:
今天就是周六,期待ing

网友:
我估计正常情况下要到周日晚上才会发布,非正常情况就不好说了。

网友:
不知道有套件这一说不???

网友:
MX7705、MAX531已经申请到了,什么时候能出板子啊

网友:
要出新版了,来的正是时候

楼主:
新版的在这里: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048344&bbs_page_no=3&bbs_id=9999

网友(2010-06-13):
请教一下,变压器线圈2.2A怎么出来4A的??

楼主:
回复 网友W:

请教一下,变压器线圈2.2a怎么出来4a的??
---------------------------------------------------------------------

可能你没仔细看原理图,电流应该能达到4.4A都没问题的,如果你仔细看了图还这样说,那你得再去翻下课本了,我这个是全波整流电路,输出电流是两个线圈的和,而桥式整流输出电流刚好就是和线圈的电流相同。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你没仔细看原理图,电流应该能达到4.4A都没问题的,如果你仔细看了图还这样说,那你得再去翻下课本了,我这个是全波整流电路,输出电流是两个线圈的和,而桥式整流输出电流刚好就是和线圈的电流相同。

桥式整流也是全波整流,整流的方式基本不会影响输出电流;

4A的电流是两个线圈并联输出得到的,

是这样接线的对吗?

接线方式 (原文件名:11.jpg)

楼主:
回复 网友W:
桥式整流也是全波整流,整流的方式基本不会影响输出电流;
4a的电流是两个线圈并联输出得到的,
是这样接线的对吗?

是的,在整流的正负半周分别有独立的线圈输出,这样每个线圈都是半周导通,电流就降的一半了,所以每个线圈能输出2.2A电流,那么整流之后就有4.4A电流了。
其实在每个线圈里面都是脉动的直流电,貌似和变压器变压理论矛盾,不过这里是两个线圈交替导通的,磁场是整个象限工作的,也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我发现个问题,不知道以前有人注意到没有。就是液晶屏的背光控制电路,如果按照电路图上的接法,背光的两头都接了5V,那背光根本就不会亮

网友:
第2版出了,不知道LZ还有在搞第1版的软件吗?菜单里的其他功能?我的第一版已经做出来了,现在卡在软件调试上了。我没学单片机编程,这可难倒我了,用最笨的办法在Keil uVision3里一个值一个值的调试,现在显示值和实际值基本一致了,但和设定值有出入,并且在变压器15V绕组下各个值基本一致,但在30V绕组下差别就大了,还希望LZ能提供点帮助,我现在都打算自学编程了。

网友:
无图无真相。
这是空载下的电压值:

在来个全身:

没莫总那些设备,摄像头拍的将就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X:
我发现个问题,不知道以前有人注意到没有。就是液晶屏的背光控制电路,如果按照电路图上的接法,背光的两头都接了5v,那背光根本就不会亮

是的,这是个大bug

回复 网友X:
第2版出了,不知道lz还有在搞第1版的软件吗?菜单里的其他功能?我的第一版已经做出来了,现在卡在软件调试上了。我没学单片机编程,这可难倒我了,用最笨的办法在keil uvision3里一个值一个值的调试,现在显示值和实际值基本一致了,但和设定值有出入,并且在变压器15v绕组下各个值基本一致,但在30v绕组下差别就大了,还希望lz能提供点帮助,我现在都打算自学编程了。

我连第一版的电源都卖掉了,程序不方便修改了,现在集中精力把第二版做好,第一版如果非常完美那就不会有现在的第二版了,如果有软件的问题可以在这里贴出来,但是没办法整篇讲解,哪个点有问题可以陪你讨论的。

回复 网友X:

-------------------------------------------------
你的很漂亮,尤其散热片绝对够足料

网友:
回复 楼主:

哪个散热片是单位上75KW变频器的散热片锯下来的一段,被我牵来用了。看来我只有先去学学单片机,自己来改软件了。

网友:
比较喜欢第一版的显示方式,楼上各位谁还有多于的PCB板,卖一块与我呀,

网友:
看768楼,自己去打样做的板,现在没空玩。有兄弟喜欢的找我。QQ:110476335
只收300的打样费用,所有元件免费赠送。

网友:
上网下载PROTEL看看春风的图
很久没用99se了

网友:
回复 网友Y:
好好学习

补下联: 天天向上

网友(2010-08-23):
好贴啊,虽然看不懂,但标记下,说不准以后有得用!

网友:
风兄,什么时候出高级版的电源?
高级版面对的客户群更高端,应该和2.2版没冲突.

网友(2010-10-10):
标记一下.

网友:
神贴啊,看了好几天才看完,感觉学了好多电源的知识!感谢!

网友(2010-12-08):
mark 一下,慢慢学习。

网友:
引用图片【楼主位】kdtcf 春风

网友:
回复 楼主:

春风大哥,OP-07是做积分器使用啊,还是做比较器使用啊?

网友:
MARK,方案值得学习,感谢~

网友:
不做电源也能从中学到很多东东,太感您的开源,小菜鸟的宝藏!

网友(2011-01-13):
受益匪浅,可见楼主模电造诣!

网友(2011-03-17):
春风大哥,不知道这做出套件来没啊?或者你现在有没用剩下来的PCB板呀,我感兴趣。

网友:
2.0或者2.1的套件有吗、?我最近才看到春风大师的作品,我想买套回来玩玩。Q:276794247 zhangchaofan118@163.com  期待回复....

网友:
做的很好,自付没这个能力只能围观了,不过也学习了,

网友:
春风哥啊。。春风哥。。。如果小弟我没猜错,你Q4是NPN吧???把小弟可害苦咯。。。。

网友(2011-04-23):
春风大哥,牛!!!!

网友:
这个DIY有学习的价值!赞一个!!!!

网友:
谢谢 保持联系...

网友(2011-05-29):
楼主的文章写的真好啊!!!MARK

网友:
支持,留号。
谢谢分享,有空动手。

网友:
谢谢分享!留个记号!以后做个!

网友:
春风大哥,强啊,小弟先留个记号,回去仔细看下

网友:
唉···我模电真烂啊,还没看明白呢!!!打算仿真一下效果!

网友(2011-07-07):
15V+15V+15V+15V/2.2A
四组分开的15v的串起来应当也能用吧。

网友:
那两个并联电阻功耗不小哈,这里应当改进一下,另外达林顿管一定好吗?

网友:
实在是佩服春风大哥的DIY电源,很值得我们后辈好好学习,期待你以后越来越牛X的电源

网友(2011-08-08):
春风大哥,我有两点不明白得地方,就是并联R9和R10 2W是怎么回事,当输出电压是30V的时候它们上面的压降就是48V,2W的可以吗?
还有D9和D10大概的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Z:
唉。是我自己没好看看,找到答案了,就在105楼

网友:
今日来看了一下,真是高手。

网友:
学到了不少,谢谢春风大哥

网友:
春风大哥,你这个电路的效率多高?

网友(2011-09-12):
搬个板凳学习……

网友:
标记啊    慢慢消化

网友:
我想问问,,,图片中的牛是铜线还是铝线的???零售价钱多少?????

网友:
注_册非要发帖,这不是逼我灌水吗?

网友:
这个太好了,真想自己搞一个

网友(2011-10-12):
春风大哥,你好!
我最近要做个数控电源,能否将完整的电路图以及程序发给我啊,谢谢啊!!!
我的邮箱是yekio@163.com

网友:
能把程序发上来么???

网友:
太好了,学习一下

网友(2011-11-29):
唉,电源很好,不过看得蒙蒙的。好好学习以后要比楼主牛逼!!!

网友(2012-01-08):
看到春风以前的帖子,对看2.0版本的电源很有帮助,我要好好学习了。

网友:
支持一下、贴子不错!

网友(2012-02-17):
278楼有完整的驱动,STC终结版本

网友:
怎么没有程序呢

网友:
爬了这么高,终于浏览一遍。待仔细研读

网友(2012-03-24):
呵呵呵··太厉害··;P;P

网友:
顶春风大哥

网友:
楼主,我们老师把你做的东西当做我的毕设课题了,现在头大中……完全搞不懂,而且是新会员,还不能给你发消息,可否加个QQ啊?如果你的不方便公开,麻烦加我一下好不好?我的QQ是617193297,麻烦再备注一下名称,非常感谢啦!

网友:
楼主,我第一次接触数控电源设计。老师要求很低,现在就是软件部分麻烦呀、、

网友:
看了些邮购部价格到时不贵,可是本人焊接技术超烂唉,肿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E:
  7705 我出售10元人民币一个 线路板45元   以上费用全部包含速递在内 ...

请问你现在的线路板还有吗?如果有可否加QQ联系一下呢,我的QQ:617193297.麻烦备注一下验证信息,谢谢了!

网友AA(2012-05-05):
想問下為什么有關春風電源的文件都不能下載呢??
說是因未能解决下载带宽控制,暂停下载
但其他的都可以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想問下為什么有關春風電源的文件都不能下載呢??
說是因未能解决下载带宽控制,暂停下载
但其他的都可以阿!! ...

我告诉阿莫了,叫他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告诉阿莫了,叫他看看是什么问题

謝謝, 好快回覆
望真的可以盡快解決, 小弟還需要向春風學習學習呢

网友:
花了两天时间爬完了932楼。很喜欢这款电源,可惜帖子里的所有资料连接都不能下载。
想麻烦春风老师能不能给我发一份清晰版的原理图,要能看清元器件参数的。我想好好学习一下调压部分的电路。谢谢
我的邮箱是zhyimi2001@sohu.com

网友:
支持春风大哥~强悍~

网友:
风哥,该RAR文件可以在给我一份吗?最近论坛下载不了呢...小弟我心急想赶紧把该部分电源学学,自己也想DIY个

网友:
我要大大的mark一下.我要好好学习一下电源模块这部分.我要仔细研究你们大神的做平

网友:
MARK记录一下

网友:
哥啊,这个玩意总共投资了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16位采样时速率只有13Hz?
是不是太低了?

这个还是不错了呀,Agilent E3644电源ADC采用多斜积分三技术和34401A一样,34401A有多快喃,平常用一秒测5、6次,E3644的ADC需要反复采样电压电流和DAC输出电压还有地电压,这样算起来一个通道一秒能采几次喃?估计也就一两次吧!照着E3644的ADC我刚才才加入四个通道,其中一个测地电压用于自动调零,慢的要死。

网友(2012-06-08):
终于看完所有,学习了。。。

网友:
太好了来顶起~~

网友:
我最近刚发现此论坛,不错,春风电源第一版diy套件还有吗?就是mcu是51的那种

网友:
再次学习一下!

网友:
也想搞个程控电源,路过看看,谢谢了

网友:
哇,回复先,慢慢看看。

网友(2012-07-21):
这帖子牛,我喜欢,DIY好。
在阿莫那买这块电路PCB板要二百几蚊啊。

网友AB:
引用 网友B:
应该为这张,原来画错了 (原文件名:画错了.JPG)

请就上图说说。

能不能请教一下这个8050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B:
能不能请教一下这个8050是做什么用的。

分析了。是用来过流保护的。看来还是要多思考。

网友:
能做成开关电源的应该更便,实现大电流更轻松,虽纹波行稍差点,不过做好处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2012-09-18):
终于看完了 顶春风大侠

网友:
爬完楼,虽然没看懂,但还是要顶一下!

网友:
你的温度传感器是干嘛的?????

网友:
图放大就看不清了,求清晰版~

网友AC:
温度传感器是干嘛用的

网友:
回答我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温度传感器是干嘛用的

温度高了,启动风扇降温,超过80度,关闭输出。

网友(2012-11-22):
很好很强大~学习了~

网友:
模电啊。模电。

网友:
看了楼主的PCB,工艺很精湛,佩服!

网友(2013-01-10):
终于爬完了,接近1k的楼梯,震撼!模电强人,学习了!

网友(2013-02-25):
可以做成自动电源了。。。

网友AD:
看了好多的春风电源资料,也研究了很久,感觉如下:
      该电源对于一般爱好编程和电子爱好者来说,是很好的课题,但要是走上真正的市场,可能有很大的难度。原因很简单,成本!对于产品,在市场上能否站住脚,就要看用户对你的产品认可度,如果一个产品价格低,性能一样,可能买高价的产品吗?用户不会,我也不会。
     春风的电源,也是很好的东西,做工到设计,思路也很好。但唯一感到不足的就是成本问题,如果不是成本问题,我也加入这个DIY行列,当然,我不是简单的DIY,我会进行市场化。首先坦白一下我吧,工作在发电系统,平时搞点开发,与当地的一个生产电源厂家合作开发交直流稳压电源,在厂家的协调交流会议上,各部门高手提出同样的看法,也对市场上电源分析得出,成本决定成败!因为,买了几个数控电源产品,买到手的只有200-300元的价格,范围为30V/3A,调节精度达到了10mv/1mA,显示分辨也到了10mv/10mA,但我们看了电路,里面没有附加的AD和DA芯片,只有6个74hc595,3个082运放。一个AVR的32脚芯片。没看懂是怎么做到的。也还在研究中。所以,我们不能做这样高的成本电源,否则,会输在起跑线上。
一台深圳产的225元的电源,电源变压器,外壳,电路控制板,键盘等等,这样的硬件,我们算了一下,也要120元左右,卖了225,有近一半的利润。如果我们做带有AD/DA的电源,成本应该到了180,如果用LCD,可能做出来和人家卖的价格基本一样,虽然人机接口变的漂亮了,但市场优势没人家的大。但对于高端的电源,成本高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例如500V/20A直流。但一样的问题是,精度!500V能做到分辨最小电压是多少?10mV?100mV?步进值又是多少?
      所以,我们也希望广大朋友交流一下,如何做到低成本。只要这样,研究开发才是有意义,否则,只能输在起跑线上。以上的看法,仅仅是我个人看法,请指教。

网友(2013-05-09):
引用 网友AD:
看了好多的春风电源资料,也研究了很久,感觉如下:
      该电源对于一般爱好编程和电子爱好者来说,是很 ...

人家是学习,搞什么商业了!!!话不对题

网友:
厉害啊   决定自己试着做做  不过还是先搞明白电路原理吧  哈哈

网友(2013-07-17):
决定自己做个看看···  元件表不知道谁能提供下     huangsong_123@126.com     谢谢谢谢···

网友:
标记标记

网友(2014-04-30):
学习记号称备用

网友:
留个爪印,慢慢学,感谢分享

网友:
咁好的东西力顶一下

网友(2014-08-28):
很好呀!我也来顶一下!!!!!!!!

网友:
有空能够仿制一个就好了。。

网友(2014-10-10):
做过才能评价

网友:
08年的电源呀,现在还有吗?

网友(2014-12-02):
这个还有套件出售吗?

网友:
很霸道的设计,谢谢分享!

网友(2016-07-16):
引用 网友AE:
对于电源产品你应该知道的10项使用提示.pdfourdev_370054.pdf(文件大小:2.04M) (原文件名:对于电源产品你应 ...

我觉得国外的电源都有OVP,OCP保护,这个挺重要的

网友(2016-08-24):
不错的电源,设计思路几乎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