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IDIA大危机 所有G84和G86有致命缺陷

楼主(2008-08-03):
转贴:一下内容转自太平洋电脑网

NVIDIA大危机 所有G84和G86有致命缺陷
买了8系列显卡的笔记本现在就可以默哀了
Nvidia 上一代笔电 GPU 出问题,已经对股价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但一个多礼拜过去了,对一般人而言最重要的问题还是没有答案:到底出问题的是哪些 GPU 啊? 据 The Inquirer 躲在 Nvidia 的内线的消息,是所有的 G84 和 G86 芯片,桌上型、笔电型都算,句点.这绝对是 Nvidia 空前绝后的大危机.

       据 The Inquirer 挖出来的情报,出状况的原因, 是 G84 和 G86 共享的 ASIC 使用的黏着材料(之类的)在热膨胀系数上和其他组件不相同,导致每次的收缩膨胀都会让键结松脱一点,长久下来当然芯片就挂了.经常性的加温减温会让问题更 加快速的显现出来,这大概也是为什么 Nvidia 先前只说笔电的原因 -- 笔电为了省电,经常会调控 CPU 和 GPU 的出力,因此温度变化会远比开了就一直热着的桌上型 GPU 要剧烈.目前的解决方法(在 BIOS 里强制开启风扇)根本只是降低温度的变化率,以求能延长这两颗芯片的寿命到超过保固而已.这方法不仅治标不治本,而且对电池耐力有很大的影响.对买了相关产品的用户来说是相当不负责的态度.

        The Inquirer 这篇报导有点耸动,但 Nvidia 目前处理整件事情的态度,却让人不得不觉得这种说法有一定的可信度.我们到现在还在猜测出问题的是哪一批产品本身就是个问题:Nvidia 什么都不说明,不说明是什么产品出问题,不说明是为什么出问题,不说明影响范围有多大.为什么不说?是一旦说了 Nvidia 就完了吗?我们目前唯一知道的,就是 Nvidia 预留了两亿美元来擦屁股,但如果真的所有的 G84/G86 芯片都有问题,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恐怕只是冰山的一角而已,随着时间的经过,出问题的笔电只怕会愈来愈多,更何况还有桌上型的显示适配器呢?

两亿,够吗?

       也就是说,所有的G84和G86都存在这个缺陷,只不过由于笔记本显卡为了节能不断调整自身的电压和频率的行为会使这个缺陷迅速暴露。Nv花的2亿美金估计摆不平这事。

楼主:
继续转贴:太平洋电脑网

突然有一天,你发现你的笔记本电脑出现多重图像、白屏、黑屏、花屏、温度过高、无法开机、无线网卡用不了、屏幕出现乱序字符、纵横线条、没有视频信号、充电指示灯不亮等等等等问题的时候,很不幸的告诉你,你很有可能已经成为NVIDIA显卡缺陷的受害者之一。

  早在7月初左右,业界已经陆陆续续有报道称NVIDIA的移动显示芯片由于存在一定的设计瑕疵,将会导致笔记本出现上述的种种故障现象。最初NVIDIA作出了公开回应,承认了上一代的GeForce 8M系列笔记本显卡确实存在故障,如果显卡核心温度变化起伏频繁,就可能引发上述故障中的一种或多种现象。NVIDIA针对此问题曾发布过新的驱动软件,以通过驱使系统风扇提前运行以降低显示芯片散热压力,控制GPU核心温度变化过快来实现保护笔记本,但这毕竟只是权宜之计,治标不治本。

NVIDIA显卡缺陷

  此报道公布之后,立即有厂商包括戴尔和惠普这两个移动界的国际巨头作出了相应的回应同时给出了临时解决方案:戴尔迅速更新了多款使用GeForce 8M系列显卡笔记本的BIOS程序,试图稳定GPU温度,但据爱本帮网友反应,此方法的效果似乎并不明显;惠普也已经在官方网站发表声明,开始着手解决由于NVIDIA移动显卡缺陷导致的笔记本质量问题,惠普表示,受影响的机型包括Pavilion dv2000/dv6000/dv9000以及Compaq Presario V3000/V6000系列。对于出现问题的这些机型,惠普提供了一个叫做有限质保服务增强的计划,如果用户已经遇到了由此引起的故障,则将提供免费维修。如果用户还没有遇到此类问题,则需要更新BIOS进行预防。

  简单的更新BIOS程序以控制GPU温度平衡从而降低故障发生率,这种方法当然只是权宜之计,如果要彻底消除故障隐患,则必须更换主板。因为之前包括现在的绝大多数笔记本使用的独立移动显卡都是直接焊接在笔记本主板上的。如此一来,一旦要召回显卡的话,无论对笔记本厂商还是对于Nvidia来说都是一件相当耗费成本的大工程。

NVIDIA显卡缺陷

  PConline观点:我们对此事件不作太多的评论,相信网友及用户的眼睛是雪亮的,事件如何发展,该如何发展,相信网友的心里都有明确的方向和期望。而站在行业角度,虽然目前我们还不能准确下定论,Nvidia GeForce 8M系列笔记本显卡出现故障的几率会有多大?此次显卡缺陷事件将会波及多少个国内外知名厂商?但不管怎么样,NVIDIA移动显卡缺陷的事件确实已经引起了广大网友尤其是使用了配置nVidia显示芯片本本用户的强烈关注。因此我们也希望Nvidia能够及时的做出响应,给予用户最优的解决方案。

网友:
完了 我的本子就是GeForce 8400M G的

网友:
确实完了,就算是非洲的笔记本召回了,都不会召回具有中国特色的笔记本。

祈祷吧,祈祷自己的人品够好

网友:
消息可靠吗?一直比较热衷N卡
这个问题比较严重,尤其对于NB
AMD乐了

网友:
ELL官方证实:NVIDIA史上最大显卡质量事故

新闻来源:PConline
本月早些时候,Ars Technica和ZDNet等网站针对笔记本电脑使用的NVIDIA的部分图形处理器(GPU)存在的问题发表了博客文章。根据NVIDIA,这些受影响的GPU的故障率高于预期,会引发影像故障。尽管戴尔不是这个问题唯一受影响的厂商,但是,戴尔的部分笔记本电脑中的确使用了相关的GPU。因此,我想稍微花一些功夫,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并让受影响的用户清楚下一步该做什么。

这个故障是由于脆弱的晶元/包装材料引起的,导致芯片可能随着GPU温度波动而衰竭。如果GPU衰竭,你的电脑在早期可能间或出现以下症状:

          o 多重影像
          o 屏幕上出现莫名的字样
          o 屏幕上出现线条
          o 屏幕不显示影像

  戴尔建议你快速更新一下你电脑系统中的BIOS(见下表中的链接)。下表中列出的更新的BIOS可修改风扇的概要,帮助稳定GPU温度波动。注意:如果你的电脑已经出现了影像故障(如上表所列要点),更新BIOS将无法纠正错误。戴尔将根据保修协议规定的条款,为受影响的用户提供支持。

  更新BIOS将减少未来GPU出现故障的可能性。新系统出货时,已经完成了BIOS更新。以下是最新BIOS版本的总表。点击链接即可下载。

戴尔产品名称

BIOS更新版本

时间

更新的文件名称

Inspiron 1420

A09

7/14/08

1420_A09.EXE

Latitude D630

A12

6/22/08

D630_A12.EXE

Latitude D630c

A06

7/11/08

D630CA06.EXE

Precision M2300

A07

7/11/08

M2300A07.EXE

Vostro Notebook 1310

A10

7/10/08

V1310-A10.EXE

Vostro Notebook 1400

A09

7/10/08

1400_A09.EXE

Vostro Notebook 1510

A10

7/10/08

V1510A10.EXE

Vostro Notebook 1710

A07

7/10/08

V1710A07.EXE

XPS M1330

A12

7/9/08

M1330A12.EXE

XPS M1530

A09

7/25/08

1530_A09.EXE

  如果你在快速查找电脑系统BIOS上需要帮助,或者更新了BIOS后仍然发现电脑系统有影像方面的问题,请联络戴尔技术支持。我们的技术支持小组将尽全力,为受影响的用户逐一解决问题。

Dell的Bios解决不了工艺上的瑕疵.....只是提高了风扇的转速...拿笔记本电池的快速消耗达到变相延长GPU寿命的目的...不知道这样的做法是否舍本逐末...甚至可能会降低8系列的频率...降频运行....唉...

都来祈祷一下吧

DELL官方原文
http://chinese.direct2dell.com/archive/2008/07/26/5452.aspx

网友:
我的本本显卡是 X1600的  。。。。。。

网友:
晕,俺的本是D630,期待别出问题。不过俺的是3年质保的,出了这样的问题,应该是能给换机器的吧。

网友:
我的是8600M GT,希望但愿不要出现问题,不过我还没有听说过有谁的显卡不行了

网友:
我的本本也是8600M GT,不知道这个坏了会不会保修啊,晕死,刚买几个月啊。

网友:
我个人从来不用nVidia的卡……

在我印象中,nVidia从没出过任何一款没有BUG的显卡驱动

据我的经验,nVidia显卡驱动最常见的BUG便是内存泄漏,而且还是发生在核心态的内存泄漏……

至于再入性不良等问题,几乎是nVidia显卡驱动固有的特色了……

网友:
希望我用的G92没有问题

网友:
确实很要命,虽然不吃N饭,但也不希望她不行了,让AMD乐也不是好事,目前在GPU上做得好的也就这几家,有势均力敌的对手对用户来说总是好事。

网友:
本来,我就喜欢用ATI的显示卡。不喜欢N卡。

网友:
我的本本是ATI的。没影响

网友:
我的HP本本型号在受影响内。天啊,难怪上次黑屏开不了机!换了块主板,估计也撑不了多久...

网友:
我去年三月买的7600GT,会出现热天冷时出条纹,一直以为是虚焊的问题呢.

网友:
惠普戴尔公布受NVIDIA问题芯片影响笔记本型号
  NVIDIA七月初突然宣布,某款笔记本电脑芯片产品有瑕疵并为此预留一次性支付费用,金额高达1.5-2亿美元。消息一出,引起市场的高度关注。由于NVIDIA当时并未说明具体原因及确切芯片型号,让外界开始不断猜测。不过为维护用户权益,近日惠普和戴尔的官方网站上已经正式公告存在问题的笔记本电脑型号,希望能将损失降至最低。

    据惠普网站公布,目前受影响的型号包括Pavilion dv2000/dv6000/dv9000以及Compaq Presario V3000/V6000系列。针对此系列产品,惠普提供了一项额外服务,如果用户所购买的笔记本损坏是由此瑕疵问题所引起,将会提供免费维修,如果没有,也希望用户迅速更新BIOS以预防。

    而戴尔也公布了有问题的型号,包括Inspiron 1420、Latitude D630等系列产品,除希望用户尽快更新BIOS外,如果无法解决问题,戴尔将会根据维修协议规定的条款,提供后续支持服务。

    虽然惠普、戴尔相继公布了问题机型和解决方案,但NVIDIA到目前为止仍然不愿正式公布这批笔记本显示芯片存在瑕疵的实际原因,这种做法已严重影响了NVIDIA一直以来高性能高质量的品牌形象。

网友:
原文:G84-G86-Bad

G84 系列
8600GS
8600GT
8600GTS
8600M GS
8600M GT
8700M GT
G86 系列
8300GS
8400GS
8400M G
8400M GS
8400M GT
8500GT

网友:
哈哈ATI的也一样

我买了2600的显卡,一直假死机,一问说是ATI的问题.就没声了.

网友:
完了,7月31号配的8600GT,郁闷

网友:
我的本本用A卡,没事。。。

我台式机是用从垃圾堆里捡来的经过摧残的G92,这个我更担心。。。

网友:
应该是真的,股价也受到了一些影响。

NV自己没有晶圆厂,所有芯片包括GPU、主板芯片组、ARM等都是设计好拿去给别人流片和封装测试的。按道理如果封装出现问题那么应该是很早的产品就出现才对。难道这次是换了代工厂或者是封装换工艺了出现问题?

网友:
还好,我是用的intel的显卡。

楼主:
还是索尼聪明啊,前天看一台sony的SZ76,做了一个开关,拔过来用965G集成显卡,拔过去是NV8400GS。而那台机器居然就没用过独立显卡(连驱动都没装)。

网友:
【20楼】 microyao 小姚,76不在范围内,你的卡是做工问题,不会是影驰的吧?哈哈~

驱动方面,N卡好过A卡,很多年不变的定论了,没哪个战队用A卡跑CS的~但性价比目前是A卡好于N卡很多,尤其中端市场,同价位的HD3850好过9500GT太多了,我仅说性能。。。兼容性还是N卡可靠。

我更关心9系的卡有没有这个问题呢~架构在某些方面很接近~

网友:
怪不得呢,我朋友的8600GTS坏了送去修,送回来给换成8800了

网友:
楼上不会吧,那么划算的事?8600和8800性能差不少哦。8800还有移动版的?

网友:
【30楼】 tjzhky 李军

驱动方面,N卡好过A卡,很多年不变的定论了,没哪个战队用A卡跑CS的~但性价比目前是A卡好于N卡很多,尤其中端市场,同价位的HD3850好过9500GT太多了,我仅说性能。。。兼容性还是N卡可靠。

=====================

不得不说,很多年来,我见识了若干服务器主板,几乎所有都是用ATI芯片的,剩下的少数是用Intel芯片的,从这点意义上讲,nVidia芯片的质量(而非性能)恐怕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公认了……

网友:
我这里见到的服务器主板上也是ATI的芯,说起来惭愧。芯片是连独立显存一起焊在主板上的,NV好像没出过类似的服务器产品,没见过也不奇怪。

服务器要装NV的卡,要么是专业图形服务器,要么就是高性能计算(Tesla),一般人比较少听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