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MOS管高低边驱动芯片IR2108工作不正常,请教

楼主(2008-08-03):
电路图和使用芯片的pdf文档如下,不知什么原因HO和VS之间总是没有电压,

oc1为低电平时,HO和VS的对地电压都是4.4V,LO对地电压为6v,mos管不工作
oc1为高电平时,HO和VS之间总是没有电压,LO对地电压为0,mos管不工作

我已经焊了2块板子了,烧了4个mos管了,还是没有成功,请各位高人帮帮忙吧,看看我的电路有什么问题啊!郁闷ing死了!!!!

本人mail:isshf@126.com   qq:34067879

请高人出手,救救我吧!!!

半桥 (原文件名:半桥.JPG)

网友:
看看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230124&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2103&bbs_id=1000

楼主:
1楼兄弟给的,没太看懂啊

网友:
这个电路应该还有半边才能正常工作,
另外半边低端管工作导通的时候,Vs相当与与GND短路,这是VCC就向电容VB充电。低端不工作,高端工作的时候,电容放掉一定的电。如果低端无驱动的时候,电容电会慢慢放完,导致高端驱动失效。

另外这个电路怎么没有rc吸收电路

楼主:
完整的电路是应该还有半边,但是接完整的电路以后也是不行,所以我想先接一半测试一下

请教一下,rc吸收电路是什么啊

网友:
半边是测试不通的
原因不是都说了吗???
另外半边低端管工作导通的时候,Vs相当与与GND短路,这是VCC就向电容VB充电。低端不工作,高端工作的时候,电容放掉一定的电。如果低端无驱动的时候,电容电会慢慢放完,导致高端驱动失效。

楼主:
整个电路图如下,我也测试过,还是不好使

ho和vs总是没有电压

楼主:
TYMCU 天涯:如下图,要想让电机工作,必须使Q1和Q4工作(Q2和Q3不工作),或者相反
但是按照你说的意思好像是Q2工作时,Q1的Vs相当于与GND短路,Q1才能工作。但这时两个低端管(Q2和Q4)同时工作了,是这样吗?

楼主:
下图是ir2108的pdf中给出的典型电路,按照这个电路的接法,我觉得只接半边H桥应该可以阿

网友:
基本就是这个意思
Q2工作时,(不代表Q3也要工作)Q1的Vs相当于与GND短路,这时d11才能像c15充电,为c15有电ho才能输出高电平
在这里要注意的是当Q2工作时,Q1千万不能工作,

楼主:
Q2工作时,C15充电,然后Q1的HO有高电平,Q1的VS相当于接地,
那这时Q1不就工作了吗,这样一来Q1和Q2不就同时工作了吗,这样不行啊!

网友:
注意C15充电不代表HO就有高电平输出,他受hin(pwm)控制

楼主:
哦?
什么意思啊?我有点懵了!
TYMCU 天涯:能详细说一下吗?
多谢了

网友:
就是C15是为HO的输出提供电源的,他的输出是受你图中的hin引脚电平控制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hin为高时ho为高,hin为低时ho为低,对吗?

楼主:
假如我想让Q1和Q4导通,电机顺时针旋转,是否应该按照以下步骤来做?
1、Q1,Q3,Q4关闭;Q2导通  //电容充电
2、delay()
3、Q2,Q3关闭;Q1,Q4导通
4、pwm1产生pwm波形

我有一个疑问,电容充电时间要多长阿?也就是delay()多长时间合适呢?

网友:
按照楼主的原理图Q1Q4怎么能同时导通呢?不是短路了吗?请楼主自己体会一下d11c15c16的作用吧
还有,你的R22R23R24R25太大了,IR2109的驱动电流也偏小,建议使用IR2110

网友(2011-10-09):
郁闷。。。手册上的电路为什么没发用啊,上桥臂木电压,电阻太大?还是电容的原因啊

网友(2019-10-13):
引用 楼主:
假如我想让Q1和Q4导通,电机顺时针旋转,是否应该按照以下步骤来做?
1、Q1,Q3,Q4关闭;Q2导通  //电容充 ...

这个用专用芯片驱动的H桥,要使用这样的逻辑吗?请做过这种驱动的明确一下是不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