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老师:sfrw ICR1=0x26; 中的sfrw问题

楼主(2008-08-03):
马老师在他的书上332页( 用icp1测量频率程序中)有sfrw ICR1=0x26;补充定义16位寄存器ICR1地址为0x26(mega16.h中未定义) 请问马老师,如果用icc编译,应该改成什么呢?? 直接用
sfrw ICR1=0x26;
好像不行

网友:
看一下ICC中H文件,里面它是如何定义16位寄存器的,照着写。

楼主:
谢谢马老师了~我查了一下ICC的头文件已经有ICR1的定义了,应该不用在定义寄存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