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滴神哪,IAR的编译器也太强悍了吧,居然会做出这种优化

楼主(2008-08-03):
一段初始化代码:
    PUINT16 FrontSurface;
    PUINT16 BackSurface;
    UINT32  Offset;

    Offset = 160;
    do
    {
        *--FrontSurface = 0;
        *--BackSurface = 0x720;
    } while (--Offset);

编译之后看了一下list,发现看不明白它啥意思:
        MOVS     R2,#+40
        MOVS     R3,#+228
        LSLS     R3,R3,#+3        ;; #+1824
        MOVS     R5,#+0
??Initialize_1:
        SUBS     R0,R0,#+2
        STRH     R5,[R0, #+0]
        SUBS     R4,R4,#+2
        STRH     R3,[R4, #+0]
        SUBS     R0,R0,#+2
        STRH     R5,[R0, #+0]
        SUBS     R4,R4,#+2
        STRH     R3,[R4, #+0]
        SUBS     R0,R0,#+2
        STRH     R5,[R0, #+0]
        SUBS     R4,R4,#+2
        STRH     R3,[R4, #+0]
        SUBS     R0,R0,#+2
        STRH     R5,[R0, #+0]
        SUBS     R4,R4,#+2
        STRH     R3,[R4, #+0]
        SUBS     R2,R2,#+1
        BNE      ??Initialize_1

跟踪了一把,才明白过来,它的意思是:

    Offset = 40;
    do
    {
        *--FrontSurface = 0;
        *--BackSurface = 0x720;
        *--FrontSurface = 0;
        *--BackSurface = 0x720;
        *--FrontSurface = 0;
        *--BackSurface = 0x720;
        *--FrontSurface = 0;
        *--BackSurface = 0x720;
    } while (--Offset);

只好膜拜一下……

网友:
你可以禁止对loop的优化啊

楼主:
其实倒不是说嫌它优化loop不好,只不过是它的优化方式有点太出乎意料了

网友:
优化的不错,速度比简单的(FOR...NEXT)应该快很多。

IAR就是IAR啊

网友:
不错!不过似乎这是 ARM 核的标准代码,在很多不同产品的源代码中都见到过。相对于老型号的 CPU 核,ARM 核有 4 个自由寄存器替代了老型号的 CPU 的一个累加器,所以代码在最大程度上利用这些寄存器,使执行效率提高了很多倍。

在 ARM7 的内核中,它的优势很明显:减少了跳转,降低了代码预取机构的刷新次数,使代码执行效率提高了很多。

网友(2015-05-16):
循环展开啊  挺智能

网友:
循环展开
搜了一下,意思是通过展开,减少跳转次数,降低分支对流水线的打断,提高速度?

网友:
Loop unrolling
循环展开

网友(2015-10-12):
厉害,我居然看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