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电路 过流保护 保证流过的负载的电流不超过一定的值。超过就把负载和电源切断。

楼主(2008-08-03):
要搞一个集中供电。负载并联在电源上。一个负载短路会影响整个系统的。要搞一个过流保护的电路。当流过一个负载的电流超过设定值的时刻就立刻动作。把这个负载从电源输入端切掉。并点亮一个led灯标准这一路的负载工作异常。负载电流在100到200ma的电流。电流不大。但是要保护电路比较可靠快速。

网友:
电阻取样+比较器+继电器

楼主:
没电路???成熟的电路应该比较多了这样的。

网友:
这个过流保护电路的速度很快,因为它是正反馈的。

网友:
最好不用继电器,速度太慢!因为这里面采用的电流不大,可以直接使用VMOS管,做电子开关同时也做电流检测,和我们手机所用的电池板一样。

楼主:
【6楼】 ssyniuej 贴个电路吧。我分析一下。

网友(2009-08-14):
谁有电路图啊,推荐一个共大家讨论下!

网友:
同样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2010-09-05):
上图中irf9530最好用低开启电压的MOSFET替换,否则LM358输出高电平时,有可能MOSFET关不死。

网友:
连电压都没说清楚,讨论个球啊。

网友:
电流不是很大电阻检测成本低,精度相对高   很大的话估计要上霍尔了
MOSFET管压降也可以作为检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