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莫的机子能用来雕刻金属模具吗?

楼主(2008-08-03):
我想问一下啊莫的机子能用来雕刻金属模具吗?小弟主要是拿来雕刻一下小的塑料模!谢谢。。。

楼主:
谢谢回复,小弟主要是雕刻45#钢,会不会使机器的寿命回缩短很多

网友:
现在的机型如果主要用来雕刻45#钢的话寿命肯定会缩短,因为现型号的机器导轨是用直光轴,不能长时间负荷过大。如果用是工业用途,建议采用我们的下一个用方型直线轨及滚珠丝杆的机型。

网友:
这雕刻机太牛啦,雕出来的像艺术品一样

楼主:
谢谢锋记指导。。

网友:
不错.等也是值的.

网友:
第2 3 4 张图片中材料是什么啊,看起来不错

网友:
看起来效果错,想抽空去工厂看看进度怎么样了~

网友(2009-02-02):
    现在的机型如果主要用来雕刻45#钢的话寿命肯定会缩短,因为现型号的机器导轨是用直光轴,不能长时间负荷过大。如果用是工业用途,建议采用我们的下一个用方型直线轨及滚珠丝杆的机型。

方型直线轨及滚珠丝杆的机型 这个机型的价是多少,现在能不能定做??能不

网友(2008-09-20):
雕刻效果很不错!!

网友(2009-02-02):
2\3\4的材质应该是代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