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urDev AVR32 UC3 推广活动之四 AVR32 mkII仿真器开源(公开共版HEX、原理图 固件支持

楼主(2008-08-03):
>>资料公开说明

蜗牛的研发和设计,真的是历经千辛万苦,天灾人祸……但是最终我们的蜗牛还是爬到了我们的面前!AVR32 AVR开发一网打尽!

正式发布的版本为两个:
一个是Snail MK2 DEMO,是单一功能的AVR32 ISP下载器
一个是Snail Emluator Kit支持JTAG ISP两种接口,可以支持AVR32以及AVR的下载以及将来的仿真功能。并且接口为开放式,为不错的开发平台。
Snail MK2 DEMO功能
1、支持 AVR32全系列的ISP下载功能固件,包括AP7和UC3。
2、USB供电,Ft232RL 转串口设计,主芯片为Mega32
3、预留ISP升级位

Snail Emluator Kit
1、支持 AVR32全系列的ISP下载功能固件,包括AP7和UC3。
2、支持 AVR系列的ISP下载功能固件。
3、支持 AVR32 UC3 系列的JTAG仿真功能固件(现仅限某专业编译软件,非AVR32 Studio,以后会支持)。
4、支持 AVR系列的JTAG仿真功能固件(以后会支持)。
5、JATG ISP 升级接口3和1设计,仅需调整短接块即可。
6、USB供电,Ft232RL 转串口设计,主芯片为Mega32。一个用户LED,及RESET按键。
7、Mega32多余IO全数引出,便于二次开发。
8、预留晶振位排针,可使用需要的晶振。
9、预留FT232RL通讯脚,可自制232转USB线。

届时套件将以什么形式发布还在商讨中,因为除个别贴片器件(晶振,自恢复熔丝等)邮购部没有,其余元件皆可在邮购部采购到,所以可能会提供PCB然后网友可自行采购元件并焊接,降低大家的开发成本。现在的焊接的费用都比较高,我们自行生产的成本可能大家无法接受……当然如果需要的话,还会提供成品,在保证不亏本的前提下,为大家提供方便……现在仍在商议中,

套件已测试完毕,正式发布时间在8月中旬,现在正在准备货源,订购OpenUC3套件的网友的Snail MK2 DEMO也会同时发出,因为延期造成不便,我在这里表示抱歉……

>>本贴相关连接

         A、DIY所需的HEX、EEP以及参考原理图下载        ——[3楼]
         B、FAQ                                        ——[4楼]
         C、参考开发套件及图片                         ——[楼主位]

上图大家先看着……

Snail MK2 DEMO & Snail Emluator Kit PCB

焊接完毕的 Snail MK2 DEMO(未清洗)

焊接完毕的 Snail Emluator Kit(未清洗)

Snail Emluator Kit连接AVR32 UC3

网友:
恭喜恭喜!!!

楼主:
[Snail mkII DEMO 傻瓜教程]

硬件连接

首先将AVR32目标板与SNAIL MK2 DEMO连接起来,目标板先不要上电。

插入PC的USB口后,可以看到SNAIL MK2 DEMO VCC电源指示灯亮了,这里要注意的是下载状态请把VSYS和3.3V的短接块短接。

然后打开目标板电源,可以发现SNAIL MK2 DEMO 的RUN指示灯亮了,表示与目标板连接正确。

驱动安装

将SNAIL MK2 DEMO插入后,第一次安装的时候,会跳出这个对话框

然后添加硬件驱动

选择从列表……安装

选择在FTDI驱动目录下安装,附件中是驱动程序

安装完毕后,我们有必要对COM口进行设置,否则使用时会出错。首先,在设备管理器中,点开USB SERIAL PORT选择PORT SETTINGS如图设置

然后点开ADVANCED,选择COM1至COM16口,否则IDE无法识别,其余设定如图,注意
Timeouts框中,Mininum Read Timeout和Mininum Write Timeout都要选择100,否则将导致下载奇慢无比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SNAIL MK2 DEMO的驱动安装。

软件连接

首先打开AVR32 Studio,在右下角对话框,点添加New Target

点中New Target我们进行设置

首先是Targets,我们可以取名SNAIL MK2

然后是Adapter,如图选择,注意这里的COM号必须与先前在驱动安装时设定的COM号一致

最后是Board,如图选择,OpenUC3用户,即可如此选择,如果是UC3B0小板的用户则需选择EVK1101 UC3B0256

这样所有的设置就完成了。

连接注意事项

因为,不同的电脑对FTDI芯片的兼容性不同,我在测试的使用发现AVR32 Studio在有些电脑上,不能直接识别COM口的JTAGMK2,解决办法是先用AVR Studio4先连接SNAIL MK2 DEMO,即可正常使用,过一段时间,我们会放出一个确认连接小程序,这样就不用再使用 AVR Studio4
按图如下连接:选择JTAGICE MKII 以及你设定的COM号

出现这个界面时,表明连接正常

下载

设定全部正确后,用右键点开AVR32 Studio SNAIL MK2的条目,上面的各个功能,皆可使用,与原装JTAGICE MK2功能一致,现在以下载为例
按图设定下载

在下载中,会发现SNAIL MK2 DEMO的RXD TXD RUN指示灯在闪烁,表明正在通讯和下载

下载完毕后,程序运行正常

网友:
Snail mkII DEMO 公版Firmware、原理图

[硬件平台]              ATMega32L
[工作电压]              3.3v
[系统时钟]              14.7456M (Default Edition)

[系统时钟]              7.3728M  (Slow Edition)

[注意]
1、系统必须工作在3.3v模式下。JTAG引脚需要加10K上拉电阻到3.3v。为了保护AVR32的引脚,可以在JTAG引脚
   上串联100欧电阻(如果下载容易受到干扰,可以去掉这些100欧电阻)。
2、未经允许,公布的原理图和Firmware不得用于商业用途。
3、如果没有同时下载Hex和eep到M32中,系统会锁死,在19200,n,8,1的工作台模式下(ASCII码显示),会看
   到间隔出现的以下字样:
   “System Error! Please visit: www.ourAVR.com”
4、不得篡改系统的版权信息

Snail Studio

网友:
常见问题(FAQ)

1、为什么我无法连接mkII下载器,在19200,n,8,1的控制台(或ASCII显示)模式下总是看到
   类似图片显示的信息:

(原文件名:System Error.GIF)

答:有以下几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a、你下载的firmware中缺少eep文件
    b、您忘记下载eep文件了
    c、您下载的eep文件和hex文件不配套
    d、您下载的firmware中,HEX和eep文件有一个出现了损坏
    e、如果您购买的是商业产品,则很有可能该产品非法使用了我们公开的firmware,而我们的
       firmware要求不得用于商业用途。该产品的制造者试图修改我们的版权信息。不过这种情
       况一般不会出现,因为不经过测试就出售产品,其信誉是值得怀疑的。

2、为什么我在AVR32 Studio中总是无法通过Scan Target指令发现Snail mkII DEMO?
答:在目前版本的AVR32 Studio中,Scan Target仅针对采用真正USB连接方式的设备。我们的Snail
    mkII DEMO采用的是USB转串口的方法,也就是说,实际使用的是AVR32中的RS232连接模式。

3、在AVR32 Studio中使用Snail mkII DEMO应该如何进行设置呢?
答:详情见2楼的使用教程

4、我已经确定我的串口号是COM4,为什么仍然无法连接呢?(症状如图所示)

   或者:

答:在选中Snail mkII DEMO以后,进入属性(Properties),在Adapter里面,找到COM Port选
    项,注意这里一定要完整地填写端口号,比如“COM4”,在“COM4”前不能有任何空格,字
    母与数字之间也不能有任何空格。

网友:
恭喜!

期待 Snail MK2 DEMO

网友:
to 【5楼】 shdzbsl
   还期待啥,都公开HEX和原理图了,可以自己DIY了……

网友:
不是要送板子吗?我是第十个啊!呵呵 当时好险。

网友:
to 【7楼】 shdzbsl
    订购了OpenUC3 499+1的用户,我们会在8月中旬给您寄出调试完好的Snail mkII DEMO。

网友:
晶振14.7456M, 是否可以换用其他的, 这样的频率晶振可能大家都没有啊。

网友:
Snail MK2 DEMO,是单一功能的AVR32 ISP下载器----------- 在什么环境下载??

网友:
to 【10楼】 huanxian
14.7456M的石英晶振非常常见,原装mkII用的也是这个频率。
Snail mkII DEMO不是单一功能的ISP下载器。它不仅支持AVR32的所有芯片ISP下载还支持IAR模式下的OCD。
您可以使用AVR32 Studio和IAR来操作Snail mkII DEMO,不支持AVR Studio4
我可以提供一个7.3728频率的版本。不过下载和仿真速度会大打折扣哦?

网友:
做个记号先...

网友:
准备订购了

网友:
也就是说两个东东现在都不支持AVR单片机的JTAG仿真了?

网友:
斑竹不如好事做到底,再出售PCB这样大家也好能玩起来。

楼主:
【21楼】 Programmer

注意这里:是有计划只出售PCB的,另外这次打板用了较高的工艺,价格稍贵……

届时套件将以什么形式发布还在商讨中,因为除个别贴片器件(晶振,自恢复熔丝等)邮购部没有,其余元件皆可在邮购部采购到,所以可能会提供PCB然后网友可自行采购元件并焊接,降低大家的开发成本。现在的焊接的费用都比较高,我们自行生产的成本可能大家无法接受……当然如果需要的话,还会提供成品,在保证不亏本的前提下,为大家提供方便……现在仍在商议中,

网友:
Snail Emluator Kit支持STK500,Drogen,并行(高压),JTAG ICE、AVRminiprog。这些都是将以开源专题的形式开展。

网友:
建议Gorgon Meducer 傻孩子,主控芯片用arm或avr32做。

网友:
Snail Emluator Kit支持STK500,Drogen,并行(高压),JTAG ICE、AVRminiprog。这些都是将以开源专题的形式开展。

可以jtag了?!那就赶快做呀!不用买那个金子版的mkii了。

网友:
终于出场了~~ 金老师辛苦啦

网友:
正式版的Snail mkII就是用AVR32 UC3B来实现的。直接使用片上USB接口,将增加对Xmega的支持。目前项目正在紧锣密鼓的开展中。

网友:
不关大局的一直有个疑问,为什么要叫demo呢?
一般游戏的演示版叫demo啊?
不如1.0更好。

网友:
有点懒..想买一个..是否可以联系..我也成都的.

网友:
好东西,做个记号!

网友:
请问kingofkings 技术火腿:
  是否有 Snail Emluator Kit?

楼主:
【35楼】 ffzlf
???????你的意思是??

网友:
是否有 Snail Emluator Kit有成品,或开源?

网友:
你上面介绍的都是Snail MK2 DEMO

网友:
给蜗牛加个壳吧,ISPMKII的壳不错

网友:
这么好的东西,不顶不行!!

网友:
建议贴片IC做盗锡位
方便手工焊接

能否预定一块

楼主:
【39楼】 ffzlf
到时两款PCB都会推出,价格稍有差异
【42楼】 xuysh
这次数量备的比较充足,不用预定哈,大家感兴趣的都会有的~~

网友:
顶一下,谢谢~

周末做一个玩玩

网友:
想做,但是发现Snail Emluator Kit 还没有公布制作资料,只有等等了,会不会公布呢?还是商业应用?

网友:
等待Snail Emluator Kit出来!!

网友:
Snail Emluator Kit支持STK500,Drogen,并行(高压),JTAG ICE、AVRminiprog。这些都是将以开源专题的形式开展。

啊,版主给我个电路图和HEX啊,我要自制啊!

网友:
to 【50楼】 lynnlase 学无涯
    正在整理资料。届时,将和STK500 ISP版本的HEX和源程序一起发布。

网友:
为Gorgon Meducer 傻孩子 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感动,加油!你是好样的!

网友:
to 【50楼】 lynnlase 学无涯
    Snail Emulator Kit开源活动已经开始了哈。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420278&bbs_page_no=1&bbs_id=9999

网友:
可不可以提供套件呢,我们自己焊接也可已啊,那个器件买一个两个也很麻烦

网友:
这个…可以和阿莫商量了…

网友:
标记一个。

网友(2008-10-27):
呵呵,最终问题解决了,速度慢的原因还是由FT232的驱动造成的,

FT232……万恶之源啊……

网友:
我刚到手的,情况一样也是超级无敌变态慢,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to 【74楼】 avenbbs

    超级无敌的慢,请参照FAQ中的解决方法。

网友:
照参了设置什么的都一样,ba1731朋友还在吗?

“呵呵,最终问题解决了,速度慢的原因还是由FT232的驱动造成的,

FT232……万恶之源啊…… ”

是这个原因吗?如何解决?

本贴被 avenbbs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01,14:46:44.

网友:
to 【77楼】 avenbbs

    请问你有按照本贴中傻瓜教程中说的那样设置串口么?

网友:
设的一样的,算了放一放吧,过几天再说

网友:
对于超级慢的问题,可以QQ联系我,我给您解决:539777763

网友(2008-12-22):
我想问下这个问题怎样解决的我都遇到了

最新进展,上面这个问题解决了,RUN灯也亮了,终于能检测到SNAIL MKII了

但是Program时出现

Executing cmd.exe /C avr32program -cCOM1 -pjtagicemkii --gui --part UC3B0256 program -finternal@0x80000000 -cxtal -F elf -O 0 -v -e -R -r F:\Dpj\AVR32\GPIO\Debug\GPIO_DEBUG.elf  (WAIT)

Connected to JTAGICE mkII version 5.37, 5.37 at COM1.

Erasing page failed

Programming of at least one locked lock region has happend since the last read of FSR.

网友:
请先Chip Erase,你遇到的问题是由于下载的芯片里面有Bootloader,

Bootloader自动设置了Security Bit导致任何通过JTAG访问内部总线

的操作都失败导致的……解决方法就是先执行片擦除……执行片擦除

以后,如果还想恢复Bootloader,在AVR32 Studio2.1中,只需要通过

菜单Program Bootloader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2008-09-23):
东西很不错,想法也很不错。

不过从性能和功能来讲,还有非常远的路要走。

目前我们的产品和双龙的产品都要比这个完善的多。

网友:
怎么同阿莫商量,能否说清楚点

网友:
to 【61楼】 mcuzone 猛章

    ^_^ 说白了我们的产品只是一个人人都买得起的PCB而已。

本贴被 Gorgon Meduce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09-23,16:18:36.

网友:
正在学习之中……

呵呵,好东西大家一起分享!

顶一个咯~~

网友(2008-10-23):
Error signing on to JTAGICE mkII at COM1.

Failed to execute command with ID 0x01.

好像是不能正常连接到小板上

网友:
请问,我现在用的是傻孩子寄给我的SNAIL MKII,用AVR32连接时

console提示

Executing cmd.exe /C avr32program -l  (WAIT)

Failed to get list of USB programmers.

USB driver initialization failed with error 0x20000007.

驱动程序我也换过了,还是一样的提示

楼主:
【65楼】 ba1731

你有按照教程,将连接方式改成COM串口连接吗?

网友:
【66楼】 kingofkings 技术火腿(KoK)

 肯定改了,绝对是按照教程来的

下载出现Executing cmd.exe /C avr32program -cCOM1 -pjtagicemkii --gui --part UC3B0256 program -finternal@0x80000000 -cxtal -F elf -O 0 -v -e -R -r F:\Dpj\AVR32\GPIO\Debug\GPIO_DEBUG.elf  (WAIT)

Program target一直停留在0%

(这一步解决的方法是需要用串口助手打开再关闭一下串口)

BatchISP则很正常

AT32UC3B0256 - USB - USB/DFU

Device selection....................... PASS

Hardware selection..................... PASS

Opening port........................... found 5 busses

PASS

Reading Bootloader version............. PASS        1.0.2

Selecting FLASH........................ PASS

Erasing................................ PASS

Parsing ELF file....................... PASS        F:\Dpj\AVR32\GPIO\Debug\GPIO_DEBUG.elf

Programming memory

WARNING: The user program and the bootloader overlap!

Programming memory..................... PASS        0x00000        0x0a3cb

Verifying memory....................... PASS        0x00000        0x0a3cb

Starting Application................... PASS        RESET        0

Summary:  Total 10   Passed 10   Failed 0

AtLibUsbDfu: failed to release interface 0.

我用的是傻孩子寄给我的Snail Emluator Kit,TRST和NSRST没有焊接,硬件肯定没问题

现在最后的捣腾的结果是

Error signing on to JTAGICE mkII at COM1.

Failed to execute command with ID 0x01.

最新进展,上面这个问题解决了,RUN灯也亮了,终于能检测到SNAIL MKII了

但是Program时出现

Executing cmd.exe /C avr32program -cCOM1 -pjtagicemkii --gui --part UC3B0256 program -finternal@0x80000000 -cxtal -F elf -O 0 -v -e -R -r F:\Dpj\AVR32\GPIO\Debug\GPIO_DEBUG.elf  (WAIT)

Connected to JTAGICE mkII version 5.37, 5.37 at COM1.

Erasing page failed

Programming of at least one locked lock region has happend since the last read of FSR.

最新进展,读取寄存器没问题

Executing cmd.exe /C avr32program -cCOM1 -pjtagicemkii --gui --part UC3B0256 readregs  (WAIT)

Connected to JTAGICE mkII version 5.37, 5.37 at COM1.

Reading registers.

R0: 0x00000000

R1: 0x00000000

R2: 0x00000000

R3: 0x00000000

R4: 0x00000000

R5: 0x00000000

R6: 0x00000000

R7: 0x00007ff8

R8: 0x000002c0

R9: 0x00000080

R10: 0x00000000

R11: 0x00000000

R12: 0x00000007

SP: 0x00007ff0

LR: 0x800021a6

PC: 0x800021b8

最新进展,擦除FLASH成功,但实际上芯片并没有被擦除掉,Program还是存在问题

Executing cmd.exe /C avr32program -cCOM1 -pjtagicemkii --gui --part UC3B0256 erase -finternal@0x80000000  (WAIT)

Connected to JTAGICE mkII version 5.37, 5.37 at COM1.

Unlocking flash: ================================================== 100.0%

Erasing flash: done

最终进展,所有问题成功解决,但是SNAIL MKII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和BATCHISP,慢了太多太多

准备发贴,详细写出我的所有解决一个个问题的所有过程,在此感谢傻孩子的帮助,还有火腿的各种教程

和傻孩子沟通后,说是因为FT232驱动的问题,但是我已经重新安装驱动了,貌似还是不能解决,下载一个LED程序,我等了10分钟。。。。。

本贴被 ba1731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26,15:40:32.

楼主:
【68楼】 ba1731

你没有按照我的教程修改COM的read write timeout时间吧??下载10多分钟绝对不正常的……

本贴被 kingofkings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26,20:59:37.

网友:
【69楼】 kingofkings 技术火腿(KoK)

绝对修改了的,这个问题和傻孩子沟通过

已经解决的,我的帖子里说明了,是串口助手打开串口时的问题,我换了一个串口助手就没问题了

楼主:
【70楼】 ba1731

晕……

网友:
【71楼】 kingofkings 技术火腿(KoK)

嘿嘿,不好意思额,金老师,我在论坛刷新很快,呵呵

PS:传说金老师手工焊接的Snail Emulator Kit在我手里,哈哈

网友(2009-04-05):
所有操作都出现了这个问题?什么原因啊!!AVR Studio4 里连接已经通过了!!!

网友:
出现这个错误恭喜你你的SEK已经正常工作了。
这是告诉你芯片被锁定了,你只要执行一个ChipErase就可以了。之所以芯片被锁定
是因为芯片默认有USB Bootloader,这个程序要锁定芯片的。直接片擦除就OK。

网友(2009-05-15):
仿真的时候用ICC仿真器啊,我的程序调试的时候又点问题啊

网友:
to 【91楼】 jinqiuw
    ICC仿真器是什么?能截一个图来看看么?

网友:
三楼的是。。。。。
吚延辉???

网友(2009-09-02):
FT232R的使用上有些问题:
1.FT232R上就有3.3v的输出,不需要另外的电路:
使用:3V3OUT Output
+3.3V output from integrated LDO regulator. This pin should be decoupled to
ground using a 100nF capacitor. The main use of this pin is to provide the internal
+3.3V supply to the USB transceiver cell and the internal 1.5kJ pull up resistor on
USBDP. Up to 50mA can be drawn from this pin to power external logic if
required.
This pin can also be used to supply the VCCIO pin.
以下部分可以省略:

2.FT232R的Vcc Pin如果使用3.3V,应该使用外部震晶,否则会导致FT232R无法正常工作。
手册上说明:
1. The minimum operating voltage VCC must be +4.0V (could use VBUS=+5V) when
using the internal clock generator. Operation at +3.3V is possible using an external
crystal oscilla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