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stm32 外扩

楼主(2008-08-03):
stm32 103ve系列外扩ram和flash时,FSMC片选信号不够了,用IO口模拟的话,如果在flash里跑程序的话可以麻?谢谢!

网友:
片选不够?4bank x 16M,讲讲你都是怎么使用片选的?

用IO模拟,实现并行总线肯定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如果你的代码是放在用IO模拟控制的外扩Flash中,那肯定是不能的。如果你copy到RAM中,那就没问题。

楼主:
stm32f103ve的芯片是100pin的,只有FSMC_NE1是服用的,其余FSMC_NE2~4并没有复用

网友:
以下蓝色文字由版主:bluelucky 于:2008-08-11,13:36:40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1032]ARM技术论坛
即将移去的分区:[3011]Cortex-M3技术讨论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