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812怎么接2个以太网控制器呢?

楼主(2008-08-03):
请教:2812怎么接2个以太网控制器呢? 是平列接么.大家有知道这方面资料的么?

网友:
把除了片选外的MCU端引脚短接起来就可以了吧?

网友:
按外部ram的方法接,以IO模式访问以太网控制器就可以了,一般需要地址匹配0x0300,随便挑两根多余的地址线用于地址匹配,相当于地址译码,可以用在一个bank里面的
从楼主的问题看来,要么你说得太简单了,要么,你对dsp和以太网控制器都及其不了解,需要好好的补一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