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做的SD卡音乐播放

楼主(2008-08-04):
用SST89E516RD做了个SD卡音乐播放器,音乐的格式是WAV,音乐采样频率16KHz,8位单声道音乐。DAC用最老的DAC0832。SD卡是2G的kingstort卡。经验是SD卡的SPI总线调试时不难。有一点示波器的探头千万别接在SPI总线的任何一条线上,否则由于探头的影响,数据会出错,这个问题我搞了4天,才搞明白。单片机是5V的。SD卡是3.3~3.6V的。从51输出到SD卡的脚要接上拉电阻51K,并经4.7K与10K把电压分压到3.3V。而SD卡的输出脚直接连到51输入。单片机是硬件SPI总线的。
关键点:SST89E516RD2的SPCR取值,初使化时取0x5F或0x5E或0x5D均可,完成初使化后,SPCR取值为:0x5c。

网友:
lz这是太强悍了!

网友:
弓虽!
51单片机读写sd卡, 没有硬spi的话,
软spi也是很容易的,
坛子里随便搞点代码移植一下就可以了
lz声音输出怎样做的呀?

楼主:
做的是最基本的SD卡读。输出是DAC0832功放是TDA2822M。试了可以读SD卡中的TXT小说。

网友:
多谢lz提示.
有空也做个玩一下。
wav不需要解码吧?

楼主:
WAV不用解码,直接读取发到DAC0832就可。
发现51还很有优点的:易采购,简易仿真器价格才70元左右,也有带SPI总线的51了,软件好找,C编译器好用,40DIP的封装好做试验

网友:
51有的AVR全有

网友:
回楼上:
avr有的arm全有了

这样的讨论似乎没什么意思吧

网友A(2008-12-21):
六楼的,哪款MCU是有带SPI总线的51?

网友:
模拟 spi 会,但用51自带的spi 还真不会,----因为模拟spi 的例子太多了。

网友:
一直搞不懂51怎么和DAC接口

网友:
9 楼,s51 s52 s53  以及 c8051f 的所有型号

网友:
这个要顶,楼主很强悍啊,学习

网友:
请问一下您DAC0832用的的运放是哪个芯片呢?需要用运算吧?

网友:
不懂,向大家学习。

网友:
楼主的芯片弄的比较有创意,不用怕数错引脚了!

网友:
软SPI和硬SPI性能区别主要是什么?

网友:
录一段声音传上来,听听。。。呵呵。

网友:
牛人连绵不绝

网友:
能不能整点程序出来.大伙瞧瞧,学习学习

网友:
酉告口阿,能不能共享下你的电路和程序? 想仿做个玩玩

楼主:
9楼,SST89E516RD2是带SPI总线的51单片机,带64K ROM

楼主:
回14楼,DAC0832要配一个运放,用的是最老的UA741。

网友(2009-01-20):
你个垃圾,发个鸟图炫耀你有多能耐!!!

网友:
楼上的稍安勿躁,lz不共享也是他的自由

网友:
能公开代码更好,现在是网络共享的年代

网友(2009-08-22):
顶下LZ,顺便说下28楼的:别人发图不行么,一定要发代码?任何人都没有这个义务!还有别乱骂人~

网友:
跟楼主比起来
  我们这些就是菜了

   在感叹楼主强悍的同时
     还是顶一个
   ………继续研究

网友:
音质好吗?
直接用DAC0832

网友:
哈哈~~本来我也要做个

和楼主几乎一样:
1、SST 40M 开双倍 速度
2、DAC0832
3、386声音放大
4、8位
5、16KHZ左右

音质不好~~至少高音会有问题~~
后来哈哈~~

网友(2009-10-09):
我也要做一个。

网友:
楼主共享下原理图和程序啊!谢谢

网友:
效果不知道咋样

网友:
楼主共享下原理图和程序啊!

网友:
我靠这个线。。。。好多。。。
不过为何不用V516,电平转换就省了

网友:
看完图,我晕了

网友:
LZ很是强啊,呵呵,我也要加油!!!大家一起进步!

网友:
看了图,无话说,强

网友(2009-11-09):
每个IC的引脚图贴上图做标记 很好的经验 学习了

网友(2009-12-15):
八位的音质可能确实不怎样。

网友:
能实现就很不错了,音质还需要用到很多东西

网友(2010-01-14):
楼主何不公开源码一起学习呢?顶起来

网友(2012-10-28):
标记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六楼的,哪款MCU是有带SPI总线的51?

stc125a60s2自带spi,自带pwm,可以利用很少的外设来制作播放器

网友:
太神奇啦。。。。。。。。芯片居然有字。。。。。。。

网友(2013-01-22):
不分享源码,拿出来干啥

网友:
一片C8051F330不就行了

网友:
芯片弄的比较有创意,不用怕数错引脚了!

网友:
前些天看了cowboy 网友的“ 小玩意,单片AT89C2051 + SD卡 + 3310LCD = 音乐播放器”,也心血来潮,想搞一搞基于51的音乐播放器,通过学习,又补充学习了FAT32系统和WAV文件的知识,不过不太扎实。我用的是(STC90C516RD+)+DAC0832+UA741,现在已经能从SD卡中的指定扇区读取数据了,就是对WAV文件的知识还不太明白,查过资料都说是WAV文件的文件头后面就是真正的音乐数据了,我用WINHEX打开一个WAV文件,把文件(音乐)数据(16进制数码)复制到C51程序的数组里,用单片机读数组并送到P1口(P1口接DAC0832),但是杂音。
后来又有人说我复制(或读)到数组里的数据还要解码,本人实在不明白,也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正好今天刚来到论坛,第一眼就看见了楼主的大作,希望楼主不吝赐教,能从这里得到一些启发或帮助,小弟不胜感激! 也希望诸位网友共同探讨QQ 1585301602

网友:
马潮老师用AVR做了一个,挺好的

网友(2013-05-02):
这种东西不难,挺好弄的

网友:
资料有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