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9i用UDP传输数据时出现连续丢包问题(一般半个小时以上),有人遇到过吗?

楼主(2008-08-04):
用MC39i进行UDP数据传输,和中心的连接
从测试的情况看,有时会出现连续半个小时中心收不到数据情况
从模块上截取的数据看,终端的确是发了数据,指示灯也指示发送数据
不知道为什么中心没有收到?

网友:
在中心网络端口上扫描下看看,是没有收到还是软件没有正确处理,这东西主要还是协议

楼主:
中心软件是另一个负责的
目前做法是不符合协议的全部滤去了
看来要单独为这个增加一些调试手段了

网友:
什么叫不符合协议的全部滤去?不符合协议的网络中就给你扔了,先看看中心的网络端口上有没有收到吧,玩这个,少不了spynet,呵呵

网友:
建议每5分钟发一个心跳包,保证信道不被降级。

网友:
他这是上行,中心收不到,心跳包没用。

网友:
心跳要双向的,另外UDP是不可靠连接,不要指望不丢数据,你的半个小时后是丢数据,还是通信完全中断

网友:
按现在的网络,不管你用cmnet还是专有apn,udp丢包都不多,ping包丢不超过1%,超过就有可能你的网络有问题。另外不要觉得udp就是不可靠的,低速网络数据传输中,udp比tcp更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