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半天这个开源的充电器没有看到怎么去判断电池的种类啊 ?

楼主(2008-08-04):
如何去判断电池的种类 是什么方法   然后在程序中 是那一部分呢  ??

网友:
有必要区分吗?
能接触到电池也就:锂电,镍氢,镍镉,干电池和铅酸。
干电池不能充电,锂电,铅酸的充电电压和方式接口不一样。
镍氢,镍镉的充电特点相近,除了电压检测有一点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