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醒悟:单片机上最好的调度方法其实是基于事件的简单调度系统

楼主(2008-08-05):
small rtos->avrx->usmartx->protothreads->……

最近看了一下freemodbuss和z-stack代码,终于是醒悟过来。
单片机上最好的调度方法其实是基于事件的简单调度系统。

网友:
愿闻其详

网友:
对MCU来讲硬件中断系统是最简单可靠的调度系统

网友:
ls正解。在小ram,小应用上讲操作系统,任务调度没意义。

网友:
RE, 以我的体会,传统的内存小于8KB的系统,还是让中断去实现多任务来得清新爽洁. AVR只有4KB max,位操作又不是重点,看来是适合裸奔!
只不过对于有实时要求的,必须支持中断嵌套,而且任务间通信也必须自己搞定,竞争紊乱也要自己避免。主循环应付没有强实时要求的工作绰绰有余,只不过不可避免要自律控制对大量全局变量的使用,还可能要自己去构建一个简单的以函数指针和队列为基础的分派机制。这些系统软件级别的负担,我想也是大型单片机项目开发中很刺激的地方
在新型32位单片机,像CM3上,我倒是真的看到了发挥rtos光和热的希望,让它既缩短开发周期,又保证实时性和可靠性要求

上官大哥可否把z-stack的鲜肉给大家尝尝?

网友:
本来就是,面向对象的概念差不多也是基于事件的处理方式

网友:
我现在在看《基于时间触发嵌入式系统设计模式 》也很不错

网友:
这类讨论,几年前所长就有高论,程序的结构变得简单易于管理(在面对大型的又没有用OS时,确实有效),但是代价是编译后的代码量可能变得异常庞大,不信你用protothreads的原理写个程序试试。

网友:
基于事件和基于时间触发都是需要的,看大家怎么用好了,思路很重要的

网友:
能不能讲讲基于事件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protothreads写得很好笑,哈哈,第一次见到这么写东西的,难得啊

楼主:
protothreads还是很好的。 不过使用起来有很多禁制。

据说UIP就是在protothreads上写的。

网友:
to 4楼:z-stack 免费的,TI的zigbee网站有下载

我还是没十分看懂z-stack的操作系统

如果有研究这个东东的,如果愿意交流一下的话加我QQ 75559327,我在做zigbee应用

网友:
基于时间触发嵌入式系统,合作式!!!

网友:
基于事件和基于时间的有什么差别

楼主:
也说不清楚。

我自己的理解,

当某个异步触发事件后,调度器就响应执行事件相应的事件函数或代码。
触发事件可以是中断,定时器或者程序软触发。

调度器可以有任务,也可以不用任务。

在没有任务情况下,主函数循环判断有没有事件触发,如果有事件触发,就执行相应的事件响应函数或代码。
在有任务的情况下,当某个任务有事件触发,调度器就使这个任务就就绪,然后在任务里执行相应的事件响应函数或代码。

任务可以看作是父事件,任务里的时间可以看作是子事件。触发事件相当于触发了一个子事件,响应时间相当于响应父时间里面的子事件。

网友:
这是我研究Z-stack 的学习笔记的OSAL部分........笔记是原创哦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374034.jpg(文件大小:304K,只有3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OSAL_Page_2.jpg)

网友A:
Z-stack的OSAL 是个占用资源很少的OS,估计代码几百字节,感觉是先占式的,基于事件工作的,可以使用,定时,事件,消息等,光是事件和消息应经可以满足绝大多数的应用了

我记得以前说过------>没有用习惯芯片级OS和不懂芯片级OS的人才会问“有必要吗?”
却遭来很多人的谩骂,被人笑话是杀鸡用牛刀....

不知道有多少人经常翻阅TI的网站,看人家提供的代码?里面很多代码都是基于简单的OS的....

我认为单片机使用OS,是一种编程理念,并不是非要使用那一种OS

我还是那句话:用惯了OS,真的不想用其他工作方式了

前2天我就用M88做了自己的一个OS,是基于事件的,系统的Tick竟然是看门狗复位,单片机1秒复位10的方式工作,每次复位后执行一个事件,运行起来感觉不错

网友:
基于时间可以这样理解:基于时间(事件),于是就统一了,都是基于事件的。
《基于时间触发嵌入式系统设计模式 》里介绍的其实就是因为对时间要求很高,所以所有任务都是基于时间(事件)触发的,并且对所有任务的运行时间都有严格限制的一种调度方式。

protothreads真的很不错,最小的基于事件的调度方式。protothreads的作者还是uip、lwip、 Contiki的作者,uip、 Contiki里面都有应用protothreads。Contiki是用于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小型OS,大家可以比较一下Contiki和z-stack。

将protothreads和uip源码里面的timer配合使用完全可以实现基于时间触发,而且更灵活。

作者主页http://www.sics.se/~adam/

网友(2012-10-08):
嗯~ 受教了.

网友:
mark,受教了,最近在学习OS

网友(2013-04-20):
引用 网友A:
Z-stack的OSAL 是个占用资源很少的OS,估计代码几百字节,感觉是先占式的,基于事件工作的,可以使用,定时, ...

请问 可否给个下载链接,想学一下这种简单的os,或者是说一下TI哪个mcu的例程os比较经典。我来学习一下,多谢了、

网友:
qp量子架构,基于状态机和事件驱动的…

网友(2018-08-10):
10年前的帖子都挖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