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老师!第15章,441页的例子中我有一个问题!!

楼主(2008-08-05):
441页中有个语句和注释:
#define dv 196   //5V*10 000/255----------这个公式是什么意思?
和442页的:
vot=((unsigned int)ad_reslt*dv)/100;--------这是TLC549C规定的计算公式吗?

这两条语句不明白!!

谢谢马老师和各位高手!

网友:
这里是做小学生算术,主要目的是采用整形运算,保持一定的精度,提高速度,优化代码。

#define dv 196   //5V*10 000/255

5v除以255表示8位AD,参考电源5V时,每1格对应的电压值。这里只不过放大了10000倍。

vot=((unsigned int)ad_reslt*dv)/100

ad_reslt * dv 为ADC的读数乘上每1格的的电压值,结果是放大10000后的电压值,然后除100,放大了100倍。显示时在把小数点放在左边第1位后,相当又除了100。

你如果这样写,可能还会出错的vot = ad_rreslt * 5 / 255

8位的ADC,参考电源5V,那么最大电压位5V。乘上10000,最大为50000,不超过65535,因此采用无符号整形变量就可以了。这样处理即保证了精度,又使用整形计算,提高了处理速度。浮点(小数点)运算不仅代码长,而且时间也长。在单片机应用中,要尽量不用浮点运算。

======================================================
不知道明白了吗。下面检查一下:

如果程序中这样写:vot = ad_rreslt * 5 / 255 可以吗?
如果可以,需要注意什么?
与我采用的办法比较,哪种好,为什么?

楼主:
这样写vot=ad_rreslt*5/255 可以,但得加上转换类型vot=((unsigned float)ad_rreslt*5)/255  我想是这样!

办法还是马老师的比较好,为什么?您已经说了,“这样处理即保证了精度,又使用整形计算,提高了处理速度。浮点(小数点)运算不仅代码长,而且时间也长。在单片机应用中,要尽量不用浮点运算。 ”
而且软件编程时,容易处理!!

感谢马老师的回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