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DELL vostro1400有内置无线网卡 但链接成功后上不了网

楼主(2008-08-05):
我的V1400 能搜索到附近的无线网络信号
也显示信号极好
也搜到了IP地址
但是就是上不了网   蹭不了网!
请高手帮帮忙!!
先谢谢了!!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我的问题啊??
很急的!!
斑竹哪儿去了???高手们都哪儿去了啊????

楼主:
经常是这样的。虽然对方没有设置密码,也蹭不了网。

建议你换一个地方再试 :)

阿莫站长   可是我的电脑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单位都能找到无线网络

可就是上不了网啊!!!

是不是电脑问题啊??

网友:
你是使用自动IP?

如果对方的无线路由关闭 DHCP, 就算没有设置秘密,要是你不知道他们的 网关的话,也是连不上去的。

一般路由网关的是 192.168.1.1  ,但 168后面的这个1是可以更改的,如果对方更改了,并关闭DHCP的话,那你使用自动获取IP是得不到正确的IP的。

楼主:
回楼上高手
是自动获取IP,有的时候获取不到

那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楼主:
还有没有高手可以指点一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