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LASH进行数据保存的问题

楼主(2008-08-05):
用FLASH进行数据保存的问题
有些参数 需要掉电后仍然保存,但是现在硬件不建议添加24c02之列啊外部存储
只能靠把参数保存在FLASH中,
现在使用的是 PIC24系列 16位
但是编程遇到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进行! 或者是否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请高手赐教!
最好给个范例做参考 谢谢

网友:
PIC24系列可以用写表指令存储参数的。

网友(2009-05-24):
pic内部有自带的eeprom吧,在程序运行时写flash好像程序会暂停(不记得,好像是),但读写其内部eeprom不会,我就用pic的内部eeprom保存数据,上电再读出来,而且读写程序都不用自己写,直接调用库里面的就行(具体可查一下.h库,我用的是picc,include了pic.h就行)
读一个字节并返回:byte=eeprom_read(地址);
写一个字节:eeprom_write(写到地址,by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