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有谁了解电流互感器作升流器使用的方法与注意事项。

楼主(2008-08-05):
在一个系统中要提供0~150A的电流供测试,市面上大多是大电流发生器,买回来一是不好用,二是贵,我现在想用电流互感器反过来用,作升流器,大家有谁用过吗,具体要注意哪些问题,请帮帮忙。

楼主:
我用的是一次侧的200/5的电流互感器,现在搞不清要加多大电压,怕一不小心互感器饱和了,大家有用过的吗,

网友:
用一台电力变压器,150A小菜.

网友(2010-03-11):
给你一个简单的办法

找一个变压器,把次级线圈给 挖掉     然后再绕上几圈粗导线

把变压器接上,短路一下粗导线的话,电流会相当的大。几十A不成问题

网友(2018-06-11):
如波形畸变,变压器的容量换大一点。

网友:
用电流互感器做大电流发生器我感觉不可能,一般测量互感器二次加个10几付就饱和了,用变压器重新绕是个办法

网友:
1000W的微波炉变压器,把次级拆了,绕几圈粗线,那电流。。。。。

网友:
不讲究波形,楼上说的微波炉变压器便宜、简单,一个不够还可以再串一个。

网友:
楼上几个挖的一手好坟,电焊机了解一下?两三百块钱还带控制带显示,200A毫无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