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的下载方式

楼主(2008-08-05):
关于STM32的下载方式,请问有多少种方式可以下啊!电脑没并口是不是一定要买个ulink呢?串口下是不是挺麻烦啊?谢谢!!

网友:
STM32的串口下载超级简单:

1.下载串口下载软件:http://www.hotpage.net.cn/STM32%20ISP程序下载器.rar

2.将BOOT0拉高,BOOT1保持拉低

3.连接串口0和电源

4.用下载软件开始下载

5.下载完毕后关闭电源把BOOT0拉低

6.下载完成

网友(2008-12-11):
哦,现在知道了,谢了

网友:
貌似和官网的那个下载软件差不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