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点时间,发些自己做的小玩意,TINY13+RF315的遥控开关,S51做的时钟+遥控开关等,有图

楼主(2008-08-05):
用遥控器控制日光灯开与关,调整时间等 (原文件名:时钟+遥控开关2.JPG)

楼主:
;遥控开关
.include"tn13def.inc"
;*************************************************
.def FLAG =R24 ;寄存器定义
.equ    LOCK_KY=0                                        ;按键0标记,设防
.equ    SEEK_KY=1                                        ;按键1标记,寻车
.equ    UNLK_KY=2                                        ;按键2标记,解锁
.equ    K3=3                                                ;按键3标记
.equ    VT=4                                                ;记录有没有按键按下
.equ    XUE_XI=5                                        ;学习标记
.equ    ADR_OK=6                                        ;地址比较标记
.equ    UP_XUE=7                                        ;上电时判断是否学习标记
;*************************************************
.def        TEMP        =R16                                ;暂存

.def        RF_TEMP0=R27                                ;记录RF接收的低8位
.def        RF_TEMP1=R1                                        ;记录RF接收的中8位
.def        RF_TEMP2=R2                                        ;记录RF接收的高8位

.def        CNT24        =R23                                ;用于记录24位数据是否接收完
.def        RF_T        =R22                                ;脉冲宽度延时计数
.def        R_RB        =R3                                        ;读端口B暂存
.def        TEMP1        =R17                                ;用于记录键值的D0-D3

.def        EE_DATA        =R4                                        ;将写入或读出EEPROM的数据
.def        EE_ADR        =R18                                ;将写入或读出EEPROM的地址
.def        EE_CON        =R19                                ;EEPROM的控制
.def        dt                =R20                                ;延时

.def        COUNT_1        =R21                                ;同一频率循环次数
.def        SOU_DWN        =R6                                        ;频率增量或减量:1或2
.def        COU_FLG        =R7                                        ;频率起点
.def        COU_T        =R8                                        ;频率起点暂存
.def        COUNT_S        =R25                                ;报警次数

.def        JIAN_COUNT1=R28                                ;判断是否按键的计数器1
.def        JIAN_COUNT2=R29                                ;判断是否按键的计数器2
.def         FLAG1         =R30 ;
;*************************************************
;PORTB定义
.equ    ZHEN_DONG=2
.equ    RFIN        =1
.equ    FF_OPEN        =4                                        ;非法开锁

.equ    BL_F72        =3
.equ    CON_48V        =5
.equ    SOU_OUT        =0
;*************************************************
.equ    RF01=        55;43                                ;窄脉宽容限
.equ    RF00=        32;28                                ;窄脉宽容限
.equ    RF11=        145;130                                ;宽脉宽容限
.equ    RF10=        100;87                                ;宽脉宽容限

;*************************************************

          .ORG      0x00
          RJMP      START                ;
          RJMP      START                                ;外部中断请求0
          RJMP      START                ;
          RJMP       START              ;定时器/ 计数器溢出
          RJMP      START                ;
          RJMP      START                ;
          RJMP      START                   ;定时器/ 计数器比较匹配A
          RJMP      START                ;
          RJMP      START                ;
START:
                  LDI                dt,25
                  RCALL                delay
          CLI
          LDI       R26,    $80          ;
          OUT       CLKPR,  R26
          LDI       R26,    $01          ;时钟分频因子为2
          OUT       CLKPR,  R26          ;

          LDI       R26,    $9F          ;
          OUT       SPL,    R26          ;堆栈指针

          LDI       R26,    $03          ;P51
          OUT       MCUCR,  R26          ;上拉使能,INT0 的上升沿产生异步中断请求

          WDR
          LDI       R26,    $18          ;WDCE: 看门狗修改使能 WDE: 看门狗系统复位使能
          OUT       WDTCR,  R26          ;
          LDI       R26,    $0C          ;看门狗振荡器周期32K, 0.25S
          OUT       WDTCR,  R26          ;看门狗中断不使能

          LDI       R26,    $80          ;
          OUT       ACSR,   R26          ;模拟比较器禁用

          LDI       R26,    $0           ;
          OUT       DIDR0,  R26          ;数字信号输入使能,
          OUT       ADCSRA, R26          ;禁用ADC,中断不使能
                  OUT       TCCR0A, R26          ;正常的端口操作,不与OC0A,OC0B 相连接
                  OUT       TCCR0B, R26          ;无时钟, T/C 不工作
                  OUT       TIMSK0, R26          ;T/C0屏蔽寄存器,输出比较A,B中断禁用,溢出中断禁用
          OUT       TIFR0,  R26          ;T/C0中断标志寄存器清0

          LDI       R26,    0B00111001;0B00101001   ;??????????????????????????
          OUT       DDRB,   R26          ;方向,PB0,PB3,PB5为输出,PB1,PB2,PB4输入

          CLR       R26                  ;
          OUT       GIFR,   R26          ;外部中断标志,引脚电平变化中断标志清0
          OUT       PCMSK,  R26          ;引脚变化屏蔽寄存器清0
                    OUT                GIMSK,        R26                         ;外部中断禁止,引脚电平变化中断禁止,P52
                                         ;不开中断,

                CLR                FLAG                 ;
                CLR                FLAG1
                CLR                EE_ADR

                LDI                JIAN_COUNT2,100                        ;100*1250us=125ms
SWS224:
                LDI                JIAN_COUNT1,250                        ;250*5us=1250us
SWS223:                                RJMP        SWS222111
                IN                R_RB,        PINB                        ;1T,读端口B
                SBRC        R_RB,        RFIN                        ;2T,位'RFIN'被清0跳行,
                RCALL        RF_INYN
                SBRC        FLAG,UP_XUE                                ;2T
                RJMP        SWS222
                RCALL        YS1                                                ;3T+13T
                DEC                JIAN_COUNT1                                ;1T
                BRNE        SWS223                                        ;2T
                                                                                ;约5us
                DEC                JIAN_COUNT2
                BRNE        SWS224
                RJMP        MAIN                                        ;超过125ms时间没有遥控按下,跳入正常状态
SWS222:                                                                        ;有遥控按下,再判断是否为专门学习的遥控?
                CPI                RF_TEMP0,0                                ;学习遥控键值
                BRNE        MAIN
                LDI                TEMP,0xD6
                CP                TEMP,RF_TEMP1
                BRNE        MAIN
                LDI                TEMP,0x41
                CP                TEMP,RF_TEMP2
                BRNE        MAIN

SWS222111:

                        IN                R_RB,        PINB                        ;读端口B
                        SBRC        R_RB,        2                                ;位'RFIN'被清0跳行,
                        RJMP        MAIN

                SBR                FLAG,        0B00100000                ;学习标记置1
                RCALL        SER_EE                                        ;EEPROM置FF,取消学习
                RCALL        SOUND02
                RCALL        SOUND12                                        ;
                RCALL        SOUND02
                RCALL        SOUND12                                        ;
                RCALL        SOUND02
                RCALL        SOUND12                                        ;学习响3声
                LDI                dt,255
                RCALL        delay
WAIT:
                WDR
                IN                R_RB,        PINB                        ;1T,读端口B
                SBRC        R_RB,        RFIN                        ;2T,位'RFIN'被清0跳行,
                RCALL        RF_INYN
                RJMP        WAIT                                        ;学习完应重新上电

MAIN:
                RCALL        SOUND01
                RCALL        SOUND11                                        ;上电响一声
                CLR                FLAG
                CLR                FLAG1
        ;        SBI                PORTB,        BL_F72                        ;蓝线为高

MAIN1:
                LDI                dt,                200                                ;延时
                RCALL        delay
MAIN_LOOP:
                WDR
                RCALL        JIAN_PD
                SBRS        FLAG,        VT                                ;位置位跳行
                RJMP        MAIN_LOOP

                SBRC        FLAG,        LOCK_KY                        ;设防?
                RJMP        LOCK_SF                                        ;设防

                SBRS        FLAG,        SEEK_KY                        ;寻车?
                RJMP        NEXT1

                ANDI        FLAG,        0B11100000                ;清0!!!!!!!!!!!!!!!!!!!

                SBRC        FLAG1,        SEEK_KY                        ;
                RJMP        SWS_101

                SBI                PORTB,4
                ORI                FLAG1,        0B00000010
                RJMP        MAIN1
SWS_101:
                CBI                PORTB,4
                ANDI        FLAG1,        0B11111101
                RJMP        MAIN1

NEXT1:
                SBRC        FLAG,        UNLK_KY                        ;解锁?
                RJMP        UP1
                ANDI        FLAG,        0B11100000                ;清0!!!!!!!!!!!!!!!!!!!
                RJMP        MAIN1

UP1:
                ANDI        FLAG,        0B11100000                ;清0!!!!!!!!!!!!!!!!!!!
                SBRC        FLAG1,        UNLK_KY                        ;
                RJMP        SWS_102

                SBI                PORTB,5
                ORI                FLAG1,        0B00000100
                RJMP        MAIN1
SWS_102:
                CBI                PORTB,5
                ANDI        FLAG1,        0B11111011
                RJMP        MAIN1

LOCK_SF:
                ANDI        FLAG,        0B11100000                ;清0!!!!!!!!!!!!!!!!!!!

                SBRC        FLAG1,        LOCK_KY                        ;
                RJMP        SWS_100

                SBI                PORTB,3
                ORI                FLAG1,        0B00000001
                RJMP        MAIN1
SWS_100:
                CBI                PORTB,3
                ANDI        FLAG1,        0B11111110
                RJMP        MAIN1

;*****************************************************************************
JIAN_PD:                                                                ;按键判断
                LDI                JIAN_COUNT2,13                         ;13*1250us=16.25ms
SWS324:
                LDI                JIAN_COUNT1,250                        ;250*5us=1250us
SWS323:
                IN                R_RB,        PINB                        ;1T,读端口B
                SBRC        R_RB,        RFIN                        ;2T,位'RFIN'被清0跳行,
                RCALL        RF_INYN
                SBRC        FLAG,VT                                        ;2T
                RJMP        SWS322
                RCALL        YS1                                                ;3T+13T
                DEC                JIAN_COUNT1                                ;1T
                BRNE        SWS323                                        ;2T
                                                                                ;约5us
                DEC                JIAN_COUNT2
                BRNE        SWS324
SWS322:        RET
;*****************************************************************************
SER_EE:                                                                        ;EEPROM置FF,取消学习,EE_ADR之前应清0
                CLR                TEMP                                        ;置FF
LP111:
                INC                EE_ADR                                        ;1,2,3,4,5,6
                MOV                EE_DATA,TEMP
                RCALL        EE_W

                CPI                EE_ADR,        6
                BRNE        LP111                                        ;若不相等,转,
                CLR                EE_ADR
                RET

;****************************;寻车响10声******************************************
SEEK10:
                LDI                COUNT_S,10                                ;寻车响10声
SEEK101:
                RCALL        SOUND01
                RCALL        SOUND11
;                RCALL        JIAN_PD
;                SBRC        FLAG,        VT                                ;没有遥控,跳行
;                RJMP        SWS666
                DEC                COUNT_S
                BRNE        SEEK101
SWS666:
                LDI                dt,                150                                ;延时500ms
                RCALL        delay
                ANDI        FLAG,        0B11100000                ;清0!!!!!!!!!!!!!!!!!!!
                RET

;**********************************************************************
SOUND01:
                LDI                TEMP,        1
                MOV                SOU_DWN,TEMP
                RJMP        SWS01
SOUND02:
                LDI                TEMP,        2
                MOV                SOU_DWN,TEMP
SWS01:
                LDI                TEMP,        122
                MOV                COU_FLG,TEMP
LOOP55:
                LDI                COUNT_1,4                                ;同一频率循环次数
SOU03:
                SBI                PORTB,        SOU_OUT                        ;
                MOV                COU_T,        COU_FLG                        ;频率起点
DEYS01:
                RCALL        YS5                                                ;8T
                DEC                COU_T                                        ;1T
                BRNE        DEYS01                                        ;2T   不为0,转
                                                                                ;11T  (1/4.8)*11=2.29us*122=280us
                CBI                PORTB,        SOU_OUT                        ;
                MOV                COU_T,        COU_FLG                        ;
DEYS02:
                RCALL        YS5                                                ;8T
                DEC                COU_T                                        ;1T
                BRNE        DEYS02                                        ;2T   不为0,转
                                                                                ;11T  (1/4.8)*11=2.29us*122=280us
                DEC                COUNT_1                                        ;同一频率循环次数
                BRNE        SOU03

                SUB                COU_FLG,SOU_DWN                        ;递减,频率递增
                MOV                TEMP,        COU_FLG
                CPI                TEMP,        42                                ;(1/4.8)*11=2.29us*42=96us
                BRCC        LOOP55                                        ;TEMP>=42
                RET

;**********************************************************************
SOUND11:
                LDI                TEMP,        1
                MOV                SOU_DWN,TEMP
                RJMP        SWS11
SOUND12:
                LDI                TEMP,        2
                MOV                SOU_DWN,TEMP
SWS11:
                LDI                TEMP,        42
                MOV                COU_FLG,TEMP
LOOP99:
                LDI                COUNT_1,4                                ;同一频率循环次数
SOU13:
                SBI                PORTB,        SOU_OUT                        ;
                MOV                COU_T,        COU_FLG                        ;频率起点
DEYS11:
                RCALL        YS5                                                ;8T
                DEC                COU_T                                        ;1T
                BRNE        DEYS11                                        ;2T   不为0,转
                                                                                ;11T  (1/4.8)*11=2.29us*42=96us
                CBI                PORTB,        SOU_OUT                        ;
                MOV                COU_T,        COU_FLG                        ;
DEYS12:
                RCALL        YS5                                                ;8T
                DEC                COU_T                                        ;1T
                BRNE        DEYS12                                        ;2T   不为0,转
                                                                                ;11T  (1/4.8)*11=2.29us*42=96us
                DEC                COUNT_1                                        ;同一频率循环次数
                BRNE        SOU13

                ADD                COU_FLG,SOU_DWN                        ;递增,频率递减
                MOV                TEMP,        COU_FLG
                CPI                TEMP,        122                                ;(1/4.8)*11=2.29us*122=280us
                BRCS        LOOP99                                        ;TEMP<122
                RET

;***************************************************************
EE_W:                                     ;EEPROM写
KKK8:     SBIC      EECR,   EEPE          ;等待上一次写操作结束
          RJMP      KKK8                  ;
          LDI       EE_CON, $00           ;
          OUT       EECR,   EE_CON        ;擦除与写入操作在一个时钟周期中完成
          OUT       EEDR,   EE_DATA       ;将数据写入数据寄器
          OUT       EEAR,   EE_ADR        ;设置地址寄存器
          SBI       EECR,   EEMPE         ;
          SBI       EECR,   EEPE          ;位EEWE 以启动写操作
          RET
;***************************************************************
EE_R:                                     ;EEPROM读
KKK9:     SBIC      EECR,   EEPE          ;
          RJMP      KKK9                  ;
          OUT       EEAR,   EE_ADR        ;
          SBI       EECR,   EERE          ;启动读
          IN        EE_DATA,EEDR          ;
          RET

;********************************************************************
;* 二次嵌套通用延时程序*
;* *
;* if fos=4.8mhz time (3.5us------1s) *
;* dt time *
;* 22 2ms *
;* 29 4.3ms
;* 39 10ms *
;* 50 20ms *
;* 75 65ms *
;* 100 150ms *
;* 120 250ms *
;* 150 492ms *
;* 200 1.15s *
;*************
delay:
                push         dt
del1:         push         dt
del2:         push         dt
del3:         WDR
                dec         dt
                brne         del3
                pop         dt
                dec         dt
                brne         del2
                pop         dt
                dec         dt
                brne         del1
                pop         dt
                ret

;********************************************************************
ADR_CMP:                                                        ;20位地址比较
                INC                EE_ADR
                RCALL        EE_R
                CP                EE_DATA,RF_TEMP2
                BRNE        NEXT200                                ;不相等,转

                INC                EE_ADR
                RCALL        EE_R
                CP                EE_DATA,RF_TEMP1
                BRNE        NEXT200                                ;不相等,转

                INC                EE_ADR
                RCALL        EE_R
                CP                EE_DATA,RF_TEMP0
                BRNE        NEXT200                                ;不相等,转
                ORI                FLAG,        0B01000000        ;ADR_OK,置位
NEXT200:
                RET

;********************************************************************
YS1:                                                                        ;2.71us
                RJMP        YS2                                        ;2T
YS2:        RJMP        YS3                                        ;2T
YS3:        RJMP        YS4                                        ;2T
YS4:        RJMP        YS5                                        ;2T
YS5:        WDR                                                        ;1T
                RET                                                        ;4T

;++++++++++++++++++++++++++++++++++++++++++++++++++++++++++++++++++++
RF_INYN:                                                        ;遥控输入
                ANDI        FLAG,        0B10111111        ;ADR_OK,位清0
                CLR                CNT24
HIGH_LOOP0:
                CLR                RF_T
HIGH_LOOP:                                                        ;最大脉宽(2.4MΩ):1684*(3/4)*1.2=1515us
                CPI                RF_T,        160                        ;1T                135*11.67=1575us
                BRCC        RFOUT                                ;1T/2T                ;>宽脉宽,转,解码不成功
                WDR                                                        ;1T
                RCALL        YS1                                        ;3T+13T
                RCALL        YS1                                        ;3T+13T
                RCALL        YS1                                        ;3T+13T
                INC                RF_T                                ;1T
                IN                R_RB,        PINB                ;1T                        ;读端口B
                SBRC        R_RB,        RFIN                ;1T/2T/3T        ;位 RFIN 被清0跳行,
                RJMP        HIGH_LOOP                        ;2T
                                                                        ;8T+3*16T=56T 4.8MHz (1/4.8)*56=11.67us
                INC                CNT24
                CPI                CNT24,        25
                BREQ        RFBIT                                ;若相等,转,24位数据接收完

                CPI                RF_T,        RF10
                BRCS        BIT0                                ;小于,转
                CPI                RF_T,        RF11
                BRCC        RFOUT                                ;>RF11,解码不成功
                SEC                                                        ;读到1
                RJMP        YYY
BIT0:
                CPI                RF_T,        RF00
                BRCS        RFOUT                                ;小于,转,解码不成功
                CPI                RF_T,        RF01
                BRCC        RFOUT                                ;RF10>RF_T>RF01,解码不成功
                CLC                                                        ;读到0
YYY:
                ROL                RF_TEMP0                        ;接收的低8位:C16,C17,C18,C19,D0,D1,D2,D3
                ROL                RF_TEMP1                        ;接收的中8位:C8--C15
                ROL                RF_TEMP2                        ;接收的高8位:C0--C7
                CLR                RF_T
LOOP0:
                CPI                RF_T,        160                        ;1T                135*11.67=1575us
                BRCC        RFOUT                                ;1T/2T                ;>宽脉宽,过长时间不出现高
                WDR                                                        ;1T
                RCALL        YS1                                        ;3T+13T
                RCALL        YS1                                        ;3T+13T
                RCALL        YS1                                        ;3T+13T
                INC                RF_T                                ;1T
                IN                R_RB,        PINB                ;1T                        ;读端口B
                SBRS        R_RB,        RFIN                ;1T/2T/3T        ;位 RFIN 被置1跳行,
                RJMP        LOOP0                                ;2T
                                                                        ;8T+3*16T=56T 4.8MHz (1/4.8)*56=11.67us
                RJMP        HIGH_LOOP0                        ;

RFBIT:                                                                ;解码成功,同步的低电平未判断
                ORI                FLAG,        0B10000000        ;此标记在刚上电时判断是否要进入学习状态
                MOV                TEMP1,        RF_TEMP0
                ANDI        TEMP1,        0B00001111        ;得到键值:D0-D3
                ANDI        RF_TEMP0,0B11110000        ;得到C16,C17,C18,C19

                SBRS        FLAG,        XUE_XI                ;学习
                RJMP        CMP_K

                INC                EE_ADR                                ;EEPROM地址:(1,2,3)(4,5,6)
                MOV                EE_DATA,RF_TEMP2
                RCALL        EE_W

                INC                EE_ADR
                MOV                EE_DATA,RF_TEMP1
                RCALL        EE_W

                INC                EE_ADR
                MOV                EE_DATA,RF_TEMP0
                RCALL        EE_W

                CPI                EE_ADR,        6
                BRNE        NEXT100                                ;若不相等,转,
                CLR                EE_ADR

NEXT100:
                RCALL        SOUND01
                RCALL        SOUND11                                ;学习成功,响一声
                LDI                dt,                249                        ;延时
                RCALL        delay

RFOUT:
                RET

                                                                        ;*************************
CMP_K:                                                                ;比较按键
                LDI                EE_ADR,        0                        ;20位地址比较
                RCALL        ADR_CMP
                SBRC        FLAG,        ADR_OK                ;位清0跳行
                RJMP        CMP_K1

                LDI                EE_ADR,        3                        ;另一组20位地址比较
                RCALL        ADR_CMP
                SBRS        FLAG,        ADR_OK                ;位置1跳行
                RJMP        RFOUT                                ;20位地址比较不成功
CMP_K1:                                                                ;20位地址比较成功
                CPI                TEMP1,        0B00000010
                BRNE        NEXT300
                ORI                FLAG,        0B00000001        ;LOCK_KY:K2按下,标记
                RJMP        RFOUT1
NEXT300:
                CPI                TEMP1,        0B00001000
                BRNE        NEXT400
                ORI                FLAG,        0B00000010        ;SEEK_KY:K0按下,标记
                RJMP        RFOUT1
NEXT400:
                CPI                TEMP1,        0B00000100
                BRNE        NEXT500
                ORI                FLAG,        0B00000100        ;UNLK_KY:K3按下,标记
                RJMP        RFOUT1
NEXT500:
                CPI                TEMP1,        0B00000001
                BRNE        RFOUT
                ORI                FLAG,        0B00001000        ;K1按下,标记
RFOUT1:
                ORI                FLAG,        0B00010000        ;VT
                RJMP        RFOUT

网友:
支持下,就这个俺看得懂...

网友:
我有一些接收模块,有空试试

网友:
汇编 ,看的时候比较头大,不过顶啦

网友(2009-12-29):
高手,我是刚来学的,我想做个简单的遥控开关,你可以帮帮忙吗???不要涉及单片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