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M3与AVR32,M4K特性大比较!

楼主(2008-08-06):
感觉到单片机迎来了新生代,,我最近肤浅地研究了三款内核,把我觉得使它们具有青春朝气的各项指标作了一个比较,如下表所列。大家可以谈谈看法!由于我对M4K和AVR32的了解过少,因此如果有不准确的地方,还请in人们指正。

该图的pdf格式文档在这里

网友:
呵呵,支持下,补充几点

AVR32 32位硬件除法 最多需要19个周期

关于耗时指令对中断的影响,
AVR32的中断机制是执行完当前指令在进入中断,(比如除法就要等19个周期……)所以AVR32最长中断周期也因为这个机制可计算出来,但是AVR32 90%以上的指令都是单周期所以中断速度也是可以保障的。

关于中断的优先级,实际上,INT只是最大的一级,内部的组和个都是按照优先级排列的,而并不是同级。

楼主:
感谢KoK大哥的补充扫盲!
看来如果在这个行业也出twins组合,非CM3与AVR32莫属了!咱们论坛上看好的东东都是实力派的哈!期待着它俩真正打开新局面^_^

网友:
那到不见得,同样的主频下MIPS的比较是:PIC32 > AVR32 > CM3.
PIC32 是1.57MIPS/MHZ 主频70MHZ时候,处理器能到达100MIPS,对于MCU很了不起的。

网友:
看来CM3和AVR32会有一番恶斗~~~~~~
个人来说比较喜欢CM3~~~~~~

网友:
哈哈,三款CPU在PK, 建议设个短信投票平台,看一下大家的支持率 :-) 呵呵.开个玩笑.
目前只对CM3有概念.通过这个表,也了解到其它CPU的一些特性,感觉现在的CPU真的很好很强大,可玩性也越来越高了.

网友:
现在也比较喜欢CM3,因为有众多厂家可以选择,ST、LM以及NXP和Atmel等。AVR32则只有Atmel自己一家在玩。

楼主:
5级流水线的MIPS都比3级的高,但为保住确定性所需的开销也多起来,经常要带分支预测功能。这是一个权衡。像Cortex-R4,作为无MMU型ARM9的后继者,流水线都升8级了,MIPS到了1.62,还下了很大的工夫提高并行度,但是不那么强调确定性了。
我觉得CM3的实时性能,尤其是硬实时性能非常耀眼。另外,bitband也颇有当年8051刚出来时的先锋感。这些特性最使它适合作成单片机

网友:
冒泡

我也喜欢CM3多一点,内核通用性强,减小重复学习投资的可能性更大些

网友:
大家都喜欢CM3,我就跟着喜欢吧~~

网友:
请教一个问题:
CM3 没有内嵌EEPROM,不知是一个败笔还是一个遗憾?
存储数据,必须外挂EEPROM吗?

网友:
我也觉得没有内嵌EEPROM是个遗憾

楼主:
带不带EEPROM是由芯片厂商在制造单片机时决定的,不是由CM3内核决定的
像LM与ST虽然都不带EEPROM,但是它们都说可以使用内部的flash模拟。

网友:
谢谢 bluelucky,我打算接触一下ST的产品,还是自己挂个EEPROM,内部的flash模拟,说明书中特别提示是1000次。

网友:
用惯了AVR再用其他单片机没EEPROM不方便。

网友:
可是,有多少 32位的 MCU 带 EEPROM 呢?

网友(2008-12-03):
C8051也是单周期的,性能和AVR有一拼

PS:那个学习资料不能叫丰满吧o(∩_∩)o,很容易。。。

楼主:
也好,让大脑放放电哈

网友:
还是用STM32.比较好18楼的说法好。

我一直用51。正转ARM

网友:
看来很多东西要学哦

网友(2009-01-02):
产品想从ST upsd3254 升级到 STM32,本款产品需要使用后备电池保存2K byte数据,STM32不带此功能,又不想扩展RAM增加硬件成本,升级失败

楼主:
问问ST的大大们他们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在性能上,CM3在中断系统、硬实时性、位操作能力上比PIC32的M4K内核要好。在处理速度上,CM3也可以超过100MHz。"

如何能知道中断系统、硬实时性、位操作能力比PIC32的M4K内核要好??

有何根据??

别的不说,就说位操作能力,pic32,具有连接在系统总线上的IO模块,

具有专用置位,复位,翻转寄存器.

具有每个时钟周期改变一次IO口的能力.

STM32 72M时候,最大只能有18M的IO速度.

对比要注意公证性,不能看到stm32好,就想当然认为别的都不好

网友:
哈哈,ST的CM3还有一个 入侵检测 呢。不用说,都知道干什么用的了吧。

楼主:
to 37楼:我是只说CM3,不是指stm32。您可以自行比较

网友:
目前出的cm3的实际芯片都是12位ad,pic32只有10位ad,这点上稍逊

楼主(2008-12-03):
CM3在位寻址上确比51强多了,AVR32肯定也比AVR厉害
不过,AVR比51快12倍,但CM3与AVR32应该是差不多的

网友(2010-05-11):
期待楼主写本关于pic32的m4k内核的书!

网友:
经典的资料,往往只有一本,mips也不例处,书店有龙芯小组审订的mips书,大家有那一本就够了

网上也有翻译第二版的pdf,大家找一下

mips是一种很优雅的架构,以前曾用在sgi的大型机上,龙芯就是仿这种架构

网友:
因为mips架构有一段物理地址到虚拟地址的直接映般,高端一点还有窗口的映射,所以这种架构效率很高

pic32是低端的mips 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