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干扰单片机显示问题

楼主(2008-08-06):
我使用ADUC812通过继电器控制24V直流电机,偶尔有时会出现电路显示不正常现象,即总显示一个固定数,该固定数是随机的,但产生以后,该数就固定不变,键盘上按键可用,请问各位大虾怎样解决?

网友:
把电路图贴出来.帮你看看

网友(2008-12-02):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了.

不知你的24V电机电源是独立否?继电器线圈端加上反向二极管试试.

网友:
                      在马达输出线上加磁环多绕几圈,我的以前也一样加了磁环就好了!试一下!

网友:
可以使电机串接一个电阻(10欧姆就可以),并接一个电容(400V/105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