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与中断

楼主(2008-08-06):
我遇到一个奇怪的现象,用KEIL MDK开发STM32程序的时候,所有的中断程序都是单独写在一个C文件中的,没有使用uC/OS-II的时候一切都正常,中断正常进入中断服务程序,但是一旦使用uC/OS-II,中断服务程序就不会执行,但把中断服务程序和main()写在同一个C文件中,中断服务程序就能正常执行了。
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有没有人能为我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
你用的uC/OS-II是谁提供的?官方的么?

楼主:
就是官方的

网友:
检查一下PRIMASK, FAULTMASK和BASEPRI寄存器的值,看看是不是中断被除能了
如果没有,检查一下向量表中各中断向量的值,是否是你提供的ISR地址。如果值不对,我估计有可能不在同一个C文件中时,外部符号没有成功解析

网友:
这个问题早就解决了,行下载最后的版本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340867&bbs_page_no=1&bbs_id=3011

网友:
除能 bluelucky,你的书中也有这个毛病

网友(2008-10-27):
IAR下也存在这个问题,一直还没有找到解决办法,请大家帮忙啊

网友:
我发现中断使能寄存器SETENA0和中断除能寄存器CLRENA0相应的位都为1,在IAR环境下修改的话,两个值使用保持一致,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