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3(1.1G 512M内存)能否正常运行MACH3

楼主(2008-08-06):
如上我的T23运行MACH3超级慢并且是跳跃式的,在台机上就可以.请问高手是不是电脑配置太低了.另外买一个T60带扩展坞(或T43)能否解决.特急!谢谢

网友:
是系统问题吧?建议用一个纯净可靠的系统来运行这类软件(我会停用所有无关的进程、停用无关的组件服务),必竟操作机器会有一定的危险性。
     我在c700 256RAM win2000Pro上运行MACH3是没有发现有LZ的问题。

楼主:
谢谢回复!我再找一下原因,试试看

网友:
配置没问题,系统一定要绝对干净,没法子mach就是这样的

网友:
我的MACH也出现类似的问题!但KCAM就没问题!楼主搞好后说说解决办法,好让我学习学习!

网友:
mach有说明笔记本不行的

网友:
我用VIA C3 1G+256M 内存的MiniITX主板的小机器运行Mash2就不正常,换了一台配置高一点的(赛扬1.8G+256M)就好了。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我换了一台IBMT43(PM1.86G 1G内存)试了一下,软件运行和台机没什么区别,但是写同样的电机参数就是不能正常运行,试了一天也没搞定.
具体如下:
1、台机:P2.8G RAM512   电机参数:单位脉冲914.285(由于用的是1.75螺距的丝杆,8细分) 最大速度:(120-400)均可 加速度:100
电机运行平稳有力(没带负荷用手感觉的)
2、T23:P3,1.13G RAM512  软件都不能正常运行(MACH3界面显示的单位移动时快时慢),电机运行失步,找不到可以运行的电机参数.
3、T43:PM1.86 RAM1G     软件运行和台机一样(MACH3界面显示的单位移动是均匀的和台机类似) ,电机用同样的参数失步和T23一样严重,至今还没找到合适的参数.

我也看了MACH3的说明只是建议用台机,且厂家的说明要求PC配置并不高为什么同样的配置笔记本不行呢!?
(由于家里不想买台机所以才有上面的内容,原有一台IBMT23(带并口),现在市面上带并口的笔记本最高级的可能只有IBMT43了(当然二手的))

实在想不通.请高手指点,

网友:
mach有详细说明为什么不能用bb的原因

楼主:
各位我的问题解决了,经过几天的研究才搞明白。为了使其他网友少走弯路我整理了以下几点:
1、电机失部原因:笔记本电脑CPU一般是自动调频的,因此如果直接使用其频率不稳定所以马达失步。解决办法:在BIOS中修改相应的参数(我的是 CPU POWER中设置)可解决。
2、测试办法:在安装完MACH3后其目录下有一个测试系统的软件:DriverTest,运行其看25K下的脉冲输出是不是稳定即可,一般是最后一位变化。
希望能对碰到同样问题的网友有所帮助

网友:
果然像楼主说的在BIOS里把省电项关闭后就一切正常了!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操!真是多年难得的好经验!!!!!!!!!!!!!!!!!!!!!!!!!!!坚决支持一下!!!!!

网友:
顶一个先,虽然还没开始搞

网友:
能!我在用IBMX20都行

楼主(2009-01-12):
t23不行,我现在用的是T43可以,但要按上面的设定一下。

网友(2008-11-11):
请问 ma_ruo 现在是用T23还是用T43?

我的T23还是不能用,是不是得重装系统?

网友:
楼主:我用的也是T23,能说明下修改的是BIOS下的具体哪一项吗?我摸了两天了,效果始终不理想.谢谢.

网友:
我用日立的小主机赛扬667的128M+256M就可以运行,不过用的是XP的系统,用windows2000pro跟本装不上Mach2或mach3,也许是系统的事

网友:
感谢楼主经验,今天就回去试试。

网友(2009-05-23):
我的有台是NEC-700 本本,  128的内存,XP系统,打算用拉搞雕刻机控制!看看能用不!调拉好久并口都没输出的!
我用的是KCAM4,运行时提示I/O口有问题,不知道如何去解决!

网友(2011-06-16):
感谢搂主的经验,太有用了,今晚回去就试试,我的笔记本是IBMx41,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困扰了我好多天

网友:
好经验,以后如果买阿莫的机器可以用我的T43来控制了。

网友(2011-09-22):
好的知訊支持.

网友:
MARK一下,以后用笔记本的时候用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