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C30XX系列隔离器加上BTA系列的可控硅组建起来不就是固态继电器了吗?

楼主(2008-08-07):
是这样的吗,两者有什么区别?

楼主:
漂一下,有人能讲讲这之间的区别吗?是不是就是一样的,固态继电器是商品化的东西

网友:
英文比较烂.没看明白数据手册.

只好说我的理解:
固态继电器是过零触发的.
而moc30XX好像不是过零触发的.
这样在一些应用上应该有问题.

楼主:
MOC306X就是过零触发的

网友(2017-04-08):
你说对了,固态继电器就是可控硅做的

网友:
固态继电器根据不同应用也有很多形式,有过零的,也有随机的,里面一般都有阻容吸收和工作指示电路,更方便工业环境使用。基本结构就是光耦加可控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