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样用电脑组建无线影院(已经有方案,大家进来讨论下是否可行)

楼主(2008-08-07):
组要是我在网上下载了很多DTS音乐,怎样通过无线将DTS源码传送到功放里,又不损音质。电脑是有源音响实在听不出效果,感觉刻录出来试很麻烦,不喜欢的又扔掉。如果可以需要买些什么设备啊?
     还有怎用电脑组成无线KTV,就是电脑点歌系统。客厅里实在不好放一台电脑了。空间太小呵呵!平时又比较喜欢K!

楼主:
我找到一个,不知道效果如何!有没有用过类是的啊

全新LINKSYS WMB54G 无线音乐桥,(无线声卡)5.1声道 价格:465.00 元
地区:广东深圳

所属分类:电脑硬件/台式整机/网络设备
商品介绍:
本产品为数码音乐的高端产品,国外刚上市不久,国内还没有上市,呵,数量不多的了,需要的朋友加快您的速度!!!
全新LINKSYS WMB54G 无线音乐桥,5.1声道,支持光纤,电缆等
本产品是全新主机加后配电源.没有光盘,驱动可以在官方网站下载到,如果找不到的朋友可以联系我.我可以代发驱动给您!
Linksys新推出的一款5.1声道WMB54G的无线音乐桥,其作用是给普通的音响系统增加无线功能,在电脑和音响之间架起一座无线的桥梁。如果你已经在家里安装了无线网络,只要将该无线音乐传输器连接到音响上,并在电脑上安装相应的驱动,电脑硬件里就会多出一项虚拟音乐设备。在电脑的控制面板或者你的音乐播放器里面选择用该虚拟设备作为输出,音乐就会通过无线网络发送到无线音乐传输器,并在音响上播放。这样,用户可以方便的选择在家里任何房间的任何音响上播放电脑上的音乐,而不需要用音频线直接进行连接。
其它信息介绍:
网通终端设备思科系统子公司Linksys,日前推出Wireless G Music Bridge(WMB54G)无线音乐桥接器产品。该新产品采用台湾C Media骅讯电子最新研发的Wi Sonic无线网络声卡技术。此技术能让PC任何播放的音频档案,透过计算机内建标准的Wi Fi无线网卡,即时传输到远端音频桥接器装置,以便让用户轻易连接家中的高级音响喇叭系统,享受以往计算机前所未有的Hi Fi音质。
 Linksys表示,Linksys与美国Yahoo Music在线音乐服务结盟,让计算机上的雅虎音乐引擎(Yahoo Music Engine;YME)软件,可以直接连接控制Linksys无线音乐桥接器,让YME使用者可以随时选择把雅虎在线串流,或下载音乐播放到家中任何一处音响,让计算机变成家中的媒体播放中心
骅讯Wi Sonic无线多声道音效传输技术,利用目前普及度最高的Wi Fi装置,与足够大的频宽,让使用者无须再在计算机端特别增购设备,就可以即时从计算机上传输无失真,且超过CD质量的多声道数码音频讯号,到远端的Wi Sonic接受器。而且在安装使用方便性、兼容性、稳定度与成本结构上,也均较市售媒体播放器(DMA)为佳,也更容易与以现有PC为中心的在线音乐服务平台做整合延伸。

楼主:
采用LINKSYS WMB54G 无线音乐桥+佳的美VC108。

用电视看网络电影 佳的美VC108试用http://article.pchome.net/content-499900.html

LINKSYS WMB54G做声卡,佳的美VC108做视频传输(只支持2声道,所以不用他的音频)。才能播放DTS5.1的电影,和DTS CD.

不知道是否会相互干扰?声音和图像能否同步?

大家讨论下。

网友:
还是有线的好,或者用光纤

楼主:
有线好这是肯定的,但是我们现在讨论下这种方案的可行性如何,比起用有线的差别多大!

网友(2009-03-05):
一点可行性都没有,现在都上次时代了,声音的码率大的吓人,一般都每秒十几二十M了,用无线怎么行

网友:
回3楼,现在用光纤的都少了,都用HDMI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