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鸡与看门狗的问题

楼主(2008-08-07):
现有个问题请教马老师及大家。
我正在做一个小电路,上有单片机,此电路是220V的火线做电路的地线。当把供电的插头不断的,快速的插拨许多次时,就会造成单片机死机(单片机的所有管脚都是高阻态,工作也停止了,我猜想是死机了)。
先是加上BOD功能,没有效果。再又加上了看门狗。这个看门狗用设置的暂停程序测试好使(目的是要试一下看门狗设的对不对,此看门狗我设成安全级别是2级的,就是说不可关死了)。
但是,由插头插拨,形成的死机问题,它却不能复位。
请问马老师这是为什么?有没有法解决这种死机的问题。

网友:
鸡死了还能复活?

楼主:
AVR的看门狗看不了一只“鸡”。不知用外接的看门狗行不行。

楼主:
不过,用88的片子ISP编程,外部复位好象就不能用了,那外狗也就不能用了。

网友:
要分清是程序跑飞了,还是死机,不一样的,跑飞了复位下还拉的回来,如果都死掉了,看门狗有个鸟用!那只有断电重启,才能解决。

楼主:
管脚成为高阻态,可能是死机了。应不是跑飞了。断电后就好了。我用示波器看了。插拨插头时,5V的电源上形成一些尖峰脉冲

网友:
鸡死了肯定和看门的狗有关系了,就算不是它搞的起码这狗没看好门。哈哈

网友(2014-10-11):
这情况还真没遇过

网友:
看门狗不是为了掩盖造成死机的原因的。你这明显是干扰引起的死机,应该花功夫在消除干扰上,而不是加了看门狗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