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ad的前端是 选择集成仪表运放 还是 搭建差动放大电路?

楼主(2008-08-08):
如题

单端ad采双端 信号1Mhz以内   ,       前端的  选择集成仪表运放 还是  搭建差动放大电路?

仪表运放ad620比较老了,¥20左右。还有些更新更便宜的么?ad8273  不到2美金,国内没有卖的。。。。

3运放差动放大电路 (原文件名:3op.gif)

http://www.dzsc.com/data/Circuit-17480.html

如果按照这个方式去搭建 ,怎么选择便宜的运放?  mc33077(Vio 1mA, BWG 24M,RMB ¥7    ) 可以么?

还有图中“ A1 、A2 的Kcmr所产生的误差应比0.0001% 低一个数量级”是个什么意思?

网友:
仪表运放,
或都你也可以考虑另一种差分运放,你这样搭出来一般只有12位精度

楼主:
已经有些眉目了 仪表运放

ad8221 是 ad620的升级版本

1 集成仪表运放具有 高精度的优点,封装尺寸小。

2 分离器件搭建的仪表运放具有 带宽高的特点。

3 差分运放 的 输入阻抗相对较低 ,但共模电压可以超过电源的电压范围。

详细说明见 :

A Designer's Guide to Instrumentation Amplifiers (3rd Edition)
by Charles Kitchin and Lew Counts

http://www.analog.com/en/amplifiers-and-comparators/instrumentation-amplifiers/ad8221/products/design-handbooks/resources.html?display=popup

http://www.analog.com/static/imported-files/design_handbooks/5812756674312778737Complete_In_Amp.pdf

网友:
自己搭电路的话,除非你可以找到足够精度的电阻,即使是0.5%误差的电阻,也会极大降低共模抑制比。

楼主:
《A Designer's Guide to Instrumentation Amplifiers》上所描述

0.1%误差的电阻搭建的三OP差动放大电路只有48db的共模抑制比,集成仪表运放的共模抑制比一般在80db以上

网友(2019-04-02):
引用 楼主:
《A Designer's Guide to Instrumentation Amplifiers》上所描述

0.1%误差的电阻搭建的三OP差动放大电路只 ...

挖坟,原来0.1%的电阻也差成这样啊

网友(2020-12-14):
INA333怎样呢

网友:
ADS1292,直接转成数字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