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指针变量赋值 请指点下迷津

楼主(2008-08-08):
问题一
void ShowGroup(uchar x,uchar y,uchar *p)    //液晶显示字符串

uchar code string1[]="电压:";
ShowGroup(1,1,string1);

液晶上可以显示 电压
现在想
读取传感器上的温度 94;
uchar=94;
X=94*0.0147+21;
怎么定义一个变量X,使X可以保存温度为带小数点的变量呢?并且能把这个变量X传递给void ShowGroup(uchar x,uchar y,uchar *p) 中的uchar *p里面?

问题二
UART0_Rcv(void)interrupt 4
{
  uchar temp;

  EA=0;
  if(RI)
  {
    RI=0;
    temp=SBUF;

        temp=(temp*0.0184+49.73);//
        ShowSingle(4,1,temp);//液晶显示函数

    UART0_SendByte(temp);
    UART0_SendByte(0x0d);
    UART0_SendByte(0x0a);

  }
  EA=1;
}
测到串口的第一个数据是正常的  其他都不对  在电脑上单独发送数据都正常  但是两个单片机通信就有问题了  是不是调用了液晶显示函数在中断函数中导致的?原因是什么啊?请指教

网友:
-:
如果你的空间还有1.5K的话
float x;
char buf[16];
x=94*0.0147+21;
sprintf(buf,"%.2f",x);
ShowGroup(1,1,buf);

二:
你在接收中断中发送数据,(同时还作LCD显示,天哪)
有可能导致串口数据丢失,
建议在空闲时发送数据,即在while(1)
中判断是否有数据要发送,

中断不要做太多事,收个数据就算了,
一句话,架构不好!!!

网友:
这个是我在多路温湿度控制系统中用到的接收方法,Rs485方式的
如果想采用Rs485的朋友也可以参考一下

#define FRAME_HEAD          0x24

uchar RxBuf[7];
volatile bit DataOK=0;

// RxBuf  0   1   2   3    4     5
//       |HEAD|ID|CMD|TEMP|HUMI|CKSUM1|
//static uchar *PRecCheckSum=(uchar *)&RxBuf[5];
static volatile uchar RxWrIdx=0;

//串口接收中断函数
void serial () interrupt 4 using 3
{
    if(RI && !DataOK)
      { uchar ch;
        RI = 0;
        ch=SBUF;
                if(RxWrIdx==0 && ch!= FRAME_HEAD) return; // 这里保证收到帧头
                RxBuf[RxWrIdx]=ch;
                RxWrIdx++;
                if(RxWrIdx>=6) // 这里是收完
                    {
                        RxWrIdx =0;
                        if(RxBuf[5]==(RxBuf[1]+RxBuf[2]+RxBuf[3]+RxBuf[4])&& RxBuf[1]==myID)
                           DataOK=1;
                        }
      }
}

在主循环中
  while(1)
  {
    if(DataOK)
          {
          RxCMD = RxBuf[2];
          TempWant = RxBuf[3];
          HumiWant = RxBuf[4];
          if(!(TempWant||HumiWant)) GetTempHumi();
          SendData(0);
          DataOK =0;
          }

}

void SendData(uchar TxCMD)
{
TxBuf[2] = TxCMD;
TxBuf[3] =Temp;
//TxBuf[3] = TempWant+2;
TxBuf[4] =Humi;
//TxBuf[4] =        HumiWant+2;
TxBuf[5]=TxBuf[1]+TxBuf[2]+TxBuf[3]+TxBuf[4];
RS485 = Tx;
del_1ms(10);
SendBytes(TxBuf,6);
del_1ms(10);
RS485 =Rx;
}

楼主:
谢谢蚂蚁 问题已经解决